CircuitCAM与CAM350是做什么用的?

楼主:
请教,altium designer 与CircuitCAM、CAM350的用途分别什么? 怎么配合使用?

网友:
altium designer 是设计电路板的,是电子技术员、工程师们用,从原理图到PCB图,到电路仿真

CircuitCAM、CAM350 是生产电路板厂商用的,把AD等画图软件转换成工厂用的格式文件,一般电子公司不用,和制作电路板的公司有联系的生产人员看一下gerber文件用

网友:
CAM350可以查看PCB和上一个版本的PCB修改哪些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