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dcdc电源,上电无输出,触碰一下时钟脚(图中2脚)才输出,何解?

楼主:
输入12伏,输出5伏,芯片是tps40055

网友A:
想必是芯片内部振荡电路上电后未产生振荡,触碰后才产生持续振荡,令两个功率MOS管开始工作产生输出。

网友B:
原理图或PCB错误导致的。我估计是你的PCB的问题。

网友C:
这种触碰一下时钟脚问题元件问题也是可以怀疑的。

想起好多年前,整的ne555电路,用表笔碰碰就好

后来发现是5脚接的防引入高频干扰那个电容容量的问题

网友:
看看规格书里面这个引脚有什么要求,一般都是没有起振导致的

网友:
目前测到13脚没有方波输出,10脚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理图或PCB错误导致的。我估计是你的PCB的问题。

是成品,使用一段时间后,有些出现这个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必是芯片内部振荡电路上电后未产生振荡,触碰后才产生持续振荡,令两个功率MOS管开始工作产生输出。

感觉是振荡了,10脚有方波,更像是13脚方波被关断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触碰一下时钟脚问题元件问题也是可以怀疑的。   想起好多年前,整的ne555电路,用表笔碰碰 ...

是容量小了吗?

网友:
补个图,正常情况下13脚有如图方波

网友B:
你楼主位很多条件都没有说清楚,这个PCB一共有多少种这样的情况啊? 是很多,还是就这一块板子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楼主位很多条件都没有说清楚,这个PCB一共有多少种这样的情况啊? 是很多,还是就这一块板子有问题。

目前手上有两个

网友:
根据已知条件想到2条。

1,你的SGND和PGND  在PCB是这么处理的。

2,这个芯片下面有一个散热,必须连接到SGND,你的PCB上连了吗??

A.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PWP package, refer to the PowerPAD™ Thermally Enhanced Package application report. B. A PowerPAD heat slug must be connected to SGND (pin 5) or electrically isolated from all other pins.

网友:
下面是芯片的Datasheet链接,你仔细阅读了吧。

https://www.ti.com.cn/cn/lit/ds/symlink/tps40055.pdf?ts=1703322672960&ref_url=https%253A%252F%252Fwww.ti.com.cn%252Fdocument-viewer%252Fcn%252FTPS40055%252Fdatashe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