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电路这样设计正确吗

楼主:
我想将多个电池连接到电路板,然后通过单片机控制,进行轮流充电,每次只充一块电池,下图是 一块由4个电芯组成的4s电池连接到充电器的接线图,由mos管控制通断开关,请问这样可行吗?

网友A:
【……请问这样可行吗?】

多半是不可行,因为我看不懂这个电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……请问这样可行吗?】 多半是不可行,因为我看不懂这个电路。

4s电池是4个4v左右的电芯串联的。右边的线是总电压 负极 和 正极16v,左边的是电池的平衡头,每条线就是每个电芯串联之间的导线,所以电压不一样,用于平衡充电的。

这些都不重要,我只是想问mos管这样使用来控制这些线的通断能不能行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4s电池是4个4v左右的电芯串联的。右边的线是总电压 负极 和 正极16v,左边的是电池的平衡头,每条线就是 ...

【这些都不重要,我只是想问mos管这样使用来控制这些线的通断能不能行。】

既然这些都不重要,那么我只讨论MOS管这样使用能否控制这些线。

首帖电路,各MOS管门极均标注“信号”。按照电原理图绘制规则,这五个MOS管门极是联接在一起的。这五个联接在一起的门极经一个电阻接到“单片机5V控制信号”。

但是,这五个MOS管的源极电位各不相同,那么五个管子未必在“单片机5V控制信号”为单片机的高电平时均导通。

结论:不可行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这些都不重要,我只是想问mos管这样使用来控制这些线的通断能不能行。】 既然这些都不重要,那么我 ...

我改了一下,这样可以吗?

或者我可以问一下,要如何设计这个电路吗?我的需求很简单,就是由单片机通过MOS管来控制这块电池是否连接到充电器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改了一下,这样可以吗? 或者我可以问一下,要如何设计这个电路吗?我的需求很简单,就是由单片机通 ...

【我改了一下,这样可以吗?】

不可以。

你的“单片机5V控制信号”是单片机产生的,为单片机供电的电源是5V。你新增加的那个MOS管为源极输出,其输出幅度不可能比5V大,只会比5V小。

如果不使用新增加的MOS管,由单片机直接驱动各MOS管,为单片机供电的电源其输出负端为GND,那么右下角MOS管可以由单片机控制关断导通,因为该管源极接GND。但其它各MOS管源极均不是地电位,故不能由单片机控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我改了一下,这样可以吗?】 不可以。 你的“单片机5V控制信号”是单片机产生的,为 ...

那请问如果改成用三极管能不能行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请问如果改成用三极管能不能行?

【那请问如果改成用三极管能不能行?】

这图与5楼相比较,不仅仅是改成用三极管,更重要的是从源极输出改成了集电极输出。

集电极输出有电压增益,源极输出没有电压增益(小于1)。

改成集电极输出后,单片机控制逻辑与以前相反: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各MOS管导通。

因为你的充电器输出最高为16V,而MOS管门极源极之间允许的最大电压通常为20V,所以各管门极可以承受。

此电路可以由单片机控制各MOS管关断导通。但我可没有说此电路那些“都不重要”的功能可以实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请问如果改成用三极管能不能行?

那些“都不重要”的功能,我估计都无法实现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那请问如果改成用三极管能不能行?】 这图与5楼相比较,不仅仅是改成用三极管,更重要的是从源极输 ...

谢谢!你的回答太专业了,只要能控制关断和导通就可以了,没有其他功能

网友:
怎么获取积分快,有谁知道,新人获取积分,打扰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!你的回答太专业了,只要能控制关断和导通就可以了,没有其他功能

不过,这样联接的电路,局限性很大。现在充电器是16V,如果是24V,此电路就不能使用。

规矩的设计,应该是每个MOS管具有独立的且相互隔离的驱动电路。

网友:
不可行,至少电池没有过充放安全保护,直接连着充电,电池很容易过程发生危险,楼主看下是不是?

网友:
总体方案设计错误。怎么改都是错。

网友:
想法挺好,但是非常难实现,驱动是个大麻烦

网友:
这样看你的电池应该是串联的,根本没法实现单个电池的充电,你的充电器也没法输出这么多个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