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先楫HPM5361】环境搭建及Embedded Studio 的使用

楼主:
1环境搭建

1.1硬件电路设置

BOOT引脚设置,BOOT0和BOOT1均选择0;
DEBUG引脚设置,如果需要使用板载的FT2232进行调试的话,需要把图中的3跳线全部接好;如果使用其他调试器,可以用4接口。暂时没有使用Jlinkob等其他调试器尝试,感觉Segger自己的IDE,应该是可以检测出盗版Jlink的。

1.2 建立工程

所有的SDK的例程都在SDK\sdk_env_v1.3.0\hpm_sdk\samples目录下,而且先楫官方提供的两种建立工程的方式,也都是基于这些例程的。下面是两种建立工程的方法:
  1. 命令行创建
    使用SDK\sdk_env_v1.3.0\start_cmd.cmd,具体方式可参考文件SDK\sdk_env_v1.3.0\docHPM5300EVK_UG_V1.0.pdf的14-18页。实操了一下,感觉不是很方便,推荐使用GUI创建。
  2. GUI创建
使用SDK\sdk_env_v1.3.0\start_gui.exe,按照如下方式设置:
在SDK\sdk_env_v1.3.0\hpm_sdk\samples\hello_world目录下,创建了一个新的工程。
可以通过修改工程放置路径,将工程放在其他位置。但是这种工程建立的方式还是存在问题,生成的工程是依赖于SDK的例程的源码,如果第一次修改工程源码,那么之后再生成工程也会被修改。所以还是创建一个空模板,剩下的文件自己手动添加到工程内吧。

2 软件使用

软件的界面大概是:
编译:
仿真:
使用方法和keil或者基于eclpise的IDE都差不多,下面介绍如何添加其他源文件
  1. 将SDK的src下源码文件排除工程,再添加一个新的main.c
(2) 在这里添加一个main.c
(3)这里再添加两个测试文件test1.c、test2.c,在工程目录下的\segger_embedded_studio\Mid\src。
  1. 添加路径
打开后可以在下面的定义看到,
$(ProjectDir)=D:/Workspace/emebddstudio/hello_world_hpm5300evk_flash_xip_build/segger_embedded_studio
因此设置路径就不需要再设置绝对路径了
(5)两个.c文件的函数互相调用,再都被main.c调用
再都被main.c引用
(6)编译后,通过

Embedded Studio的一些设置

  1. CTRL+J,呼叫代码补全;
  2. CTRL+K、CTRL+F,格式化;
  3. CTRL+K、CTRL+L,按照等号对齐;
  4. 设置快捷键Tools->Options->Text Editor和Keyboard;
参考连接:

网友A:
建议添加c文件和包含头文件使用cmakelists的sdk_inc和sdk_src添加,你这种方式start_gui重新生成估计又被覆盖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添加c文件和包含头文件使用cmakelists的sdk_inc和sdk_src添加,你这种方式start_gui重新生成估计又被覆 ...

好嘞,我研究研究。start_gui这个不太理解,生成好工程后还需要再使用start_gui吗?

网友:
有人知道离线怎么搭建这个开发环境吗,有点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