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不能实现硬件上的上电延时,下电却没有延时的电路设计?

楼主:
假设我有一个芯片 ,芯片有EN使能引脚, 我通过控制该引脚的电压来控制芯片是否工作,输入电源的的电压是12V,电路中没有单片机,有没有类似的控制电路呀

网友:
可以自己做了,原理:利用电容上电充电需要延时,然后输出连接一个比较器控制时间。这个电路的原理和RC单片机复位电路差不多

网友A:
【能不能实现硬件上的上电延时,下电却没有延时的电路设计?】

容易。

提示:普通二极管单向导电,正向时电阻极小,反向时电阻极大。

网友:
可以实现。用二极管,使电容充电、放电的时间常数不一样。

网友:
使用RC的组合,使用充放电的时间来控制使能的时间,这个设计上可以使用仿真软件仿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能不能实现硬件上的上电延时,下电却没有延时的电路设计?】 容易。 提示:普通二极管单向导电,正 ...

  我能想到的是这种加RC延时上电,那掉电的时候怎么能不延时。老师能帮忙画一下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能想到的是这种加RC延时上电,那掉电的时候怎么能不延时。老师能帮忙画一下吗

【我能想到的是这种加RC延时上电,那掉电的时候怎么能不延时】

与R1并联一支普通二极管,二极管负极在左正极在右,即二极管负极联接Vin,正极联接EN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我能想到的是这种加RC延时上电,那掉电的时候怎么能不延时】 与R1并联一支普通二极管,二极管负极在 ...

您的意思是上电的时候通过RC延时上电,然后掉电的时候电容通过二极管快速泄放电荷?那如果我想上电的时候更慢一点,掉电的时候更快一点,是不是可以把电阻调大一点,电容调小一点。对这个二极管有什么要求吗?需要用肖特基之类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的意思是上电的时候通过RC延时上电,然后掉电的时候电容通过二极管快速泄放电荷?那如果我想上电的时候 ...

【您的意思是上电的时候通过RC延时上电,然后掉电的时候电容通过二极管快速泄放电荷?】

正是这个意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的意思是上电的时候通过RC延时上电,然后掉电的时候电容通过二极管快速泄放电荷?那如果我想上电的时候 ...

【那如果我想上电的时候更慢一点,掉电的时候更快一点,是不是可以把电阻调大一点,电容调小一点。】

要上电更慢一些,应该把电阻数值改大,电容数值也改大。要掉电更快一些,应该把电容数值改小。所以电容数值选取应该折中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您的意思是上电的时候通过RC延时上电,然后掉电的时候电容通过二极管快速泄放电荷?那如果我想上电的时候 ...

【对这个二极管有什么要求吗?需要用肖特基之类的吗?】

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流较大,在这里未必很适用。

这个二极管,最好使用可以工作于较高频率的快速二极管,因为此处电压不高电流也不大,例如1N4148、1N914之类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对这个二极管有什么要求吗?需要用肖特基之类的吗?】 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流较大,在这里未必很适 ...

  这样配置吗? VIN掉电之后二极管能消耗电容上的电荷?貌似好像没有回路呀,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您的意思是上电的时候通过RC延时上电,然后掉电的时候电容通过二极管快速泄放电荷?那如果我想上电的时候 ...

如果上电时的延时要求比较长,例如10秒以上,那么需要很大的电阻和很大的电容,价格较高且体积较大。这种情况,可以采用更复杂的电路,例如单稳态触发器之类。如果要求的延时更长,例如百秒以上,可能采用廉价单片机之类成本更低,体积更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配置吗? VIN掉电之后二极管能消耗电容上的电荷?貌似好像没有回路呀,,

Vin理论上是电压源,内阻极低。电容C1放电是通过二极管和信号源内阻放电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样配置吗? VIN掉电之后二极管能消耗电容上的电荷?貌似好像没有回路呀,,

如果Vin输出高电平时内阻很小,输出低电平时内阻比较大(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),那么需要采用比较复杂的电路。其实,【比较复杂的电路】也不过一个普通三极管而已,利用三极管电流放大的功能使C1迅速放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Vin输出高电平时内阻很小,输出低电平时内阻比较大(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),那么需要采用比较复杂的 ...

VIN不能考虑是电压源,如果掉电的话 相当于开关断开了,VIN就是悬空的状态,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的开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上电时的延时要求比较长,例如10秒以上,那么需要很大的电阻和很大的电容,价格较高且体积较大。这种 ...

延时只在ms级别上,我这样并联一个泄放电阻是否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延时只在ms级别上,我这样并联一个泄放电阻是否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

【我这样并联一个泄放电阻是否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】

不能。

这样并联一个电阻,上电的时间常数和掉电的时间常数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IN不能考虑是电压源,如果掉电的话 相当于开关断开了,VIN就是悬空的状态,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的开关

【VIN不能考虑是电压源,如果掉电的话 相当于开关断开了,VIN就是悬空的状态,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的开关】

如果Vin是个开关,低电平仅仅是开关断开,那就要采用比较复杂一些的电路,需要使用一个三极管。

稍候,且待我把电原理图画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IN不能考虑是电压源,如果掉电的话 相当于开关断开了,VIN就是悬空的状态,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的开关

【VIN不能考虑是电压源,如果掉电的话 相当于开关断开了】

这种情况,考虑采用下面的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