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挽电路的特点是啥意思?

楼主:
为什么说推挽电路的输出阻抗低?输出阻抗很小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【为什么说推挽电路的输出阻抗低?输出阻抗很小是什么意思?】

不能说推挽电路输出阻抗低,只能说首帖图中这个推挽电路输出阻抗比较低。

图中这个推挽电路输出阻抗低,是因为这个推挽电路由两个发射极输出电路组成,而发射极输出电路(共集电极电路)输出阻抗比较低。

但推挽电路有很多种,并非所有推挽电路输出阻抗都比较低。

网友B:
互䃼推挽的亮点,在于输出阻抗的对称,高低则视乎挂载的是哪极,

而真正的推挽,是两「人」一起使劲的,这好像很久已前有网友提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为什么说推挽电路的输出阻抗低?输出阻抗很小是什么意思?】 不能说推挽电路输出阻抗低,只能说首帖图 ...

管子如非互补,则输出阻抗不对称,但总比单管架构低,可做成恒流或动态负载,因三极管自身的实际阻值 能大能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互䃼推挽的亮点,在于输出阻抗的对称,高低则视乎挂载的是哪极, 而真正的推挽,是两「人」一起使 ...

【而真正的推挽,是两「人」一起使劲的,这好像很久已前有网友提过。】

【推挽】的意思,是两「人」交替使劲。【交替】才是【推挽】的真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管子如非互补,则输出阻抗不对称,但总比单管架构低,可做成恒流或动态负载,因三极管自身的实际阻值 能 ...

【管子如非互补,则输出阻抗不对称,但总比单管架构低】

管子如非互补,输出阻抗也可做成对称,也未必比单管架构低,可能比单管架构高。

真空管时代就有推挽电路,但真空管只有一种极性,没有互补的真空管。真空管构成的推挽电路,其输出阻抗可能各种各样,可能很高也可能很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互䃼推挽的亮点,在于输出阻抗的对称,高低则视乎挂载的是哪极, 而真正的推挽,是两「人」一起使 ...

【而真正的推挽,是两「人」一起使劲的】

【推挽】原文是 push-pull ,意思就是一推一拉,交替发力。

【两「人」一起使劲】,那叫两管并联工作。这种电路在真空管时代就有了,晶体管时代继承了真空管的做法,同样有晶体管并联使用的实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