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挽电路上PNP下NPN用有问题吗?

楼主:
输入处如果悬空的话,两个三极管会如图所示直通吗?

网友A:
【输入处如果悬空的话,两个三极管会如图所示直通吗?】

必然。

甚至两个三极管集电极没有联接在一起(两个集电极都悬空),仅仅是两个三极管的发射结,已经足够“直通”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输入处如果悬空的话,两个三极管会如图所示直通吗?】 必然。 甚至两个三极管集电极没有联接在一起 ...

如果直通的话 ,我理解是相当于电源对地短路了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直通的话 ,我理解是相当于电源对地短路了吗?

【如果直通的话 ,我理解是相当于电源对地短路了吗?】

和短路差不多。

实际上,电源正与地之间仅仅是两个正向PN结,即Q1的发射结和Q2的发射结。

其结果是:要么电源损坏,要么三极管烧毁。

网友A:
推挽电路,两个三极管直流上串联,上管PNP下管NPN,不是不可以这样使用。但这种电路的驱动相当麻烦,性能上也没有什么好处,所以没有人这样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如果直通的话 ,我理解是相当于电源对地短路了吗?】 和短路差不多。 实际上,电源正与地之间仅 ...

这个电路控制信号的电压如果高于12v,假设是15v输入的话,是不是这个电路也不能正常工作,因为如果是15V的电压输入进来,对于Q1来讲,不会导通,而对于Q2来讲,理论上应该会导通,但是一旦Q2导通的话,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理论上应该会被Q2钳位在0.7V,但是一旦钳位在0.7V,那么理论上Q1就会导通,所以怎么推都是相悖的,这样说的话,这个电路不管前面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这个电路都不能正常工作,我这样理解对吗 老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推挽电路,两个三极管直流上串联,上管PNP下管NPN,不是不可以这样使用。但这种电路的驱动相当麻烦,性能上 ...

老师帮我看看我下面的理解对吗 想不通了

这个电路控制信号的电压如果高于12v,假设是15v输入的话,是不是这个电路也不能正常工作,因为如果是15V的电压输入进来,对于Q1来讲,不会导通,而对于Q2来讲,理论上应该会导通,但是一旦Q2导通的话,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理论上应该会被Q2钳位在0.7V,但是一旦钳位在0.7V,那么理论上Q1就会导通,所以怎么推都是相悖的,这样说的话,这个电路不管前面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这个电路都不能正常工作,我这样理解对吗 老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路控制信号的电压如果高于12v,假设是15v输入的话,是不是这个电路也不能正常工作,因为如果是15V的 ...

【这样说的话,这个电路不管前面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这个电路都不能正常工作,我这样理解对吗】

这个电路,前面说过,两个三极管集电极都悬空,也会“直通”,原因是电源正与地之间仅仅是两个PN结(PNP管的发射结和NPN管的发射结)。两个PN结串联,只要电源电压大于1.5V,电源电流就相当大,何况12V电源?

所以,这个电路无论如何都不能工作。实际上,与输入电平无关,只要两个三极管基极联接在一起,两个发射极联接电源和地,就会“直通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师帮我看看我下面的理解对吗 想不通了   这个电路控制信号的电压如果高于12v,假设是15v输 ...

这个电路(上PNP,下NPN),要正常工作。两个基极不能联接在一起,而必须分别驱动。上管驱动信号以电源正端为公共点,下管驱动信号以地(电源负端)为公共点,而且两个信号必须反相,相当麻烦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这样说的话,这个电路不管前面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这个电路都不能正常工作,我这样理解对吗】 ...

明白了  老师! 所以在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个串联一个电阻就能防止他直通,同时电阻也能分压来保证管子正常工作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老师帮我看看我下面的理解对吗 想不通了   这个电路控制信号的电压如果高于12v,假设是15v输 ...

【我这样理解对吗】

不必那么麻烦地去理解。

作为放大电路,首要条件是各三极管电极具有适当的电压,且具有适当的偏置(这些通常叫做直流工作点),然后才能够谈得到信号输入幅度相位输出幅度输出阻抗等等,没有正确的直流工作点,其它统统谈不到。

这个电路,没有正确的直流工作点,所以谈不到输入高电平低电平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明白了  老师! 所以在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个串联一个电阻就能防止他直通,同时电阻也能分压来保证管子 ...

【所以在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个串联一个电阻就能防止他直通,同时电阻也能分压来保证管子正常工作。】

你能够仿真,可以试试看。

我告诉你: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【所以在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个串联一个电阻就能防止他直通,同时电阻也能分压来保证管子正常工作。】 你 ...

我在基极分别串联了电阻,他还会发生直通情况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所以在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个串联一个电阻就能防止他直通,同时电阻也能分压来保证管子正常工作。】 你 ...

  我仿真了一下,发现如果控制信号与电源都是5V的情况下,是可以正常的,但是如果控制信号处如果处于悬空状态或者电压幅值低到3V左右,上下管会同时导通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我这样理解对吗】 不必那么麻烦地去理解。 作为放大电路,首要条件是各三极管电极具有适当的电压 ...

老师在帮忙看看14楼 我仿真的 如果我输入控制信号用MCU控制的话,这个电路可行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老师在帮忙看看14楼 我仿真的 如果我输入控制信号用MCU控制的话,这个电路可行吗

我在前面已经说过:放大电路首先要确定直流工作点。你这个PNP管和NPN管组合成的串联推挽电路(串联是对直流电源而言),输入悬空时输出端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即2.5V(只有这样输出才能够达到最大摆动幅度)。此时上下两管的集电极电流估计已经足够让两个管子非常烫手了(估计两个管子集电极电流可达100mA,两个管子总功耗0.5W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仿真了一下,发现如果控制信号与电源都是5V的情况下,是可以正常的,但是如果控制信号处如果处 ...

你仿真电路输入端是5V,即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。此时上管关断,下管饱和(下管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仅不到20mV)。如果单片机输出低电平,那么下管关断,上管饱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师在帮忙看看14楼 我仿真的 如果我输入控制信号用MCU控制的话,这个电路可行吗

别胡思乱想了。要将单片机输出的高低电平反相,有得是比14楼更好的更简单的电路。

网友:
单片机我不懂,只就标题论事。

这种电路只能在 1.5V 以下才可不直通,而且无需在基极串入电阻,

但是,高于 1.5V 就不行了,两个发射结都正偏,串不串电阻照样直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在前面已经说过:放大电路首先要确定直流工作点。你这个PNP管和NPN管组合成的串联推挽电路(串联是对直 ...

如果是放大器,输入端悬空或偏置于待机电位的情况有存在的机会,

逻辑电路的输入端会有这情况吗,意思是说,逻辑电路难道不是一直跟逻辑电平讯号源连着的?!

逻辑电平是规范化的,如果 控制讯号电压跟 Vcc 相等而且永久连接,则这电路是 能用但不实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