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MP135F-DK]测评 ⑦MP135 GTK与中文

楼主:
       写在最前面:我没有解决在MP135上使用GTK绘制的界面如何显示中文的问题,但是我找到了一些方向,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操作

        我绘制了一个界面,放置了一个标签,标签上写“刷新”,标签的代码如下

GtkWidget *label = gtk_label_new("刷新");

但是界面显示的是一串乱码,如下图所示

于是我就去网上找GTK显示中文的帖子,基本上都是说中文编码的问题,GTK只认UTF-8,需要在代码中加入转换函数,转成UTF-8编码。我也照做了,没有用。
我就怀疑是不是转换函数没有生效,我就直接手动把中文转换成TUF-8编码

装进数组里,直接把数据给GTK(下面放了部分代码,我把“刷新”放到一个按钮上)
char refresh[] = {0x52, 0x37, 0x65, 0xB0, '\0'};

GtkWidget *button_refresh = gtk_button_new_with_label(refresh);

结果SSH界面还多了报错

(gtk_time:1955): Pango-WARNING **: 22:43:01.956: Invalid UTF-8 string passed to pango_layout_set_text()

说我给的不是UTF-8,哦那就有意思了,应该是我直接塞数组的动作有错,但是这也侧面反映了,之前我直接在代码中给中文是正确的。

突然我发现,一开始的界面上现实的乱码其实就是UTF-8的编码,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:代码和编译方式都是正确的,但是135上没有对用的中文字库,所以无法显示中文字符。

为了验证我的猜想,我突然想到之前测试时写了一个printf当前时间的demo,打印出的内容中就有中文,在SSH中是可以正常显示出来的,在SSH中运行的结果如下

于是我给135插上键盘,运行之前的程序,如下图所示

同样的代码,结果不同,那么我就可以断定,就是135上缺少对应的中文字库。

但是到此为止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下一步了,方向很明确要给他装一个中文字库,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装,如果有知道该怎么做的大佬,欢迎在评论区指导一下。所以后面我制作demo时只能避开中文了

网友A:
把win系统的字库移植到板子上去,我编写QT程序的时候也不能显示中文,后来我直接把win 的字库移植到板子上就行了

网友B:
这个可以跑touchGFX吗?实时性高不高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可以跑touchGFX吗?实时性高不高呀?

这个是跑了linux系统的,不能跑TouchGFX。当然135也支持裸机开发,和普通的STM32单片机一样,但是依然不支持TouchGFX(之前听ST工程师说后续可能会支持,但什么时候未知),目前裸机下已支持的是LVGL。还有就是裸机不支持Keil,要么IAR要么ST自己的IDE,因为Keil不支持A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把win系统的字库移植到板子上去,我编写QT程序的时候也不能显示中文,后来我直接把win 的字库移植到板 ...

能请教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能请教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?

可以,今天晚上之前我出一期移植这个字库的测评,你关注一下

网友D:
把字体文件(.ttf .ttc 等后缀)拷贝到 当前用户 home 目录下的 .fonts 目录下,即可完成字体安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今天晚上之前我出一期移植这个字库的测评,你关注一下

好嘞,非常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字体文件(.ttf .ttc 等后缀)拷贝到 当前用户 home 目录下的 .fonts 目录下,即可完成字体安装

👌,非常感谢,晚上回去我试一下

网友:
linux可以直接装字库,不复杂,搜索一下。

网友:
u不错,准备入手一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