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上卖那种不带线的防静电手环,真的防静电吗?防静电的小妙招都有哪些?

楼主:
冬天气候比较干燥,很容易产生静电,特别是在室内穿脱外套,经常被“电”,你有什么防静电的好办法吗?

网上卖那种不带线的防静电手环,真的防静电吗?原理是什么?

你还有哪些防静电的小妙招?欢迎分享

网友A:
自己去摸摸暖气管子就行

网友B:
网上卖那种不带线的防静电手环,真的防静电吗?原理是什么?

估计有点假。

网友:
那种没啥用的,根本不能释放静电,没有买的必要

网友:
很久以前描过那个电路,有个朋友想做。应该还是有点效果的。有绳的是通过1M的电阻放电到地面。不过当时看好像还蛮多器件的。具体现在都忘了。

感觉直接捆根金属丝在身上拖地下应该是最爽的吧。只是看怎么做的好看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去摸摸暖气管子就行

还真行,顺便还能暖暖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网上卖那种不带线的防静电手环,真的防静电吗?原理是什么? 估计有点假。

看着怪好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去摸摸暖气管子就行

摸墙感觉动静最小,要不都会啪得一下

网友:
不接地,能防电?xuan之又玄,众妙之门!

网友:
估计就是个漂亮的装饰品,反正我是没想明白它的玄妙的工作原理,神奇的空气接地吧

网友:
这不是和把静电环戴在袜子上一样吗,应付检查

网友:
最好是买有认证过的吧,带防静电手环之前要测试一下的

网友:
我一般是洗个手,所有到底洗手能不能清除静电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