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DigiKey创意大赛】无线示波器检测系统 #3 项目提交

楼主:
无线示波器检测系统

作者:北方

一、作品简介
 作品名称:无线示波器检测系统

    功能简述:使用推荐的AD7606C18FMCZ远程采集数据,并使用ADI的ACE软件采集数据并生产数据采集端口。端口数据推送到Http服务器的数据接口。数据可以通过树莓派无线读取并远程监控。

    使用的硬件:

    使用软件:

  • Arduino IDE
  • Nodejs

    连接照片:

实现效果如下;

二、系统框图(图文结合)

2.1 这个项目硬件连接如下,

#define DB7 D10
#define DB8 D9
#define RD D8
#define CS D7
#define CVA_CVB D2
#define RESET_AD7606_BTN D1
#define BUSY D0
#define RESERVE D6
#define OLED_SDA D5
#define OLED_SCL D4
#define BEEP D3
#define SAMPLING  64

采用的硬件为XIAO ESP32C3 开发板作为主控,该电路板附带一个外部天线,以增加无线应用程序的信号强度。 它还具有小巧精致的外形,并结合了单面表面贴装设计。 它配备了丰富的接口,具有11个数字I/O,可作为PWM引脚和4个模拟I/O,可作为ADC引脚。支持**UART、I2C、SPI等4种串行接口。

采用基于 XIAO 的多功能扩展板所配套的OLED实现显示功能。

采用AD7606进行高速数据采样。

2.2 程序设计流程图如下,

具体程序设计流程如下

运行的控制台输出和前端显示如下

三、各部分功能说明

  1. 这个功能主要在主控芯片ESP32C3实现,包括自定义SPI串口数据读取,数据显示,和无线上传三个模块。
  2. 前端芯片AD7606C18FMCZ实现8通道高速采集。
  3. 后台采用手机,台式机都作为客户端,直接读取http server服务,实现无线示波器的展示功能。

具体在上述软件流程中详细描述。

  • 作品源码

代码AD7606_ESP32_Osillator.ino ,下载链接如下:https://download.eeworld.com.cn/detail/%E5%8C%97%E6%96%B9/630351

具体代码如下:

#include <Arduino.h>
#include <U8x8lib.h>
#include <Wire.h>
#include <WiFi.h>
#include <AD7606.h>

#define DB7 D10
#define DB8 D9
#define RD D8
#define CS D7
#define CVA_CVB D2
#define RESET_AD7606_BTN D1
#define BUSY D0
#define RESERVE D6
#define OLED_SDA D5
#define OLED_SCL D4
#define BEEP D3
#define SAMPLING  64

const char* ssid     = "honor";
const char* password = "digikey9";

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_HW_I2C u8x8(/* clock=*/ OLED_SCL, /* data=*/ OLED_SDA, /* reset=*/ U8X8_PIN_NONE);   // OLEDs without Reset of the Display
AD7606_18_Serial AD(DB7, DB8, RD, CS, CVA_CVB, CVA_CVB, BUSY, RESET_AD7606_BTN);
WiFiServer server(80);

void init_AD7606(void){
  Serial.println("Init AD7606.");
  pinMode(RESERVE, OUTPUT);
  pinMode(BEEP, OUTPUT);
}

void init_OLED(void){
  Serial.println("Init OLED.");
  u8x8.begin();
  u8x8.setFlipMode(1);   // set number from 1 to 3, the screen word will rotary 180
  u8x8.setFont(u8x8_font_chroma48medium8_r);
  u8x8.setCursor(0, 0);
  u8x8.print("Oscillat Digikey");
}

void init_wifi(){
  Serial.println("Init Wifi.");
    WiFi.begin(ssid, password);
    while (WiFi.status() != WL_CONNECTED) {
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Serial.print(".");
    }
    Serial.println("");
    Serial.println("WiFi connected.  ");
    Serial.println(WiFi.localIP());
    server.begin();
  u8x8.setCursor(0, 7);
  u8x8.print(WiFi.localIP());
}

String getAD7606(void){
  int32_t Data[8];
  //Serial.println("Get AD7606.");
  AD.read(Data);
  String reading=String("var xy=["+String(Data[0]));
  for (int32_t i = 2; i < SAMPLING; i++)
  {
  AD.read(Data);
  reading=String(reading+","+String(Data[0]));
  }
  AD.read(Data);
  reading=String(reading+","+String(Data[0])+"];");
  Serial.println(reading);
  delay(1);return reading;
}

//void html_head(void){__nop()}

void getWifi(void){
WiFiClient client = server.available();   // listen for incoming clients
//const char* url="\"http://httpbin.org/range/16\"";

  if (client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you get a client,
    Serial.println("New Client.");           // print a message out the serial port
    String currentLine = "";                // make a String to hold incoming data from the client
    while (client.connected()) {            // loop while the client's connected
      if (client.available()) {             // if there's bytes to read from the client,
        char c = client.read();             // read a byte, then
        Serial.write(c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print it out the serial monitor
        if (c == '\n') {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the byte is a newline character

          // if the current line is blank, you got two newline characters in a row. that's the end of the client HTTP request, so send a response:
          if (currentLine.length() == 0) {
            // HTTP headers always start with a response code (e.g. HTTP/1.1 200 OK)
            // and a content-type so the client knows what's coming, then a blank line:
            client.println("HTTP/1.1 200 OK");
            client.println("Content-type:text/html");
            client.println();

            // the content of the HTTP response follows the header:
            client.print(" <html><head><script src=\"https://cdnjs.cloudflare.com/ajax/libs/echarts/5.4.3/echarts.min.js\" ></script><img src=\"https://www.eeworld.com.cn/huodong/digikey_iot_contest_2023/image/banner.jpg\" width=\"100%\"/></head>");
            client.print("<body><div id=\"main\" style=\"width: 100%;height:600px;\"></div>! ");
            client.print("<script>var my=echarts.init(document.getElementById('main'));");
            client.print(getAD7606());client.print("option={visualMap:[{show:false,type:'continuous',seriesIndex:0,min:0,max:400}],title:[{left:'center',text: 'Oscillator Digikey'}],tooltip:{trigger:'axis'},");
            client.print("xAxis:[{data:[]}],yAxis: [{}],grid:[{bottom:'60%'}],series:[{type:'line',showSymbol: false,data: xy}]};my.setOption(option);");
            client.print("function refresh(){fetch(\"http://httpbin.org/range/16\").then((response) => response.text());};");
            client.print("window.setInterval(refresh,2000);");
            client.print("</script></body></html>");
            // The HTTP response ends with another blank line:
            client.println();
            // break out of the while loop: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 else {    // if you got a newline, then clear currentLine:
            currentLine = "";
          }
        } else if (c != '\r') {  // if you got anything else but a carriage return character,
          currentLine += c;      // add it to the end of the currentLine
        }

        // Check to see if the client request was "GET /H" or "GET /L":
        u8x8.setCursor(2, 3);u8x8.print("Oscillat On.");
        //if (currentLine.endsWith("GET /ON")) { u8x8.print("Oscillat On.    "); digitalWrite(5, HIGH);   client.print("Click <a href=\"/H\">here</a> to turn the LED on pin 5 on.
"); }
        //if (currentLine.endsWith("GET /OFF")) { u8x8.print("Oscillat OFF.   ");digitalWrite(5, LOW); //client.print("Click <a href=\"/L\">here</a> to turn the LED on pin 5 off.
"); }
      }
    }
    // close the connection:
    client.stop();
    //Serial.println("Client Disconnected.");
  };
  delay(1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up()
{
  Serial.begin(115200);
  delay(500);
  init_AD7606();
  init_OLED();
  init_wifi();
  Serial.println("Start Oscillator AD7606.");
}

void loop()
{
  getWifi();
  Serial.println("Refresh 2000ms.");
  delay(2000);

主要功能搞得比较清晰,就是各个模块初始化,然后直接启动wifi并提供一个运行的服务器供远程读取AD7606数据。虽然ESP32C3身体小,但是可以嵌入javascript实现各种互动,使用浏览器的DOM,还使用了echarts的js模块,可以低代码实现动态的数据可视化。

2 项目启动的视频如下。

VID20231225112805

  可以看到顺序执行,并且自动刷新。这个刷新不是在主控芯片实现的,而是由远程的client自动刷新,用http GET的方式实现数据推送,这里设定是2000毫秒,实际上可以设定为更小,实现高性能刷新。这个同时也实现了显示和联网,

五、作品功能演示视频

    作品视频如下,从上电,启动,启动服务器并接受客户端访问。

VID20231225112617

六、项目总结

6.1 这个过程采用了多种设备和数据采集技术,充分发挥了AD7606的高性能数据采集功能。同时结合ESP32C3的智能联网功能,可以实现智慧物联网的功能。这次项目,用无线示波器的方式展示了类似的基本架构和实现方式,可以作为原型设计的参考方案。

6.2 分享链接汇总:

1.【DigiKey创意大赛】EVAL-AD7606C18FMCZ开箱贴 -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- 电子工程世界-论坛 (eeworld.com.cn)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1265488-1-1.html

2. 【DigiKey创意大赛】无线示波器检测系统 #1——AD7606C18FMCZ数据采集成功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1267593-1-1.html

3. 【DigiKey创意大赛】无线示波器检测系统 #2——AD7606C18FMCZ配网和显示通过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1267799-1-1.html

七、其他

7.1 提交文档的word版本如下

7.2 代码如下

7.3 参考的AD7606资料如下

eval-ad7606c18fmcz-ug-1870 ADI.pdf (901.65 KB, 下载次数: 0) eval-ad7606c18fmcz-schematic.pdf (80.38 KB, 下载次数: 0)

7.4 参考逻辑图文件

网友A:
看了一下,大佬这作品非常牛呀,这7606是这次活动买的吗?搞完作品后,有没有考虑出掉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一下,大佬这作品非常牛呀,这7606是这次活动买的吗?搞完作品后,有没有考虑出掉呀?

活动推荐的板子,还有很多没有研究到的。只用了一部分功能。

网友:
使用推荐的AD7606C18FMCZ远程采集数据,并使用ADI的ACE软件采集数据并生产数据采集端口。端口数据推送到Http服务器的数据接口。数据可以通过树莓派无线读取并远程监控。

保存并学习!

网友:
给大佬点赞,感谢大佬的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