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随器的自举

楼主:
这是个单电源的交流放大器,

其实,你拿它当开关电路来玩也行,

分别只是 T2的基极(N点)电位 应否超过Vcc而矣。

网友:
以电阻为直流負载的放大器,是无法做到 轨至轨摆幅输出的,

假设Vcc是 15V,根据 不失真最大功率 规则设计,则有5V被 Re2 永久佔用,

自举,只能增加管子开通的程度,使射极电位贴近Vcc,从而可让Uo达到 ±5V 的期望值。

网友:
自举的作用,

在线性电路中,是使待机电流 (静态工作点) 固定,减轻前级的直流负荷,

在开关电路中,如无自举,单靠「T1」无法让「T2」饱和,甚至连开通都做不到。

网友:
线性电路,三极管运行于放大区,

T2的待机电流,由 Rc1+Rc2 ,及T1的待机电流所设定,

这设置,决定了当 T1 截止时,T2 的射极电位可有多高,

Rc1+Rc2 愈小,T2 的开通程度就愈大,但 T1 所需的功率层级也更大,

Rc1+Rc2 的阻值如果能跟 T1 作差分(推挽)变化,T1 的 Ic 才可大大小于T2 。

网友:
T2射极的待机电位,应该是 10V,Rc1+Rc2 的分压算尽了也不过5V,

如果这时的 Ic1 等于 Ib2,若不设自举,则当T1截止时,N点电压只能升至 13V 。

网友:
BJT,不管你怎样用,控制的都是 Ube或Ib,

在线性电路中,如果有待机电流,这待机电流就是 交流基线,

交流基线是会随输入而变化的,不管共甚么极,这变化就成了讯号源或前级的 直流负荷。

网友A:
三极管的偏置,可以取自Vcc或独立电源,而讯号跟偏置的关系,通常是并联,

讯号,是交流成份,偏置,是直流,是静态工作点,这基数本该不受讯号影响才对,

那么,管子的动作,就是建基于两股 Ib的叠加,变数加常数,原理本来就是这么简单,

但实际上,一般的并联电路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,想让直流成份纹丝不动,就得改变偏置的馈电方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三极管的偏置,可以取自Vcc或独立电源,而讯号跟偏置的关系,通常是并联, 讯号,是交流成份,偏置,是 ...

【讯号,是交流成份,偏置,是直流,是静态工作点,这基数本该不受讯号影响才对,】

弱弱问个问题,带有直流偏置的不过零的交流还算交流吗?

过零的呢?也还算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【讯号,是交流成份,偏置,是直流,是静态工作点,这基数本该不受讯号影响才对,】 弱弱问个问题,带 ...

如果这 交流成份 是个 正负对称 的波形,那不管过零与否,一概视为 交直叠加 就是。

那么,把直流成份剝离,交流成份的基线自然回零,还原出交流信息的原本模样,输出端的阻容耦合就有此作用。

网友:
根据 最大不失真功率输出 规则,

单管交流放大器不管共啥极,Uo=±Vcc/3,Io=±Ic/4,

那么,负载获取的功率就只有电源输出功率的 十二份之一 !!

有谓,大话怕算账,假设,Icm2是10A,能交给负载的也就只有 2.5A 。

假设,β2为100,则 Ib2就是 0.1A,那么,T2的待机Ib应该就是 0.05A 对吧?!

那好,要令 Ib2=0 的话,Ic1需多大才行,T1截止时,Ib2 能达到 0.1A 不能,我说,不可能!!

只要 Ie2小于10A,Ib2就休想有0.1A那么大,除非,N点电位能够达到 15.3V 或以上,不靠C3能做到吗?!

网友A:
Rb1与Re1,已能构成完整的交流通道,让C1能无障碍地充放电,把Rb2砍掉还能给 Ui 减负。

T1 级是共射架构, Ui 的最大值远小于Vcc,所以,Rb1 不至于对 Ib1 的最大值造成限制,但是,

源自 Rb1 的待机电流还是会受 Ui 影响的,原本属于待机电流的份额,终究还得是由 Ui 来买单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b1与Re1,已能构成完整的交流通道,让C1能无障碍地充放电,把Rb2砍掉还能给 Ui 减负。 T1 级是共射架构 ...

这情况,在T2级只会更严重。

共集拓扑,电压增益小于1,关键是,

它的输出幅度往往就是前级 (或讯号源) 的幅度,

那就意味着,射随器的默认工况,是 大讯号运行,

N点电位 轨至轨摆渡 ,在 Rc1+Rc2 里的电流变化多大?!

你把整个 T1 级砍掉,直接让 Ui 驱动T2好不,那么,当N点升至 15.000.....V 时,Ui 输出的电流究竟多大?!

这电路是甲类放大,按道理,「Ui」只需输出 0.05A,就能把0.1A凑齐,但实际上,那0.1A全是「Ui」缴付的 !!

把N点下拉至地,要通过 Rc1+Rc2,假设此值等于Re2,则「Ui」所要抽运的电流就是 7.5A,又是个巨浪费 !!

网友:
大家有没有留意,电讯号驱动,Ib的交流成份是由讯号源提供的,

亦就是说,基极电位的是被讯号源灌高的,但换成图例这样的电路就不一样,

T1跟T2是直接耦合的,给 T2 提供 Ib 的通道只有一条,所以,Rc1+Rc2 的取值,

不管引入自举与否,都必须像多谐震荡器那样,根据饱和的条件 (Ib2≧0.1A) 来设计。

网友:
三极管的开通,无法像机械开关那么彻底,T2的射极电位,14.7V 大概已是极限,那么,所需的基极电位则至少得有 15.3V,

如果N点电位达到此数值,则Vcc根本就无法给T2提供任何Ib的啊,取得最大Ib就更是不可能,那咋办,当然只能召援了,这支援就是C3,

贮存于C3中的电压,就是待机状态时的〖Umn+Ube〗,算尽了不过就3V上下,可那个0.1A的峰值,正正就是 Umn 给的,换言之,Rc2≈Umn÷0.1A,Umn<5V,

当 Rc2和Umn 求得后,Ic1和Rc1 也就有定了,实际上,待机 Ic1 跟峰值 Ib2 是相等的,如果Umn为3V,则Rc2就是30Ω,假设Rc1为20Ω,则N点落地时的 Ic1 是0.3A,那么,T1 的 Icm 若有0.5A就很足够了。

网友:
换言之,当射随器引入自举机制后,

Rc2的选择是受T2的 待机状态 射极电位和M点电位 所制约的,

这样,T1规格的选择亦就有所依据,两管的 Ic 层级差距很明显,这才合理。

但要注意,驱动T2的讯号如果是 恒压源,则自举只减轻 讯号源的直流负荷,对N点电位是没作用的。

网友:
Ib2,实际上仍是「偷樑换柱」,

待机时,Ib2 全由Vcc提供,峰值输出时就全由C3给予。

C3中的贮能还有部份经Rc1流失,如果C3够大,可用负载替代Rc1,省掉C2。

网友:
Rc2分压 决定C3的电压,然后,Rc2阻值与C3电压 共同决定T2的峰值Ib 。

MN联动,乃等效恒流的关键,Rc1不能省去或以二极管代替,否则,M点就动弹不得,无法跟N点联动。

网友:
自举电容分析有道理,

所谓自举通俗讲,站在凳子上,增加身高的作用,就叫自举作用

类似IR2110驱动芯片外部的外部电路 ,在高端悬浮通道采用外部自举电容产生悬浮电压源道理一样,与低端通道共用外接驱动电源VCC,,

网友C:
楼主分析这电路,完全可以用PSpice仿真验证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分析这电路,完全可以用PSpice仿真验证一下

我只会用 PROTO免费版 这个手机软件,

最大问题反而是 觉得书本的描述隔靴搔痒,难以让我领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