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ACM32G103RCT6开发板测评】+步进电机细分控制

楼主:
在以往控制步进电机时,为了提高控制的精度多采用相应的驱动控制器来完成, 这里使用的是一款双极微步电机评估板,其特点是功能较完备,适于进行性能的评估和一些基本的应用。

图1 双极微步电机评估板

在电机选取上,是选取图2所示的大扭矩步进电机,其引脚的信号排列关系如图3所示。

该电机的适用电压为:9V、12V、24V

图2 步进电机

图3 引脚信号排列

步进电机与评估板的连接连接如图4所示,VM与GND引脚则连接12V直流电源。

图4 电机与评估板连接

评估板的控制信号是由ACM32G103开发板提供,所使用的扩展接口如图5所示。

其中:

步进脉冲信号输入端CLK连接PB8(一个脉冲走一步,脉冲频率决定着步进电机速度)

步进方向信号输入端DIR连接PB9(可使用按键来切换步进电机的方向)

使能信号输入端EN连接PA5(低电平时关闭芯片的功率输出)

图5 扩展接口

实现引脚输出模式配置的函数为:

void BSP_BJDJ_Init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;
  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;
    GPIO_InitStruct.Pin  = GPIO_PIN_8|GPIO_PIN_9;
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 = GPIO_MODE_OUTPUT_PP;
    GPIO_InitStruct.Pull= GPIO_PULLUP;
    GPIO_InitStruct.Drive  = GPIO_DRIVE_LEVEL3;
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FUNCTION_0;
    HAL_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    GPIO_InitStruct.Pin  = GPIO_PIN_5;
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 = GPIO_MODE_OUTPUT_PP;
    GPIO_InitStruct.Pull= GPIO_PULLUP;
    GPIO_InitStruct.Drive  = GPIO_DRIVE_LEVEL3;
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FUNCTION_0;
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}

所用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:

#define CLK_high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 GPIO_PIN_8, GPIO_PIN_SET);

#define CLK_low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 GPIO_PIN_8, GPIO_PIN_RESET)

#define DIR_high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 GPIO_PIN_9, GPIO_PIN_SET)

#define DIR_low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 GPIO_PIN_9, GPIO_PIN_RESET)

#define EN_high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GPIO_PIN_5, GPIO_PIN_SET)

#define EN_low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GPIO_PIN_5, GPIO_PIN_RESET)

测试电机转动的程序为:

int main(void)
{
	uint16_t i = 0 ;
    uint16_t M=2000;
	HAL_Init();
    SystemClock_Config();
	get_reset_source();
    BSP_MCO_Init();
    BSP_BJDJ_Init();
    EN_high;
    DIR_high;
    for(i=0 ; i<M ;i++)
    {
         CLK_high ;
         HAL_DelayUs(200);
         CLK_low;
         HAL_DelayUs (200) ;
    }
    HAL_Delay(500);
    DIR_low;
    for(i=0 ; i<M ;i++)
    {
         CLK_high ;
         HAL_DelayUs(200);
         CLK_low;
         HAL_DelayUs (200) ;
    }
    EN_low;
 }

经程序编译与下载,其测试效果如图6所示,说明功能设计正确,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在指定的细分模式下进行正反转运转。

图6 连接方式及上电测试

步进电机细分控制

网友A:
666,老师两个评测做一起,一下完成两个测试,可以可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666,老师两个评测做一起,一下完成两个测试,可以可以!

哈哈,要讲效率呀!

网友B:
楼主不仅提供了产品的测试,还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测试方法,值得推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不仅提供了产品的测试,还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测试方法,值得推荐

感谢支持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