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直播FAQ】安森美汽车热管理e- Compressor 应用问答汇总

楼主:
直播主题:安森美汽车热管理e- Compressor 应用

内容简介:随着汽车动力系统从传统内燃机走向混合动力及电动型号, e-Compressor 不仅只用来操控车身冷暖空调以调适舱内温度,还能用于电车电池的热管理。因此,一款可靠及强固的功率芯片对行驶安全至关重要。
本次在线研讨会将讨论安森美一系列应用于e-Compressor的ASPM模块,其集成栅极驱动器,具有小型化和高功率密度的优势。同时,亦会重点介绍全新的M3 SiC Mosfet,比较SiC 与IGBT 相互的优势。
本次在线研讨会将助您分析e-Compressor的市场趋势,并阐释安森美APM 方案可如何助力工程师解决他们在汽车e-Compressor应用的独特设计挑战。

直播讲师:

Chris Wu

安森美现场应用工程师

FAQ详情

1、电池热管理主要包括哪些方式?

A: 目前主流的是e

2、电池热管理主要包括哪些方式?

A: e-compressor

3、电池热管理主要包括哪些方式?

A: PTC辅助加热目前也还在采用

4、电池的最佳充放电温度区间是多少?

A: 15-35℃

5、车里的电芯温度一致性怎么保障?

A: 电芯中间或者上,下方会放置换热管路,通过散热系统给电池加热或者冷却,从而保证电芯温度的一致性

6、e-Compressor的ASPM模块功耗和功率有多大?

A: 目前主流8-10KW左右,模块损耗主要看IGBT的技术,onsemi

7、e-Compressor的ASPM模块功耗和功率有多大?

A: 目前从FS4升级到FS7,IGBT 损耗有更进一步的降低

8、e-Compressor 的载波频率大概是多少

A: 8K -20K

9、安森美APM 方案可以应用与电动两轮车上吗?

A: 可以的,onsemi

10、安森美APM 方案可以应用与电动两轮车上吗?

A: 有低压MOS APM可以选择

11、e-Compressor 主要应用于哪些领域,有何特点

A: 电动汽车

12、e-Compressor 的电源是多少

A: 和电动汽车电池是配套的,400V/800V 2个平台

13、e-Compressor采用什么算法

A: SVPWM, SPWM主流方案

14、集成了栅极驱动器的ASPM模块最大功率是多少?

A: 最大可以到8-10KW

15、SiC半导体方案,在散热方面有哪些处理方式?

A: onsemi 目前采用成熟的散热DBC基板

16、电池安全主要就是解决散热问题就可以了吗?

A: 汽车电池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,特别是考虑到其可能受到外部电、热、机械应力。为了确保安全,汽车电池通常会采取一些安全措施,比如安全阀来释放过多的气体和防止过压,以及隔膜来防止正负极短路。汽车本身结构设计也会考虑电池的机械应力,热失控,过压过流等防护措施。

17、安森美APM 方案在e-Compressor应用中有那的独特设计?

A: 高集成度,高可靠性,采用最新的IGBT技术,得益于收购仙童半导体,在模块制造方面有接近20年的沉淀

18、M3 SiC Mosfet相比较其他的有什么优势

A: 和IGBT相比,主要是损耗和效率会得到比较大的提升,可以提高整车的运行里程,另外SIC可以运行更高的开关频率,对于高转速会更容易实现

19、M3 SiC Mosfet相比较其他的有什么优势

A: M3S sic

20、需要哪些设计考虑呢

A: 原理图,layout,安装,EMI等设计

21、新能源车的电池热管理,贵司是否有成熟的方案?

A: 有,可以先了解下PPT内容

22、安森美的栅极驱动器是否安全可靠,它应用在哪些行业

A: HVIC/LVIC可靠性?

23、热管理e- Compressor的详细资料在哪里查阅?谢谢

A: 可以联系onsemi

24、热管理e- Compressor的详细资料在哪里查阅?谢谢

A: 代理商后者onsemi销售团队索取

25、Sic和IGBT的温度特性差异主要是有什么决定的?

A: SIC是mosfet

26、Sic和IGBT的温度特性差异主要是有什么决定的?

A: IGBT是双极性晶体管,有拖尾电流,导致关断损耗比mosfet 大

27、是否可以应用氮化镓器件

A: 这个领域暂时没人用

28、APM的开关频率范围多少

A: 20k-40k,看具体型号

29、安森美的ASPM模块采用什么封装模式?

A: transfer mold封装

30、是否有考虑利用废热或能量回收技术,以提高整个汽车系统的能效?

A: 可以的,目前很多车企在用了,比如Tesla

31、安森美产品都是在哪里生产的?

A: 晶圆主要是韩国,美国,日本,封装在苏州和越南等工厂

32、ASPM27系列内部集成相电流采集吗?

A: 不集成,一般通过外部电阻+运放 进行电流采样

33、有哪些新技术新应用

A: onsemi FS7 IGBT, M3S SIC可以了解下,另外安森美封装技术特别有优势,会推出小型化产品

34、系统稳定性?

A: 系统稳定性取决于设计,软件+硬件,另外ASPM安装也很重要,当然比起单管方案,安装和绝缘已经得到很大提升

35、igbt器件封装类型哪些

A: 目前D2PAK,TO247-3,TO247-4都有

36、电动汽车的热管理系统是通过压缩机吗?

A: 这个seminar是压缩机,另外热管理PTC目前也还在应用

37、SiC MOSFET有什么优势?

A: SiC MOSFETs 相比 IGBT 具有更低的损耗、更高的开关速度和更高的工作温度,这使得它们在高功率应用中更具有竞争力。

38、冷媒系统会引入EMC干扰吗?如何屏蔽干扰源

A: EMC一个方面是ASPM设计的时候会调整dv/dt,di/dt, 另外一方面系统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EMI的设计,比如吸收电容,电感的设计

39、ASPM的主要拓扑结构有哪几种?

A: six pack

40、模块温度检测有哪些新技术?有什么优点

A: 内置ntc

41、模块温度检测有哪些新技术?有什么优点

A: 内置NTC或者内置通过二极管特性进行温度检测,检测点可以靠近晶圆, 相比外部温度采样来说更加精准

42、ASPM集成gate driver吗?

A: ASPM集成gate drive,不带drive的onsemi 称之为APM

43、栅极驱动器的灌电流和拉电流多少?

A: ppt有介绍,比如650v模块 2A/4A

44、APM的开关频率最高能够达到多少

A: 一般的可以到20k, 如L42可以到50k

45、芯片底部的散热片用导热膏可以吗?

A: 需要涂grease来消除接触界面的不平整来降低热阻

46、封装变小,对功率有duos大影响?

A: 主要看功率器件损耗,如果损耗可以做的好,封装就可以变小

47、ASPM27允许最高结温是多少?

A: 175

48、市面上的压缩机一般功率是多大的?多大电流的管子可以匹配

A: 乘用车功率5-10kW,商用车更大,目前安森美的产品(650V和1200V的IGBT,SICMOS,模块)可以覆盖所有的压缩机应用

49、安森美ASPM模块有哪些技术优势和特点?ASPM模块未来发展趋势如何?产品的安全设计有哪些?

A: 由于问题比较多,一会可以视频解答一下

50、功率模块未来趋势是什么?电压更高?功率更大?集成智能单元?

A: 小型化,电池电压有提升的需求,对IGBT耐压有更高的要求,功率目前10KW左右基本上够用了

51、问下这个一般过哪些行业认证?

A: onsemi车规认证目前行业领先,为数不多101和324都通过的ASPM供应商

52、驱动电路如何设计

A: 驱动内置,只需要调配外部资源即可

53、ASPM的开关频率可到多少?

A: 安森美ASPM开关频率最大为20k-40k,市面上的压缩机实际驱动频率10-20k,可以满足压缩机的使用要求

54、这么多直插的管脚 坏了更换也是个麻烦事啊

A: 确实如此,工业其他应用有press fit压接的,但是ASPM暂时没有

55、怎么测试ASPM可靠性?

A: 首先可以比较下车规认证的项目,不同的车规认证要求不同, 如果同样的认证,那可以比较下更具体的项目,比如SCSOA, FBSOA, RBSOA等

56、仿真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的?有提供技术支持吗?

A: onsemi网站有关于ASPM的仿真软件,在线的,非常好用

57、驱动器的走线布局有参考案例提供吗?

A: 安森美官网上有模块的应用手册,里面对PCB的走线布局有详细的指导,也可以联系我们进行设计交流

58、IGBT是否有短路保护功能

A: 有

59、ASPM的内部die温度怎么得知?通过热阻计算?

A: 可以计算,也可以用onsemi提供的仿真工具

60、集成gate driver的ASPM是隔离的驱动吗?

A: 非隔离的

61、集成gate driver的ASPM是隔离的驱动吗?

A: 准去的讲HVIC是隔离的,LVIC不是隔离的

62、安森美的极限值能否超限使用

A: 不建议

63、ASPM或者APM有寄生二极管做被动续流吗?

A: 是的

64、ASPM模块包括哪些组成部分?

A: 包括驱动,温度采样电路,保护电路,功率器件等部分

65、安森美提供哪些仿真平台和工具么?

A: 安森美官网有模块热仿真工具,针对sic单管设计也有PLES仿真工具,如果个别器件网站上找不到,也可以找我们帮助仿真

66、ASPM模块是否需要额外散热设计?

A: 需要外加散热器的

67、E-compressor 对于不用电压平台 400V 800V 架构上会有不同? EMC要求是否也会有不同?

A: EMC标准是一样的,对于ASPM来讲会做到最优的dv/dt,di/dt

68、e-Compressor目前在车规方面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?

A: 汽车空调,正常散热系统都需要ecompressor

69、产品向小型化、易组装的方向发展,但同时如何还能实现其高性能和可靠性呢?

A: 器件的发展,比如IGBT到sic,单管到模块,这些器件安森美都有

70、低温能做到多少?

A: -40

71、ASPM的主要拓扑结构有哪几种

A: ASPM针对电机、电源应用。提供相关拓扑设计

72、采用带驱动的ASPM,是不是只需要用MCU或者DSP输出互补的PWM?

A: 是的,安森美的ASPM模块会给设计者带来很多的便利

73、ASPM除了用在汽车上,有用在工业领域吗?比如高压大功率伺服驱动器

A: 安森美也有针对工业的SPM模块,请参考官网或者联系我们进行选择

74、采用ASPM,但是需要隔离驱动,是不是外部可以用高速光耦再驱动ASPM的栅极驱动?

A: 空调压缩机中的ASPM应用,内置驱动,根据应用,外挂通信隔离即可

75、安森美晶圆有哪些厂家?具备自主自制能力吗?

A: in house, IDM厂商

76、APM或者ASPM内部导线在不同频率下的寄生感抗能计算或者仿真出来吗?

A: 可以的,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您这边的FAE

77、实际应用中,是多个小功率模块并联,还是直接用个大功率模块,哪种方案好?小功率模块,可以在低功率应用时,可以只使用部分IGBT或Sic,大功率模块呢?

A: 安森美有不同电流的模块,igbt和sic进行选择,所以在压缩机应用中一般不需要并联

78、集成驱动电路的功率模块,驱动保护参数是否易于在外部作调整?

A: 和分立器件相比,保护设计比较简单,如过流保护,ASPM外部加个阻容就可以了,当然有的客户也做一些其他处理,比如外部加运放比较器,看客户自己的需要和设计

79、碳化硅的导通内阻是多大的?

A: 安森美有在650V-1200V有多种rdson的sic可以选择,目前800V平台乘用车用的比较多的是1200V70mhom左右

80、模块有demo开发板提供学习吗?

A: 有的,可以在onsemi网站上搜索下,有问题联系对应您这边的onsemi

81、模块有demo开发板提供学习吗?

A: 代理商或者原厂支持

82、请问有没有400v内上升时间/下降时间小于1ns的IGBT?

A: 请问为什么有这种需求?

83、内部bonding wire之间会有寄生电容吗?

A: 主要是寄生电感

84、ASPM具有过流或者过温保护吗?

A: 有的

85、高压大功率的产品中,电流一般采用哪种方式采集?霍尔效应传感器还是康铜丝电阻?

A: 压缩机应用这个功率等级 一般采用电阻

86、能否串并联

A: 请问什么应用?

87、能实现温度监控么?

A: 可以的,有VTS或者NTC可以实线

88、模块是不是已经将驱动做进去了?

A: 是的,也有不带驱动的,一般叫PIM, ONSEMI 低压mos APM不带驱动

89、这方案有成功案例了吗?供货正常吗?

A: 目前安森美的ASPM模块在电动 压缩机市场占有率是第一的,IGBT和sic也有客户在使用

90、为APM匹配隔离驱动芯片的话,峰值驱动电流按照多少选择?

A: 需要根据IGBT,MOSFET的 Qg, Fsw来大概计算或者根据规格书推荐来选取

91、英文资料应该汉化

A: 谢谢您的建议,后续可以安排

92、M3 SiC Mosfet是否有车规级的产品?如有,是哪些系列或者型号?

A: 有的,可以搜索NVTHXXXXXXM3S,V代表车规

93、SiC和IGBT在e-Compressor应用中的性能差异有哪些?

A: 主要是损耗和开关频率可以做的更好,比如快充应用,需要高转速的e-compressor, igbt受限于器件本身,损耗比较大

94、对于贵司解决方案中的SiC Mosfet有一些问题请教: 首先,SiC Mosfet的可靠性问题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方面。由于SiC材料具有高导热率和高电子饱和迁移率,因此SiC Mosfet在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。这可能会导致器件温度上升,从而影响其性能和可靠性,贵司产品这方面如何做到平衡? 其次,SiC Mosfet的开关速度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虽然SiC材料具有高电子饱和迁移率,但是其开关速度并不一定快。这可能会对需要快速开关操作的电路产生影响,这方面贵司产品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和完善的设计考虑呢?谢谢。

A: 相比IGBT, SIC的应用确实有不同的点,具体可以和onsemi

95、对于贵司解决方案中的SiC Mosfet有一些问题请教: 首先,SiC Mosfet的可靠性问题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方面。由于SiC材料具有高导热率和高电子饱和迁移率,因此SiC Mosfet在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。这可能会导致器件温度上升,从而影响其性能和可靠性,贵司产品这方面如何做到平衡? 其次,SiC Mosfet的开关速度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虽然SiC材料具有高电子饱和迁移率,但是其开关速度并不一定快。这可能会对需要快速开关操作的电路产生影响,这方面贵司产品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和完善的设计考虑呢?谢谢。

A: FAE交流

96、对于贵司解决方案中的SiC Mosfet有一些问题请教: 首先,SiC Mosfet的可靠性问题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方面。由于SiC材料具有高导热率和高电子饱和迁移率,因此SiC Mosfet在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。这可能会导致器件温度上升,从而影响其性能和可靠性,贵司产品这方面如何做到平衡? 其次,SiC Mosfet的开关速度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虽然SiC材料具有高电子饱和迁移率,但是其开关速度并不一定快。这可能会对需要快速开关操作的电路产生影响,这方面贵司产品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和完善的设计考虑呢?谢谢。

A: 一语难尽,Tom

97、安森美半导体IGBT系列产品有哪些是在国内市场比较畅销的?

A: 对于汽车e-compressor应用,onsemi 40%左右的市场份额,其他应用如solar,OBC,traction等等, onsemi也是头部功率器件方案商

98、IGBT的门极驱动芯片可以用在SIC MOSFET吗?

A: 需要调整,因为sic dv/dt比较高,要选用隔离性能更好的driver,最好带米勒钳位和desat保护

99、目前有哪些客户在合作

A: 目前安森美和各个主流压缩机厂都有合作

100、请问在380VAC,540KW的驱动器中,有没有集成了整流二极管的功率模块?

A: 什么应用,谢谢?

101、高温开发的问题怎么处理?

A: e-compressor都是冷媒散热,温度还是可控的

102、Rg一般是多少呢

A: Rg

103、Rg一般是多少呢

A: 电机应用一般Rg会高一些,但是也要看IGBT技术

104、高速IGBT可以做到多少频率

A: L42可以做到开关频率50k

105、碳化硅有无死穴

A: 死穴没有,但是设计的注意点还是有的

106、请教设计时提高电机驱动效率的关键要素是?

A: 比如选择损耗更小的Sic单管或者模块,驱动电阻的优化,以及软件算法的优化

107、对于IGBT模块来说低温和高温哪个工况更恶劣?

A: 高温最恶劣,低温实际应用一般到-20,规格书到-40

108、IGBT模块中的刹车功能(上桥二极管,下桥MOSFET),ASPM有吗?

A: 暂时没有,可以外置

109、IGBT模块内置快恢复二极管吗?

A: 内置,有的IGBT比如RC IGBT可以寄生二极管,目前我们工规的SPM有这种技术对应的模块

110、结电容对温升有影响吗?

A: 那是肯定的

111、公司的热管理系统,在市场占有率是多少?

A: 40%左右

112、贵公司的技术支持可以加我一下吗

A: 可以找贵司采购要下onsemi

113、贵公司的技术支持可以加我一下吗

A: 销售团队联系方式或者通过onsemi 代理商要到联系方式

114、贵公司的技术支持可以加我一下吗

A: Sundy

115、贵公司的技术支持可以加我一下吗

A: Sundy

116、贵公司的技术支持可以加我一下吗

A: 市场部 sundy.li@onsemi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