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路大佬指点下小白,用现成的电路板控制几个继电器,为啥带不动?

楼主:
电路板上是四个IO口分别控制四个PC357,然后板子外接了四个SLA-24VDC继电器来控制四个部件的通断电。实测后发现带不动继电器,24v的开关电源供电,IO开一路时继电器就带不动,开两路电压又降低了。请大佬们指点指点是为什么。

本人电路方面纯白,俺寻思着设计的这个电路,然后就被唯物主义铁拳重击了。

网友:
【24v的开关电源供电,IO开一路时继电器就带不动,开两路电压又降低了】

一种可能是你的24V开关电源输出电流不够大。另一种可能是你的PC357未能被单片机驱动到饱和。

网友A:
为判断是否你的24V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太小,可以不用单片机也不用PC357,直接用24V电源接继电器,看看是否可以带动四个继电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判断是否你的24V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太小,可以不用单片机也不用PC357,直接用24V电源接继电器,看看是否可 ...

用导线短接PC357试过,继电器可以合上,应该不是开关电源的原因,24V20A的电源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用导线短接PC357试过,继电器可以合上,应该不是开关电源的原因,24V20A的电源

短路PC357继电器可以吸合,那就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。

你那个PC357,是个什么东西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短路PC357继电器可以吸合,那就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。 你那个PC357,是个什么东西?

我查过了,是个光电耦合器。我理解是个和继电器类似作用的东西。https://www.ocic-cy.com/product/CYPC357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查过了,是个光电耦合器。我理解是个和继电器类似作用的东西。https://www.ocic-cy.com/product/CYPC35 ...

【我查过了,是个光电耦合器。】

那可就需要仔细看看这个PC357特性了,看看单片机输出的电压电流是否可以让这个PC357驱动你的24V继电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我查过了,是个光电耦合器。】 那可就需要仔细看看这个PC357特性了,看看单片机输出的电压电流是否 ...

老实说啃不动。或者考虑换种驱动电压低的继电器,又怕通一路和通四路时的电压差别比较大,没合适的继电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实说啃不动。或者考虑换种驱动电压低的继电器,又怕通一路和通四路时的电压差别比较大,没合适的继电器 ...

【老实说啃不动。】

这可不行。选用某种器件甚至复杂的芯片,不阅读其datasheet怎么行?说明书是你选用这种器件或者芯片的依据。

网友:
PC357 次级允许通过的电流小,不足带动继电器。加一个三极管做电流开关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IO输出端可以用ULN2003去直接驱动继电器,ULN2003的负载能力大,相当是一个中间转换器,可以接八个输出端,就是相当八个NPN的三极管输出了。

网友C:
其实是对元器件的性能不熟悉,要注意元器件的输出能力,控制器类芯片的输出能力很小的,因此要用缓冲级,增大输出能力,要带继电器等大了的负载就要ULN2003,ULN2008,AQW214,74LS240等有放大能力的IC,不用这些IC现在有做好的继电器模块,在电路板上加上了放大隔离电路,控制IC的输出就可以直接到如四路继电器模组的输入端了,缓冲放大级就在继电器模组的电路板上了。

网友:
就以振动台的功率放大器来说,前置放大器将模拟信号经过比较器转换成12V的方波,经过6N137的光耦隔离输出到74LS06的缓冲级,就可以带小功率三极管2N2222,2N2907组成的放大级,小功率三极管再输出就是到IRF540,最后就是驱动IRFP260或IGBT了。

因此控制器的输出到负载输出中间必需要有缓冲放大级了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其实是对元器件的性能不熟悉,要注意元器件的输出能力,控制器类芯片的输出能力很小的,因此要用缓冲级,增 ...

感谢大佬的细致讲解,解惑了。那么现在是电路板已经定了,我这里改不了,就需要选用一款自带缓冲放大级的继电器了,对吧?我尝试搜一下这种继电器,当然如果大佬能推荐一下就太好了

网友:
你可以问问继电器的厂家,他们会给你比较好的建议

网友:
测一下光电耦合器的输出,不带负载和带负载情况,应该是驱动能力不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大佬的细致讲解,解惑了。那么现在是电路板已经定了,我这里改不了,就需要选用一款自带缓冲放大级的 ...

【那么现在是电路板已经定了,我这里改不了,就需要选用一款自带缓冲放大级的继电器了,对吧?】

建议你废掉【已经定了的电路板】,重新设计电路。这样,花费的成本与时间可能比【选用一款自带缓冲放大级的继电器】要少得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大佬的细致讲解,解惑了。那么现在是电路板已经定了,我这里改不了,就需要选用一款自带缓冲放大级的 ...

你原来选用的是PC357光电耦合器。光电耦合器输入侧与输出侧是隔离的,也就是说,没有电气联系的。而ULN2003、ULN2008、74LSLS240……输出与输出共地,也就是没有隔离,输出与输出具有电气联系。

你倒底是否需要输入(单片机)与输出(继电器绕组)隔离?这是设计电路的首要问题。不明确是否需要隔离,所谓设计就是白费力气。

网友:
控制器的输入输出需要输入输出信号,可以用光耦隔离,减少外界的干扰。通过光耦隔离断开两个部分的电气连接,光耦没有放大功能,因此隔离输入 信号需要缓冲放大,小功率三极管放大,最后 就是IRF540的输出了。

光耦的输入部分的电源与输出部分的电源是独立的,没有电气连接的。

网友:
在仓库找到了两个SSR-60DD的固态继电器,接上试试倒是能带动了,可是它可就贵太多了,再找找看有没有更实惠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