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G2133的高端输出异常

楼主:
示波器观察EG2133高端输出一直为高电平,低端输出正常,请问一下大家时什么原因?

网友:
猜测EG2133芯片挂了,过两天换一个

网友:
直接上电后,由于内部上拉电阻以及HO端下拉电阻的存在,所以通常情况下HO端应该为低电平,现在一直保持高电平不变,猜测EG2133芯片问题

网友:
你好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,我更换芯片后发现高端输出在高电平的基准上有一个不太标准的PWM波,且并未抬高目标电压,上了几次电后高端输出又称常高了。请问当时你的问题时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