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bus TCP转Profinet协议网关应用

楼主:
Modbus TCP转Profinet协议网关应用
YC-TCP-PN通讯网关:引领工业通讯新篇章
在工业4.0的浪潮下,高效、稳定的通讯技术成为各行业的核心竞争力。作为行业领军者,我们自豪地推出YC-TCP-PN通讯网关,以其卓越性能打破行业技术壁垒,引领工业通讯进入新篇章。
YC-TCP-PN通讯网关是一款具有PROFINET从站功能的先进通讯设备。通过其2个RJ45以太网接口,网关能够快速、稳定地接入各类MODBUS-TCP设备,实现与PROFINET网络的完美融合。不仅如此,它还支持100BASE-TX高速数据传输,确保实时通讯的稳定性和高效性。
1.1 技术参数
1.1.1 PROFINET 技术参数
● 网关做为 PROFINET 网络的 Device 设备(即从站),带 2 个 RJ45 以太网接口,支持 100BASE-TX,MDI/MDIX 自检测,集成以太网交换机,可以组成链式网络,支持环网冗余。
● 适应 PROFINET V2.3 协议,采用实时(RT)通讯功能,符合: GB/T
251052014《工业通信网络现场总线规范类型 10: PROFINET IO 规范》,IEC
61158-5-10:2007,IDT。
● 支持的数据长度:输入≤1400 字节,输出≤1400 字节,输入+输出≤2800 字节。
● 支持的插槽数量:最大 62 条。
● MODBUS 做为主站或从站时,使用不同的 GSD 文件。在西门子编程软件中进行操作
1.1.2 MODBUS-TCP 技术参数
● 网关的 MODBUS 接口可通过拨码选择做为主站(客户端)或从站(服务器),两种工作方式二选一工作。
● 网关作为 MODBUS 主站,支持 01H、02H、03H、04H、05H、06H、
0FH、
10H 号功能。
● 网关作为 MODBUS 主站,最大可以开通 8 个通道,连接 8 个 MODBUS 从站。从站站号 1~8,对应端口号 10001~10008,端口号可以通过软件进行更改。
站号: |
1 |
2 |
3 |
4 |
5 |
6 |
7 |
8 |
端口: |
10001 |
10002 |
10003 |
10004 |
10005 |
10006 |
10007 |
10008 |
● 网关作为 MODBUS 从站,支持 02H、04H、0FH、10H 号功能。
● 网关作为 MODBUS 从站,端口号支持 501~504。
2. 产品外观
2.1 产品尺寸图
2.2 端子说明
3PIN 端子 L+:电源 24V
3PIN 端子 M:电源 0V
3PIN 端子 PE:保护地
网口 LAN:网关下载口,本产品不使用网口 P1 和 P2 接口:PROFINET 接口网口 P3 接口:MODBUS-TCP 接口
2.3 指示灯
标识 |
颜色 |
定义 |
PWR |
绿色 |
网关内部电源正常 |
OK |
黄色 |
PROFINET 通讯正常 |
FAL |
红色 |
PROFINET 通讯断线 |
OK |
绿色 |
闪烁时表示接口正在收发数据 |
2.4 拨码说明
标识 |
拨位 |
定义 |
SW1
MODBUS 功能 |
Bit1 |
MODBUS 主从设置:
ON:网关做为 MODBUS 主站(客户端)工作
OFF:网关做为 MODBUS
从站(服务器)工作 |
Bit2 |
协议设置:本产品固定拨到
ON
ON:网关按照 MODBUS 协议工作
OFF:保留 |
Bit3 |
恢复出厂设置:拨到 ON,给产品上电,维持 5~10
秒,网关完成复位操作。拨到 OFF,网关重新上电, 再次正常工作。 |
其他 |
预留,全部拨到 OFF |
3. 硬件电气规范
3.1 电气参数
◆ 电源:直流 24V/200mA(18V~30V 可用),使用中建议接好保护地 PE
◆ 工作环境:-25~55℃,湿度≤95%
◆ 防护等级:IP20
◆ 安装方式:35mm 导轨
◆ 重量:500g
3.2 PROFINET 的电气连接
PROFINET 采用标准 4 芯屏蔽电缆。建议用户使用标准 PROFINET 插头及标准 PROFINET 电缆。有关 PROFINET 安装规范请用户参照有关 PROFINET 技术标准。
3.3 MODBUS 的电气连接
MODBUS-TCP 采用标准的 T568B 接法,支持直连和交叉接线方式,如上图所示。MODBUS-TCP 只需要连接以太网的 1、 2、 3、 6 这四根信号线即可实现通讯。用户需注意以太网线的屏蔽层连接良好。
4. 协议及数据转换
4.1 协议转换原理
网关分别从 PROFINET 一侧和 MODBUS 一侧读写数据,存入各自的缓冲区,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,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。
4.2 MODBUS 协议介绍
4.2.1 MODBUS 存储区
MODBUS 涉及到的控制器(或 MODBUS 设备)存储区以 0XXXX、
1XXXX、
3XXXX、4XXXX 标识;
存储区标识 |
名称 |
类型 |
读/写 |
存储单元地址 |
0XXXX |
线圈 |
位 |
读/写 |
00000~0XXXX |
1XXXX |
输入线圈 |
位 |
只读 |
10000~1XXXX |
3XXXX |
输入寄存器 |
字 |
只读 |
30000~3XXXX |
4XXXX |
保持/输出寄存器 |
字 |
读/写 |
40000~4XXXX |
4.2.2 MODBUS 功能码
MODBUS 报文相对比较固定,所以您只需要稍作了解,看几条报文之后就知道了它的结构,在需要的时候再来具体查询。
YC-TCP-PN通讯网关的出现,不仅为用户提供了更为稳定、高效的通讯解决方案,更推动了整个行业的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