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求数组中数字组合相加最接近目标数的组合(可能多个)

楼主:
大家好,怎么在单片机程序中求数组中数字组合相加最接近目标数的组合,程序怎么设置呢 请教

网友A:
最笨的办法就是遍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笨的办法就是遍寻了

 有大概的历程吗,谢谢

网友:
只能便利了,相加的和存起来,然后找到数相近的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