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连接,usb驱动失败!

楼主:
大佬帮忙看一下,串口线插上电脑后,一直识别USB Serial Port,不能串口连接。

网友A:
卸载驱动,重新安装一下驱动,上官网下载驱动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大概率就是驱动错了,换一个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卸载驱动,重新安装一下驱动,上官网下载驱动。

试过了,但是另一根串口线(公头线)插上去的时候成功了,换了这根线(母头)就serial port状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卸载驱动,重新安装一下驱动,上官网下载驱动。

试过了,但是另一根串口线(公头线)插上去的时候成功了,换了这根线(母头)就serial port状态

那这不是很明显的线有问题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过了,但是另一根串口线(公头线)插上去的时候成功了,换了这根线(母头)就serial port状态 [/quote ...

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