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DigiKey创意大赛】速度计_在e2studio中使用EK-RA2E1的UART发送数据

楼主:
昨天说到这款主控最多支持4个UART,所以创建了四个线程来分别对应,然后昨晚研究了下,好像有点成果了。

依然是不用写代码!不用写代码!不用写代码!

之前在components中勾选了sci模组,只是自动生成了库文件,可以使用这些库文件,但是没有具体的实例,就没有办法初始化没办法使用。

我查了下初始化函数需要传入具体的句柄,本来还想自己定义,但是猜测没这么low。

果然,只要在配置文件中为线程新加要使用的资源即可。如下图,分别为4个thread添加uart资源,然后点击生成按钮。

注:瑞萨的DTC等同于DMA,这里我们不用。

  然后,重点来了:在ra_gen下就会在对应线程内自动定义对应的uart资源。

  但是之前创建线程的时候编号是0123,分别为线程添加uart资源时,自动生成的变量编号也是0123,那么肯定是有哪个地方需要把这些变量与实际硬件资源的SCI0、SCI1、SCI2、SCI9对应起来。顺着生成的定义寻找,果然有一个channel,默认生成的全部是0!这就不对了,需要把我们生成的线程1、2、3里对应的channel分别修正为1、2、9这样就和硬件资源对应了。

  好了,到此为止,我们生成了工程,新加了线程,线程里分别配置的软硬件资源,虽然一行代码没写,但是就差临门一脚输出数据了。

在我们新加的thread中补充init部分和loop部分:

Done!可以分别从UART0、1、2、9的Tx脚看到输出的数据了。

UART0 TX对应p205,UART1 TX对应p401,UART2 TX对应p302,UART9 TX对应p109。

代码详见附件,可以同时从4个口输出不同数据。

总结一下:

配置界面不错,可以自动生成代码,管脚配置界面挺简单,任务和任务使用的资源也可以自动生成。

缺点:

任务的名字需要手动修改,不能通过配置的方式修改。

自动生成的资源需要手动修改通道对应编号,而且如果修改过,不小心再次点击生成按钮,之前的修改就都丢失了。。。。

UART波特率,不支持通过配置的方式修改,而且连宏定义都没有,只能自己去算分频数字。。。

或者可能我不会配置的方法,请大师留言指点下

网友:
尝试了在任务自己的代码中修改默认定义,但是生成的文件是只读类型,这就只能在生成的时候就定义好了。无法理解开发IDE的工程师的思路,又不给配置的地方,配置生成的结果又被每次生成按钮覆盖。。。不知道瑞萨官方能否看到这个消息

网友:
之前都是趁生成后手动去修改生成的代码,强制编译生成结果。

又研究一个晚上终于破案了,配置下面需要手动点开属性去改!

  咱就说,开发IDE的工程师,你就不能添加个点击事件?点击完模块,下面自动显示出属性不行吗???

耽误多少功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