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相电机电容接线图的解读与操作指南

楼主:
220V交流单相电机起动方式大概分以下几种:

第一种,分相起动式,如图1所示,系由辅助起动绕组来辅助启动,其起动转矩不大。运转速率大致保持定值。主要应用于电风扇,空调风扇电动机,洗衣机等电机。

第二种,电机静止时离心开关是接通的,给电后起动电容参与起动工作,当转子转速达到额定值的70%至80%时离心开关便会自动跳开,起动电容完成任务,并被断开。起动绕组不参与运行工作,而电动机以运行绕组线圈继续动作,如图2。

第三种,电机静止时离心开关是接通的,给电后起动电容参与起动工作,当转子转速达到额定值的70%至80%时离心开关便会自动跳开,起动电容完成任务,并被断开。而运行电容串接到起动绕组参与运行工作。这种接法一般用在空气压缩机,切割机,木工机床等负载大而不稳定的地方。如图3。

带有离心开关的电机,如果电机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启动成功,那么绕组线圈将会很快烧毁。电容值:双值电容电机,起动电容容量大,运行电容容量小,耐压一般大于400V。

正反转控制:

图4是带正反转开关的接线图,通常这种电机的起动绕组与运行绕组的电阻值是一样的,就是说电机的起动绕组与运行绕组是线径与线圈数完全一致的。一般洗衣机用得到这种电机。这种正反转控制方法简单,不用复杂的转换开关。

图1,图2,图3,正反转控制,只需将1-2线对调或3-4线对调即可完成逆转。

对于图1,图2,图3,的起动与运行绕组的判断,通常起动绕组比运行绕组直流电阻大很多,用万用表可测出。一般运行绕组直流电阻为几欧姆,而起动绕组的直流电阻为十几欧姆到几十欧姆。

图1 电容运转型接线电路

图2 电容起动型接线电路

图3 电容启动运转型接线电路(双值电容器)

图4 开关控制正反转接线

图5 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倒顺接线图

图6是实际的开关与电机连接图,这个倒顺开关如应用在三相电动机不需任何改动,如做单相电机换向用则稍做改动,红色,兰色线接入电源,黑色线是起动绕组线圈引出线,白色线运行绕组线圈引出线,左面一根灰色线是后接入的跨接线,正反转倒换就是靠开关自带的交叉连片来换向的,这种开关不足之处就是开关关闭后仍有一根线没有关闭,因此在安全上没有一定保障。

图6 实际的倒顺开关与电机接线图

单相电容电机接法

单相电动机有三个抽头,首先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三个线头之间的电阻值,电阻最大的两个线头之间并联电容,另一个线头(公共端)接电源的一端。然后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公共端与接电容两端的线头之间的电阻,阻值稍大的一端接电源的另一端,绝对一次性接正转,若要想改变方向,将接电容一端的电源线改接为另一端即可.

三个出线的单相电机主绕组、副绕组容易判断:

1、先两两测出三条线的阻值,记住最大值的两条线及其阻值,第三条线就是主、副的连接点;

2、分别测出接点与两端的阻值(这两个阻值之和必须等于上述的最大值)。其中阻值较小的是主绕组,阻值较大的是副绕组。

一般对于单相电容启动交流电机,与电容串联的那个绕组接头就是副绕组。

设副绕组电阻为R1,主绕组电阻为R2,则R1>R2。(主绕组功率大,电阻小)

用万用表测量比较三个端子中每次两个端子之间的电阻值,先寻找火线通过电容连接的副绕组接头端子:其和另外两个端子之间电阻有最大值(R1串联R2),和第二大值R1)剩下二个端子中找到有最小阻值R2和第二小阻值R1的那个即为接零线的端子,也就是主绕组和副绕组的公共端子

单相电机为什么有三根线启动电容和电机怎么接线?

如果电机本身没有接线图示,只能用万能表了,用电阻档测量出三组电阻数,最大的一组的两个端子为启动和工作绕组的串联,中间大小的一组为工作绕组的两个端子,较小的一组为启动绕组的两面个端子,把工作绕组和220VAC并联,启动绕组和电容串联后和电源并联。

网友:
总结得十分全面、详细,有实用价值,下载保存了,谢谢分享

网友:
楼主提供的内容十分详实,全面,很有实用价值,受教了,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