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DigiKey“智造万物,快乐不停”创意大赛】像素智能时钟esp32c3版本bug分享

楼主:
【DigiKey“智造万物,快乐不停”创意大赛】像素智能时钟esp32c3版本bug分享
    这个像素时钟的项目搞了断断续续搞了一个多月了,由于要实现的功能比较多,bug也是层出不穷
至今还有一个bug没有解决,离结项时间越来越近了,把bug分享出来给大家看看,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
这个像素时钟我选用了市面上最常见的ws2812灯带作为显示,ws2812灯带是3线灯带
驱动方式是靠信号线给脉冲信号,
    这个驱动方式看起来很好理解,想要控制像素点阵屏幕,只需要不断的给ws2812的信号线发送每一帧的数据就行了。我为了快速开发,不重复造轮子,直接使用了github上面的fastled库,
写出 WS2812 数据需要一些非常紧凑的时间,十分严格,以至于FastLED库在写出 LED 数据时会禁用中断。这意味着,在写出LED数据时,发生的任何中断都将延迟,直到所有LED数据都写出。这将持续多久?取决于 LED 的数量。WS2812 LED 数据每像素需要 30μs。我的屏幕有256个像素,则意味着中断将被禁用7950μs 或 8ms。
    默认中使用fastled库,esp32芯片组是允许中断的,同样的代码在esp32-woorm-32上跑是不会出现这个矩阵闪烁bug的,但是在esp32-c3芯片上面就会出现矩阵闪烁bug,在设置禁止数据传输的时进中断后,bug还是没有消除,把fastled库的wiki翻阅完还是无果,在GitHub上的问题中我找到了遇到同样bug的反馈,
    bug演示效果
播放器加载失败: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,请到安装
8d14322c1516edc836c596482c47c217
    应该是在数据传输过程进了中断,然后数据的完整性就被打乱了,中断的时间被读取成了异常影响,影响了整体信号的显示
    此bug只存在于esp32c3平台,触发条件居然是打开WiFi!且我也尝试了了使用AWTRIX服务器的串口连接方式,但在成功连接串口模式后再关闭wifi,还是无法修复矩阵闪烁问题。
唉,不知是否于esp32c3芯片自己的问题,在打开wifi后会产生定时进WiFi的中断?影响ws2812的数据传输?
    迷茫的点在于,我明明在连接上AWTRIX服务器的串口了,再关闭wifi,这个异常的矩阵闪烁bug依然存在,只有全程不调用wifi,显示才不会出现异常
第一次搞fastled库和驱动这么多ws2812灯珠,经验不足,下次搞这个东西应该要上feerrtos了,保证数据传输的实时性,由于全程不能使用中断,按键的检测啊,都是靠循环读取的,看起来都难受,还有外设读取也是,接下来看看能不能de完这个bug,de不好的话还是只能换回esp32-woorm-32做主控了,esp32c3想过其他的点子去用。

网友A:
IDF内部就使用了freertos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IDF内部就使用了freertos

是的,如果用esp-idf开发的话就可以直接用freertos,但是俺还没学的那么深,现在还用的是pio+arduino的开发模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如果用esp-idf开发的话就可以直接用freertos,但是俺还没学的那么深,现在还用的是pio+arduino的开 ...

其实FreeRTOS没有你想的那么难的,花一天去学习一下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