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能让该电路输入电压低的时候输出电压尽可能的高一点?

楼主:
这个电路按理说输出电压等于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减去一个pn结的电压,那我怎么调整一下让输入电压低的时候输出更高呢

网友A:
【我怎么调整一下让输入电压低的时候输出更高呢】

如果可以使用一个附加电源,那么可以由附加电源为稳压管供电,这样输入电压可以低到稳压管电压。

如果没有附加电源,可以采用PNP功率管,由集电极输出,这样的电路压降可以做到尽量小,即所谓LDO。不过这样的电路较复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【我怎么调整一下让输入电压低的时候输出更高呢】 如果可以使用一个附加电源,那么可以由附加电源为稳压 ...

用NPN管子,调整一下放大倍数管用吗?或者把电阻阻值改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NPN管子,调整一下放大倍数管用吗?或者把电阻阻值改小?

你的意思,是首帖电路只修改元器件数值,不动电路。一共三个元器件:电阻、稳压管和三极管。

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高一些,确实可以让输出电压高一些,原因是相同输出情况下基极电流可以减小。但作用不大。

电阻减小也确实可以让输出电压高一些,但同样作用不大。同时电阻改小后会产生输入电压升高时稳压管功耗可能过大的问题。

网友:
稳压二极管

网友:
有点奇怪楼主的想法

输入电压低一点的时候,需要的电流可能大一点

根据电流的大小来调整输出电压

这个应该不是LDO能做到的

网友:
射随器结构是不行的,能做的非常有限,也就减小点限流电阻能适应更低的输入电压。

网友:
一般根据最小工作电流,在EC间接个旁路电阻,

使最小电压差时这个电流刚好不大于电路工作的最小电流。

过去的很多黑白电视机都是这么做的。让调整过仅承受动态负荷(理论上)。

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分担调整管的功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