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程序老是报错可能是什么原因?有图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:
擦除器件试试? 还用这么老的器件啊。

先试擦除,读,再试写。要不器件腿脚老化,编程器问题?这个得你自己知道啊。

网友:
看看线吧,能写入 能编译,但是烧一半就是接触可能性大

网友:
这是写道中途发生错误了,不会是线材干扰或者接触不良导致的吧

网友:
感觉是硬件线路或者时钟有问题,先换换线,不行就降降波特率。

网友:
射频前端芯片设计原厂三伍微电子的产品WIFI FEM、IOT FEM、PA和开关。

产品优势

FEM优势:(1)谐波好,免去外置滤波器,(2)无需调试匹配电路,直接替换。

开关优势:低插损,低延时,高频率(支持7.2GHz)

网友:
应该是有干扰,或者时序不对,看看接地是不是很好,不好的话容易串进杂波信号

网友:
26074efc03bdb01bc031eb20793fafad

放弃51了,换了M0,香多了。

感谢各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