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

楼主:
开关电源的设计,在《精通开关电源设计》一书的开始部分,大师讲述设计开关电源的初衷就是:为了减小变压器的体积,所以开关电源的设计功率就是由变压器决定的,如何设计一个工作良好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就成为了关键,但是问题复杂的是开关电源的功率和效率不止一个因素,这使得变压器的设计成为玄学的艺术,但是最近看到一位Up工科男孙老师的视频很受启发,他终结了反激式变压器的变压器主要设计步骤和主要计算公式。

这其中的公式还是经验公式并不是唯一的方案,但是比较简单。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公式的主要参数来源。

公式来源为B站Up主工科男孙老师的视频整理

网友:
说变压器的设计成为玄学的艺术,那选定变压器磁芯是这个玄的中心

很多高手一说选,

就说是经验公式,

本以为公式就是公式,

原来是凭经验选公式,,,

网友:
选磁芯的灵魂就是“输出功率与磁芯尺寸的关系表”

电源设计之初,输入输出参数先确定,工作频率和最大占空比确定后,推算变压器匝数比,,,,

这些基本都好整,加上公式也有

磁芯就靠经验值了,都会给一个如“工科男孙老师”表一样,大多采用EI或EE型铁氧体磁心

网友:
看了楼主说的“工科男孙老师”的公式步骤,大体也就是

先根据电源的额定输出功率,电源效率,找出变压器的额定输入功率,再求出磁心截面积,查表可选择哪种型号的磁心,,

网友:
一次我去隔壁的电源专业组同事哪里借电感,我需要的电感比同事有的要大,同事说没事电感和电容一样差不多就可以用,小电感就是饱和功率小点,没有事的能用。结果回来换到DC/DC电路上真的能用。其实buck  DCDC的精髓就是输出端的负反馈,只要在电压到达预设值后即时切断开关管的输入就可以了。

最大的电感量是在开关脉冲的过程中不要磁芯饱和。

网友:
说玄学的不如去天桥摆摊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