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航芯ACM32G103开发板学习笔记02(程序无法烧录求助)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下载配置没有问题,有试过降低点SW时钟频率吗,比如降到500K,然后如果是开发板的话,可以试试拔掉BOOT跳线帽,然后按下Reset按键,再下载程序试试,下载完运行的时候需要把BOOT跳线帽再插回去

网友B:
线接触不好,电源供给不足,还有就是是不是进了休眠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下载配置没有问题,有试过降低点SW时钟频率吗,比如降到500K,然后如果是开发板的话,可以试试拔掉BOOT ...

降低主频没有用,可以了,先拔掉跳帽,然后按住复位键,释放复位键的时候,必须快速点击擦除芯片,后面就可以擦除数据,然后可以下载了,谢谢大佬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线接触不好,电源供给不足,还有就是是不是进了休眠了。

不是线的问题,估计是进入休眠了,关键是我都没有用休眠的程序,就进休眠了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线的问题,估计是进入休眠了,关键是我都没有用休眠的程序,就进休眠了!!

应该有boot选择的,接一下地,如果能看到芯片,应该是误用的swd接口,或者是一上电就进了休眠,我以前也遇到好多次,有时候有些芯片还没有boot的引脚,全靠手速呀,有时板子按断了都没有成功,还不如换芯片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