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MicroPython读取ADX3228的ID

楼主:
  • from machine import Pin, SoftSPI
  • import time
  • def ID(agreement):
  • #txbuf 需要将16进制转换为10进制
  • txbuf =bytearray([17])
  • rxbuf = bytearray(3) # create a buffer
  • spi = SoftSPI(baudrate=100000, polarity=1, phase=0, mosi=Pin(4), miso=Pin(16), sck=Pin(2))
  • spi.init(baudrate=125000) # set the baudrate
  • p16 = Pin(17, Pin.OUT) # create output pin on GPIO16
  • p16.value(1) # set pin to on/high
  • time.sleep(1)
  • p16.value(0) # set pin to on/high
  • #给芯片发送SDATAC
  • spi.write(txbuf) # write to MOSI and read from MISO into the buffer
  • txbuf =bytearray([32,0,0])
  • #给芯片发送读取ID的指令并且读取ID
  • spi.write_readinto(txbuf, rxbuf) # write to MOSI and read from MISO into the buffer
  • p16.value(1) # set pin to on/high
  • return rxbuf

以上是MicroPython的代码,

以下是Python代码

  • import time
  • import pyvisa
  • import serial
  • import logging
  • #定义测试步数
  • TestStep=100
  • logging.basicConfig(level=logging.INFO, filename='coder.log', filemode='a',
  • format='%(asctime)s- %(levelname)s: %(message)s')
  • logLevel=logging.StreamHandler()
  • logLevel.setLevel(level="INFO")
  • logger = logging.getLogger('simpleExample')
  • # 连接demo板
  • ESP32 = serial.Serial('COM22', 115200, timeout=2)
  • # Pyserial 必须等待5S
  • time.sleep(3)
  • ESP32.write(b'import ADX3228\r\n')
  • rm = pyvisa.ResourceManager()
  • # 打印资源名称
  • print(rm.list_resources())
  • E_Source=rm.open_resource(' ')
  • print(E_Source.query("*IDN?"))
  • E_Source.write("INST P6V")
  • #设置电压电流
  • E_Source.write("VOLT 5.0")
  • E_Source.write('CURR 0.2')
  • E_Source.write('OUTPut OFF')
  • time.sleep(1)
  • #打开电源
  • E_Source.write('OUTPut ON')
  • while TestStep>0:
  • E_Source.write('OUTPut ON')
  • time.sleep(0.3)
  • TestStep=TestStep-1
  • #读取ID并做记录
  • ESP32.write(b'ADX3228.ID(1)\r\n')
  • Espmessage=ESP32.readlines()
  • print(Espmessage)
  • logger.info(Espmessage)
  • E_Source_Current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CURRent? P6V")
  • E_Source_Voltage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VOLTage? P6V")
  • logger.info("Source Current:"+E_Source_Current)
  • logger.info("Source Voltage:" + E_Source_Voltage)
  • E_Source.write('OUTPut OFF')
  • time.sleep(1)
  • # E_Source_Current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CURRent? P6V")
  • # E_Source_Voltage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VOLTage? P6V")
  • # logger.info("Source Current:"+E_Source_Current)
  • # logger.info("Source Voltage:" + E_Source_Voltage)
  • ESP32.close()

使用ESP32+MicroPython 配合Pyvisa等 完成自动化测试,最后收集数据即可,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

  • 2023-12-28 11:52:24,378- INFO: [b'import ADX3228\r\n', b'>>> ADX3228.ID(1)\r\n', b"bytearray(b'\\x00\\x00\\x0e')\r\n", b'>>> ']
  • 2023-12-28 11:52:24,623- INFO: Source Current:+1.09928000E-01
  • 2023-12-28 11:52:24,623- INFO: Source Voltage:+4.99952200E+00
  • 2023-12-28 11:52:30,956- INFO: [b'ADX3228.ID(1)\r\n', b"bytearray(b'\\x00\\x00\\x0e')\r\n", b'>>> ']
  • 2023-12-28 11:52:31,203- INFO: Source Current:+1.09928000E-01
  • 2023-12-28 11:52:31,203- INFO: Source Voltage:+4.99952200E+00
  • 2023-12-28 11:52:37,541- INFO: [b'ADX3228.ID(1)\r\n', b"bytearray(b'\\x00\\x00\\x0e')\r\n", b'>>> ']
  • 2023-12-28 11:52:37,785- INFO: Source Current:+1.09928000E-01
  • 2023-12-28 11:52:37,785- INFO: Source Voltage:+4.99952200E+00
  • 2023-12-28 11:52:57,079- INFO: [b'import ADX3228\r\n', b'>>> ADX3228.ID(1)\r\n', b"bytearray(b'\\x00\\x00\\x0e')\r\n", b'>>> ']
  • 2023-12-28 11:52:57,330- INFO: Source Current:+1.09928000E-01
  • 2023-12-28 11:52:57,331- INFO: Source Voltage:+4.99952200E+00
  • 2023-12-28 11:53:03,660- INFO: [b'ADX3228.ID(1)\r\n', b"bytearray(b'\\x00\\x00\\x0e')\r\n", b'>>> ']
  • 2023-12-28 11:53:03,913- INFO: Source Current:+1.09928000E-01
  • 2023-12-28 11:53:03,913- INFO: Source Voltage:+4.99952200E+00
  • 2023-12-28 11:53:10,231- INFO: [b'ADX3228.ID(1)\r\n', b"bytearray(b'\\x00\\x00\\x0e')\r\n", b'>>> ']
  • 2023-12-28 11:53:10,493- INFO: Source Current:+1.10091000E-01
  • 2023-12-28 11:53:10,494- INFO: Source Voltage:+4.99952200E+00
  • 2023-12-28 11:53:16,834- INFO: [b'ADX3228.ID(1)\r\n', b"bytearray(b'\\x00\\x00\\x0e')\r\n", b'>>> ']
  • 2023-12-28 11:53:17,075- INFO: Source Current:+1.09928000E-01
  • 2023-12-28 11:53:17,075- INFO: Source Voltage:+4.99952200E+00

网友:
附上美照,记得要先发Sdatac先才可以读取Id

网友A:
楼主大佬的手机强呀,拍的效果不错。这个是几路的采集,有没有多路的,我有个20*4的,有没有解决方案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大佬的手机强呀,拍的效果不错。这个是几路的采集,有没有多路的,我有个20*4的,有没有解决方案呀?

这个是8路的

网友:
8路是spi接口还是i2c接口呀,要是i2c路,采集完需要多少个时间呀。

网友A:
看了一下,spi接口的,看来读取速还是非常的快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一下,spi接口的,看来读取速还是非常的快吧。

对,96ksps 最高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网友C:
强啊!

在用这个片子做蓝牙采样,这蓝牙协议设计的什么破玩意,看不明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强啊! 在用这个片子做蓝牙采样,这蓝牙协议设计的什么破玩意,看不明白啊

用micropython可能还好?

网友:
  • import time
  • import pyvisa
  • import serial
  • import logging
  • import random
  • logging.basicConfig(level=logging.INFO, filename='coder.log', filemode='a',
  • format='%(asctime)s- %(levelname)s: %(message)s')
  • logLevel=logging.StreamHandler()
  • logLevel.setLevel(level="INFO")
  • logger = logging.getLogger('simpleExample')
  • rm = pyvisa.ResourceManager()
  • print(rm.list_resources())
  • ESP32 = serial.Serial('COM24', 115200, timeout=2)
  • # Pyserial 必须等待5S
  • time.sleep(5)
  • # 打印资源名称
  • E_Source=rm.open_resource('USB0::0x2A8D::0x1102::MY61002562::INSTR')
  • print(E_Source.query("*IDN?"))
  • E_Source.write("INST P6V")
  • #设置电压电流
  • E_Source.write("VOLT 3.3")
  • E_Source.write('CURR 0.2')
  • E_Source.write('OUTPut OFF')
  • # 设置AVDD 开
  • E_Source.write("INST P25V")
  • #设置电压电流
  • E_Source.write("VOLT 3.3")
  • E_Source.write('CURR 0.2')
  • E_Source.write('OUTPut OFF')
  • time.sleep(1)
  • ESP32.write(b'import ADX3228\r\n')
  • #连接demo板
  • print(ESP32.readlines())
  • E_Source.write('OUTPut ON')
  • time_sleep=2
  • E_Source.write('OUTPut OFF')
  • def ON_AVDD():
  • #设置AVDD 开
  • E_Source.write("INST P6V")
  • E_Source.write("OUTPut ON")
  • def ON_DVDD():
  • #设置DVDD 开
  • E_Source.write("INST P25V")
  • E_Source.write("OUTPut ON")
  • def OFF_ALL():
  • E_Source.write("INST P25V")
  • E_Source.write("OUTPut OFF")
  • E_Source.write("INST P6V")
  • E_Source.write("OUTPut OFF")
  • OFF_ALL()
  • TestStep=0
  • delaytime=random.randint(0,3)
  • while TestStep<20000:
  • ON_AVDD()
  • time.sleep(delaytime)
  • ON_DVDD()
  • time.sleep(delaytime)
  • ESP32.write(b'ADX3228.ID(1)\r\n')
  • Espmessage=ESP32.readlines()
  • print(Espmessage)
  • logger.info(Espmessage)
  • logger.info("1:AVDD 2:DVDD TestStep"+str(TestStep))
  • E_Source_Current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CURRent? P6V")
  • E_Source_Voltage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VOLTage? P6V")
  • logger.info("AVDD Current:"+E_Source_Current)
  • logger.info("AVDD Voltage:" + E_Source_Voltage)
  • E_Source_Current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CURRent? P25V")
  • E_Source_Voltage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VOLTage? P25V")
  • logger.info("DVDD Current:"+E_Source_Current)
  • logger.info("DVDD Voltage:" + E_Source_Voltage)
  • OFF_ALL()
  • time.sleep(delaytime)
  • ON_AVDD()
  • time.sleep(time_sleep)
  • ON_DVDD()
  • time.sleep(delaytime)
  • TestStep = TestStep + 1
  • # 读取ID并做记录
  • ESP32.write(b'ADX3228.ID(1)\r\n')
  • Espmessage = ESP32.readlines()
  • print(Espmessage)
  • logger.info(Espmessage)
  • logger.info("1:DVDD 2:AVDD")
  • E_Source_Current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CURRent? P6V")
  • E_Source_Voltage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VOLTage? P6V")
  • logger.info("AVDD Current:" + E_Source_Current)
  • logger.info("AVDD Voltage:" + E_Source_Voltage)
  • E_Source_Current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CURRent? P25V")
  • E_Source_Voltage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VOLTage? P25V")
  • logger.info("DVDD Current:" + E_Source_Current)
  • logger.info("DVDD Voltage:" + E_Source_Voltage)
  • OFF_ALL()
  • time.sleep(delaytime)
  • ON_DVDD()
  • time.sleep(time_sleep)
  • ON_AVDD()
  • time.sleep(delaytime)
  • # 读取ID并做记录
  • ESP32.write(b'ADX3228.ID(1)\r\n')
  • Espmessage = ESP32.readlines()
  • print(Espmessage)
  • logger.info(Espmessage)
  • logger.info("turn on off time" + str(time_sleep))
  • E_Source_Current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CURRent? P6V")
  • E_Source_Voltage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VOLTage? P6V")
  • logger.info("Source Current:" + E_Source_Current)
  • logger.info("Source Voltage:" + E_Source_Voltage)
  • E_Source_Current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CURRent? P25V")
  • E_Source_Voltage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VOLTage? P25V")
  • logger.info("Source Current:" + E_Source_Current)
  • logger.info("Source Voltage:" + E_Source_Voltage)
  • OFF_ALL()
  • time.sleep(delaytime)
  • # E_Source_Current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CURRent? P6V")
  • # E_Source_Voltage = E_Source.query("MEASure:VOLTage? P6V")
  • # logger.info("Source Current:"+E_Source_Current)
  • # logger.info("Source Voltage:" + E_Source_Voltage)
  • ESP32.close()

随机上下电压力测试

实测1900多次 都没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