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3110AM6G 输出的纹波是不是很大的

楼主:
ME3110AM6G上负载后纹波比较大,输出电流10MA 左右,纹波有200MA,这是正常吗

网友A:
你可以在电压输出端先接个固态电容试试看

网友:
电路设计有问题,看看电感的选择是不是太大了

网友B:
ME3110应该在datasheet里有典型应用和电容电感选型指南,照着手册做,就问题不大了

网友C:
纹波有200MA?200MV感觉有点大,是不是电感选择不对啊

网友D:
你怎么测试的电流?通常测试纹波电压,探头的有问题吗?你这个纹波周期和开关周期能对的上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怎么测试的电流?通常测试纹波电压,探头的有问题吗?你这个纹波周期和开关周期能对的上?

纹波周期对不上,实际的是4.2K,开关500K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纹波有200MA?200MV感觉有点大,是不是电感选择不对啊

200MV是有点大,电感用现有的2.2UH,3.3Uh样品还没回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ME3110应该在datasheet里有典型应用和电容电感选型指南,照着手册做,就问题不大了

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在电压输出端先接个固态电容试试看

加了,没有改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纹波周期对不上,实际的是4.2K,开关500K

k看看你C3对不对,为什么要补偿?会算吗?你这个频率差这么多,明显是震荡了。要么是你C3不对,要么是你C4的ESR太小。给C4翘起一条腿,串个零点几欧姆的电阻试试。或者把C3干掉试试。

网友:
元旦快乐!

新的一年开始了。

2024年取得更大成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