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DigiKey“智造万物,快乐不停”创意大赛】远程监控系统+第5帖 LCD显示

楼主:
一LTDC控制器

LTDC全称 LCD-TFT Display Controller,LCD显示控制器,提供了RGB信号和控制信号来直接控制外部LCD显示屏。

一些屏幕称为RGB屏幕,内部没有驱动IC,操作这种屏幕时往往使用MCU内部集成的LCD控制器直接去控制LCD显示,显存空间当然也是在MCU内部,按照空间大小可以选择放在内部SRAM或者外部SDRAM中,如图:

显示应该是这个方式,采用了外置SDRAM

显存指LCD所有像素点数据缓存再传给显示屏,显存的容量至少要能存储显示器一帧的显示数据,分辨率480*272,RGB8888的话,显示一帧数据大小(8+8+8+8)*480*272=4177920bit/8=522,240byte

外置SDRAM

SDRAM采用的地址0xc000 0000

uint8_t BSP_SDRAM_Init(void)

{

  static uint8_t sdramstatus = SDRAM_ERROR;

  /* SDRAM device configuration */

  sdramHandle.Instance = FMC_SDRAM_DEVICE;

  /* Timing configuration for 100Mhz as SD clock frequency (System clock is up to 200Mhz) */

  Timing.LoadToActiveDelay    = 2;

  Timing.ExitSelfRefreshDelay = 7;

  Timing.SelfRefreshTime      = 4;

  Timing.RowCycleDelay        = 7;

  Timing.WriteRecoveryTime    = 2;

  Timing.RPDelay              = 2;

  Timing.RCDDelay             = 2;

  sdramHandle.Init.SDBank             = FMC_SDRAM_BANK1;

  sdramHandle.Init.ColumnBitsNumber   = FMC_SDRAM_COLUMN_BITS_NUM_8;

  sdramHandle.Init.RowBitsNumber      = FMC_SDRAM_ROW_BITS_NUM_12;

  sdramHandle.Init.MemoryDataWidth    = SDRAM_MEMORY_WIDTH;

  sdramHandle.Init.InternalBankNumber = FMC_SDRAM_INTERN_BANKS_NUM_4;

  sdramHandle.Init.CASLatency         = FMC_SDRAM_CAS_LATENCY_2;

  sdramHandle.Init.WriteProtection    = FMC_SDRAM_WRITE_PROTECTION_DISABLE;

  sdramHandle.Init.SDClockPeriod      = SDCLOCK_PERIOD;

  sdramHandle.Init.ReadBurst          = FMC_SDRAM_RBURST_ENABLE;

  sdramHandle.Init.ReadPipeDelay      = FMC_SDRAM_RPIPE_DELAY_0;

  /* SDRAM controller initialization */

  BSP_SDRAM_MspInit(&sdramHandle, NULL); /* __weak function can be rewritten by the application */

  if(HAL_SDRAM_Init(&sdramHandle, &Timing) != HAL_OK)

  {

    sdramstatus = SDRAM_ERROR;

  }

  else

  {

    sdramstatus = SDRAM_OK;

  }

  /* SDRAM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*/

  BSP_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(REFRESH_COUNT);

  return sdramstatus;

LCD驱动原理图

背光电源控制IO口为LCD_BL_CTRL即PK3

RGB888(3B):R值8位、G值8位、B值8位

RGB565(2B):R值5位、G值6位、B值5位

显然,RGB888 比 RGB565 表示的颜色更多、LTDC支持RGB888格式,但是RGB888每个像素点需要24bit(3个字节)的显存空间来存储

RK043FN48H的参数

官方推荐的参数配置是这样

/**

  * @brief  RK043FN48H Size

  */

#define  RK043FN48H_WIDTH    ((uint16_t)480)          /* LCD PIXEL WIDTH            */

#define  RK043FN48H_HEIGHT   ((uint16_t)272)          /* LCD PIXEL HEIGHT           */

/**

  * @brief  RK043FN48H Timing

  */

#define  RK043FN48H_HSYNC            ((uint16_t)41)   /*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*/

#define  RK043FN48H_HBP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13)   /* Horizontal back porch      */

#define  RK043FN48H_HFP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32)   /* Horizontal front porch     */

#define  RK043FN48H_VSYNC            ((uint16_t)10)   /*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  */

#define  RK043FN48H_VBP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2)    /* Vertical back porch        */

#define  RK043FN48H_VFP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2)    /* Vertical front porch       */

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,就这么用吧

图形加速器DMA2D

  hDma2dHandler.Init.Mode         = DMA2D_R2M;

  if(hLtdcHandler.LayerCfg[ActiveLayer].PixelFormat ==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)

  { /* RGB565 format */

    hDma2dHandler.Init.ColorMode    = DMA2D_RGB565;

  }

  else

  { /* ARGB8888 format */

    hDma2dHandler.Init.ColorMode    = DMA2D_ARGB8888;

  }

  hDma2dHandler.Init.OutputOffset = OffLine;

  hDma2dHandler.Instance = DMA2D;

  /* DMA2D Initialization */

  if(HAL_DMA2D_Init(&hDma2dHandler) == HAL_OK)

整个显示过程原理应该是通过LTDC、DMA2D以及存储器,构成一个完整的液晶控制器,LTDC不断刷新液晶屏,DMA2D搬运图像数据、混合及格式转换,外置的SDRAM存储器作为显存。

五 画线

    BSP_LCD_DrawRect(80,120,70,70);

    BSP_LCD_DrawCircle(250,150,70);

    BSP_LCD_DrawEllipse(380,120,30,40);

void BSP_LCD_DrawRect(uint16_t Xpos, uint16_t Ypos, uint16_t Width, uint16_t Height)

{

  /* Draw horizontal lines */

  BSP_LCD_DrawHLine(Xpos, Ypos, Width);

  BSP_LCD_DrawHLine(Xpos, (Ypos+ Height), Width);

  /* Draw vertical lines */

  BSP_LCD_DrawVLine(Xpos, Ypos, Height);

  BSP_LCD_DrawVLine((Xpos + Width), Ypos, Height);

}

结果

网友:
图文并茂,这个帖子真是精彩绝伦,让我收获颇丰!!!!

网友A:
不知道显示摄像头画面能达到多少帧。

网友:
这个LCD不错 看起来挺大的 我的5寸觉得有点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显示摄像头画面能达到多少帧。

这个真不知道 目前只会显示个图片 显示字母 画个线啥的基本操作
传输动态画面这种没玩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