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hcad复数表示成极坐标形式

楼主:
请问Mathcad复数怎么表示成极坐标形式?

网友A:
【Mathcad复数】是什么形式?

直角坐标形式表示成极坐标形式,用勾股定理将直角坐标的横坐标(实部)和纵坐标(虚部)求出复数的模,反正切求出幅角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【Mathcad复数】是什么形式? 直角坐标形式表示成极坐标形式,用勾股定理将直角坐标的横坐标(实部)和 ...

版主说得是复数的极坐标和直角坐标形式的相互转换。我的本意是想知道Mathcad里面复数用极坐标怎么表示,不过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了,感谢版主。

网友:
请问角度符号‘’∠‘’是用哪个命令,MATHCAD15好像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