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芯海传感器信号调理测评】+项目工程创建篇

楼主:
在使用例程下载后,却发现开发板没有一点反应。为此,打算自建工程以看看是否奇效。

首先是在Project菜单选取“New uVision Project...”选项来创建新的项目工程。然后,指定项目并加以保存。

接着是按图1所示来指定芯片类型,并点击“OK”按键。

图1 指定芯片

随后在弹出的界面中按图2进行勾选,,并点击“OK”按键。

图2 选项配置

此时即完成工程框架的创建,见图3所示。

图3 完成框架构建

此时,还需在File菜单选取“New”选项来创建一个新文件,并命名为main.c加以保存。

为测试GPIO口的变化,该文件的内容如下:

由于在程序中用到了cds871x.h、cds871x_reg.h及cds871x_conf.h,因此要增添所包含的路径,见图4所示。

这样在编译时就会排除不错提示,见图5所示。

 图4 添加路径

图5 完成编译

至此,一个可以的新项目工程就创建好了。

由于先前使用AT-Link只完成了下载,却没见到然后效果。这次便换为ST-Link来下载。

图6 连接状态

图7 连接状态

尽管这次下载依然是成功的,但通过观察PA1和PA2的电平高低,依然没有任何的改变,再次的努力还是失败的。

图8 直接高电平点亮

图9 高电平输出测试

网友A:
下载是成功的,可以观察PA1和PA2的电平高低,为什么开发板没有反应?连接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载是成功的,可以观察PA1和PA2的电平高低,为什么开发板没有反应?连接有问题?

测试过PA1和PA2,没变化。连接也没问题!提一次遇到这情况,一般都是下载出问题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