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DigiKey创意大赛】速度计_在EK-RA2E1基础上的硬件成品初览

楼主:
  硬件连线已经改造完毕,具体的对接控制代码需要继续完善,计划可以显示0到199的时速。

这mikroBUS的接口不错,不像Arduino对不齐。

网友A:
数码管显示用的是串行驱动吗?

网友:
我也觉得mikroBUS扩展接口不错。

小巧精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数码管显示用的是串行驱动吗?

不是,买的是3位的数码管,所以用了好多管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是,买的是3位的数码管,所以用了好多管脚

那驱动起来就挺麻烦的,不管是线还是程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驱动起来就挺麻烦的,不管是线还是程序。

是的,飞线就搞俩小时,没焊小数点,所以程序只用控制整数部分就行了,百位也只显示字符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