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ACM32G103RCT6】3-移植FreeRTOS到ACM32上

楼主:
本期视频我们移植一下rtos系统到acm32上,acm32兼容M33和M4指令集所以移植起来还是比较好移植的,文章最后有工程附件资料。

首先下载FreeRTOS 的官方源码,给出网址FreeRTOS - Market leading RTOS (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) for embedded systems with Internet of Things extensions

下载后进入源码文件夹FreeRTOSv202212.01\FreeRTOSv202212.01\FreeRTOS下面

source目录是官方的一些源码使我们移植的重头戏,demo文件夹是一些基于板子的移植例程,我们后面的移植也是主要基于这两个文件夹来移植。

我们打开我们的工程目录新建一个FreeRTOS的文件装我们工程的FreeRTOS源码,如下图:

进入我们下载的源码目录source文件夹下面将include文件夹和点c文件拷贝到我们的FreeRTOS文件夹下面,并且新建一个portable文件用于装架构的移植代码,如下图。

将FreeRTOS\Source\portable\RVDS文件夹下面的ARM_CM4F文件夹拷贝到portable文件夹下面,并且将FreeRTOS\Source\portable\MemMang文件夹下面的heap_4.c文件夹拷贝到portable文件夹下面。见下图

将demo目录下的相同架构的FreeRTOSConfig.h文件拷贝到我们工程的user目录下,我拷贝的是FreeRTOSv202212.01\FreeRTOSv202212.01\FreeRTOS\Demo\CORTEX_M4F_CEC1302_Keil_GCC文件夹下面的FreeRTOSConfig.h文件。

这样代码的移植工作就移植好了,接下来就是工程的搭建。进入keil创建对应的RTOS文件并加入点c文件,如下图

添加完成我们进行编译一下

一个报错原因是没有定义系统频率,我们将FreeRTOSConfig.h文件夹下面的第44行改成如下的代码

再次进行编译,三个错误

我们将it文件夹下面的这2个中断删除并修改SysTick_Handler中断,因为他们和rtos文件的中断名字重定义了

再次进行编译,0错误,0警告。

接下来我们创建两个任务简单运行一下。

打开串口观看一下状况,系统移植成功,可以正常运行。

网友:
感谢大佬为航芯科技装上freertos这个操作系统的芯。

网友A:
我好奇的是,freertos的心跳包是怎么跟系统对接上的?

网友:
也是修改systickhandle这里来提供心跳包的,是不是Freertos比tobudos的移植的文件要少好多个呀。

网友B:
因为现在Cortex-M系列内核针对RTOS都做了倾向性设计,所以移植起来非常方便了。

网友C:
我是来挖矿的,搂着这个帖子是我感兴趣跟要学的,有更详细的讲解说明就好了,软件编程逻辑之类的, 我是小白,不太懂,描述的不准确勿笑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好奇的是,freertos的心跳包是怎么跟系统对接上的?

心跳我是用的systick中断为他提供的心跳,然后hal库的心跳我用定时器6的中断提供。对了,昨晚我看你的帖子就是那个系统时钟有点没看明白,我用的g_SystemCoreClock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因为现在Cortex-M系列内核针对RTOS都做了倾向性设计,所以移植起来非常方便了。

是这样的,现在移植非常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来挖矿的,搂着这个帖子是我感兴趣跟要学的,有更详细的讲解说明就好了,软件编程逻辑之类的, 我是小 ...

哈哈感谢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