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芯海传感器信号调理测评】+功耗测试篇

楼主:
在程序下载问题暂时无解的情况下,只好先测一下该信号调理的功耗。

测量工具是图1所示这款mini型的功耗表,在无负载的时,只显示供电电压值为4.896伏,电流为0A。

图1 功耗表

由于该信号调理的工作电源为3.3V,且没有电压变换器件,只能由外部为其提供工作电压。在使用调试器为其供电时,其功耗如图2所示,即功耗为0.167瓦。

图2 调试器功耗

在连接调理器的情况下,会在调试器的功耗基础上有所提高,其增加值即是调理器的功耗,其值为190mW (0.1868-0.1678)。

图3 调理器功耗

此外,在按下复位键时会发现功耗会有所降低(0.187-0.168=19mW)。

图4 复位时功耗

尽管检测的工具不是很专业,但还是大体能够观察出一定的变化规律的。

网友A:
负载在哪呀。没看到。

网友B:
我是来挖矿的,搂着这个帖子是我感兴趣跟要学的,有更详细的讲解说明就好了,比如给个原理图讲解啥的, 我是小白,不太懂,描述的不准确勿笑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负载在哪呀。没看到。

目前只能测板子的负载,因为程序下载后无变化,接负载也没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来挖矿的,搂着这个帖子是我感兴趣跟要学的,有更详细的讲解说明就好了,比如给个原理图讲解啥的, 我 ...

哦,看一下前面的帖子,其它还再探索中。它的资料比较少,且是保密的,只能靠摸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