汽车通讯网络拓扑怎么搞,头疼

楼主:
汽车通讯网络拓扑怎么搞,头疼

最近在看网络拓扑,不知道CAN线上挂的控制器是怎么划分的,还有就是,有没有固定的can网络划分规则,有的主机厂有4个不同通讯频率的CAN线,有的有六个,而且最高通讯速率也不一样

两个问题

①控制器根据什么去划分归属哪个CAN线

②CAN线的通讯频率怎么选,为什么有的高有的低

附加一个问题:就是整车控制器(VCU)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网关,网关发送的报文是不是没有ID属性,报文不显示发送方(Transmitter)

网友:
汽车总线或者拓扑结构现在方案还是比较多的。

我看CAN网络相对比较传统,现在有的汽车总线使用了以太网。

网友:
每个车厂的CAN线上挂的控制器不会有统一的划分。
CAN总线上通讯的最高波特率由总线长度决定,CAN线依据总线用途决定通讯速率的,就是这么个逻辑

网友:
差分总线 就是一顿操作 结果对面没信号

网友:
这个还是要看CAN的协议怎么定义的,每个车厂都有自己的标准。能看到他们的文件才是最清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