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点高级功能,像管理代码一样对PCB和原理图做版本管理

楼主:
程序员写代码都喜欢用版本管理工具来管理代码,为的就是修改代码出了问题之后方便前后对比、回溯。做硬件也是一样,电路稍微复杂一点,可能今晚下班前做了什么修改,第二天早上一来就忘了。或者一个复杂的硬件产品已经迭代了好几个版本,现在需要对比这几个时间节点的差异,手动打开每一页的原理图去肉眼查找差异肯定是不现实的,这个时候就要靠版本管理工具了。 还可以做到导出某个文件在某个日期提交的版本。

在AD里面,可以使用Git或者SVN实现版本管理,因为我只会用GIt,所以也只在AD里面用Git了,研究了一下怎么在AD里用git,江湖传闻SVN管理二进制文件比Git更有优势,SVN后面再研究。

在AD里面对文件做版本管理,主要有这些步骤:

1. 下载Git小乌龟软件,创建Git账号

到Git官网下载,网站地址:https://git-scm.com/downloads, 具体各种安装细节可以在网上找到。

2. 安装完之后,可以在文件夹里面点击鼠标右键,选择 Git Bash here, 打开Git 命令行界面。 也可以选上面的Git GUI here打开Git的界面,看你自己喜欢图形界面还是命令行操作。

3. 首次打开Git 命令行,还需要初始化Git账号

类似下面的命令格式添加自己的账号名和邮箱:

git config --global user.name "Your Name"
git config --global user.email "email@gmail.com"

4.  在AD工程目录里打开Git 命令行, 执行git  init命令,这个步骤是将项目目录内初始化一个git目录、首次将项目文件加入版本管理才需要做

5.  将文件加入到git管理, 在commit -m 后面填上本次提交的信息,比如修改了哪些内容,为什么修改。这里是首次提交

然后git log可以看到这次提交的记录。

6.  然后打开用AD打开这个工程,可以看到所有的项目文件的右侧都已经有了一个绿色的标记,这个表示文件已经被Git或者SVN管理了

7. 尝试修改任意一个文件,比如删除这一页中间的大元件

删除后,文件右侧的绿色标记变成红色标记,表示文件已经被修改了。

8. 提交修改, 类似步骤5,在目录下输入命令提交这次修改。 也可以直接在AD界面内右键 History & V&ersion Control -》,然后Commit Whole Project...,也可以在单个文件上面执行Commit...

再新弹出来的窗口里面可以看到本次修改的文件,填写提交信息,然后选择commit and push,也可以只commit。

9. 查看修改。 回到Git命令行,输入命令git log, 看到新的提交记录。

文件标记再次变绿

10. 对比版本差异 。  找到storage Manger

打开之后看到一个表格, 刚才修改的第12页文件在最前面,下面的VCS表格显示了这个文件的所有修改记录。

选中2次修改记录,右键选择compare,打开对比页面

即可显示这个文件的两个版本:

网友A:
ad内用git是这样的?

网友B:
在AD里用git,还能这样玩,能实现版本管理工具是个好想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AD里用git,还能这样玩,能实现版本管理工具是个好想法

关键是还能对比差异,这个是最实用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ad内用git是这样的?

只能说是AD支持Git,但是AD更偏向SVN,好像是说SVN做二进制文件的版本管理会更节省硬盘空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只能说是AD支持Git,但是AD更偏向SVN,好像是说SVN做二进制文件的版本管理会更节省硬盘空间

Git感觉确实是更适合代码管理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图文并茂,受益匪浅,由浅入深,高手!!!

网友D:
差异的部分能高亮显示吗?pbc 的对比呢?

如果不能高亮对比差异,和单独用 git 管理有什么区别,为什么要在 ad 里面执行这么多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差异的部分能高亮显示吗?pbc 的对比呢?   如果不能高亮对比差异,和单独用 git 管理有什么区 ...

在AD里面有专门的差异对比,在Project->show physical Differences -> adavence mode里面,只要你能拿出一个文件的不同版本,就能对比,对比差异和用不用Git或者用Git还是SVN都没有关系。  关于“和单独用 git 管理有什么区别,为什么要在 ad 里面执行这么多操作”, 你可以理解为git命令行是针对管理代码设计的,在AD里面的版本管理界面比直接用命令行更加高效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