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DigiKey“智造万物,快乐不停”创意大赛】5-使用python建立mqtt客户端

楼主:
在python中使用mqtt建立客户端
在本例中需要使用python创建mqtt的客户端,并订阅相关主题的消息。这里使用paho-mqtt包进行mqtt客户端程序的编写。
首先需要安装paho-mqtt的包,使用如下命令安装。
sudo apt install python3-paho-mqtt

安装成功之后,使用paho建立mqtt客户端,代码如下:
import paho.mqtt.client as mqtt
def on_connect(client, userdata, flags, rc):
    print("Connected with result code "+str(rc))
def on_message(client, userdata, msg):
    print(msg.topic+" "+str(msg.payload))
client = mqtt.Client()
client.on_connect = on_connect
client.on_message = on_message
client.connect("192.168.137.24", 1883, 60)
client.subscribe(topic="mqtt/manhuami")
client.loop_forever()

引入paho包。paho的客户端是通过回调函数输出信息的,上面代码中定义的函数就是回调函数,on_connect是建立连接后的回调函数,on_message是收到消息时的回调函数,比如收到了订阅主题的消息,会通过这个回调函数输出。绑定了相关的回调函数之后,就是连接到mqtt服务器并订阅相关主题的消息。
通过上面的代码就能够接收到mqtt相关主题的信息了。

网友A:
那你需要固定IP吧,

网友A:
嗷对了 1883端口后面的60是啥意思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嗷对了 1883端口后面的60是啥意思呀

keepalive的参数,保持网路连接的参数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你需要固定IP吧,

后面要固定一下。我看有个mDNS,在局域网的一个微型DNS能够解决这个问题,有时间了要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