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DigiKey“智造万物,快乐不停”创意大赛】Raspberry Pi Zero W系统烧录ssh卡顿处理

楼主:
有关 BBB 的部分目前等待扩展板的到来,另一部分是使用 Raspberry Pi Zero W,之前早闻树莓派的大名字,今天算是初次调试,首先是程序烧录直接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力,

  1. 我看官网程序程序烧录首选还是rpi-imager,但是只有 deb 版本的,初次我没有用这个,使用常规的 dd命令进行烧录
  2. 正是因为 dd 命令烧录,我连接 USB 之后,发现无串口打印,看来还是我想太多了,发现如果只是使用一个 USB 还是要 ssh 连接,无奈尝试了网上写 wpa_supplicant.conf文件,然后配置热点信息的方法发现不行,因为没有串口打印,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只能按照官网的要求使用 rpi-imager来烧录,因为我是 fedora ,需要拆下树莓派官网下载的 deb 安装包,然后解决动态库的以来问题,接着就可以运行起来烧录就行了

烧录成功后出现下述截图(对了在烧录过程中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图形化方式配置用户名,密码和wifi信息以及开启 sshd等,这里要好评一下,猜想这也是官方建议官方软件烧录的原因之一吧),

启动后,通过路由器发现已经连接了,但是通过远程发现 ssh 及其卡顿有时候根本完全卡住,还以为设备有问题,但是 ping 测试发现延时在15ms 附近,感觉天线应该也没问题,在网上一通搜索后来参考这里的方法解决树莓派SSH登录和输入卡顿顺利解决了。我修改了两个地方:

  1. UseDNS no
  2. IPQoS cs0 cs0

目前远程 ssh 连接树莓派比较流程

使用 iperf3 测试下网速看看:

从截图的数据可以看到作为客户端速度可以达到接近23M+,作为服务端则为18M+。好了这篇文章先到这里。主要记录下解决树莓派ssh 卡端的问题。

网友A:
元旦快乐!

新的一年开始了。

2024年取得更大成绩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元旦快乐! 新的一年开始了。 2024年取得更大成绩!

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