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STM32MP135F-DK】硬件资源测试:玩转GPIO

楼主:
前面介绍了如何通过简单的配置,对Linux设备树进行修改,实现在用户空间通过sysfs来控制LED灯亮灭,大家对STM32MP135F-DK的引脚控制应该有了简单的认识,接下来就详细介绍下Linux中控制GPIO的方法。
实际Linux上控制GPIO的方式是非常多样化的,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用户的需求,今天带大家一起基于STM32MP135F-DK套件的Linux系统来玩转GPIO,还是以LED为例,主要通过另外两个方面来进行测试验证:
一是在系统内核空间,通过修改内核驱动来控制LED;
二是在用户空间,用C代码通过mmap直接对LED进行控制

概念介绍

每个ST微控制器管脚都经过多路复用,以支持多种功能。可以配置为以下在三种模式:
  • 通用输入/输出GPIO:由软件控制
  • 模拟GPIO:由硬件模块直接控制
  • Alternate功能:由硬件模块直接控制
可以使用两种框架来配置和控制给定的引脚:pinctrl 和 GPIOLib
  • Pinctrl 主要用于引脚由内部外设控制的情况。Pinctrl 处理引脚配置,并允许将特定功能分配给引脚。
  • GPIOLib 用于需要在运行时动态控制引脚的情况。GPIOLib 用于通过软件控制引脚。
此外,当引脚用作外部中断源时,Irqchip框架提供了一个允许配置此中断的 API。
引脚管理框架

通过内核驱动控制LED

目标:使用ST的gpiolib框架,在内核层实现对LED(GPIO-PA13)的控制
步骤:
  • 修改设备树,添加对应的GPIO设备文件描述,并重新编译设备树文件

make ARCH=arm dtbs LOADADDR=0xC2000040

  • 编写内核模块代码,Makefile文件,并编译

make

make install

  • 更新设备树和设备模块到开发板

scp arch/arm/boot/dts/stm32mp135*.dtb root@<your.ip.address.x>:/boot

scp outputs/lib/modules/6.1.28/extra/red_led.ko root@<your.ip.address.x>:/lib/modules/6.1.28 red_led.ko

  • 更新内核模块依赖,同步内存后重启

  • 加载内核模块验证

检查当前gpio状态(以防有gpio冲突)

modprobe red_led

效果:led快速闪烁

  • 退出

rmmod red_led

在用户空间编写C代码通过mmap方法直接控制LED

在用户空间中控制LED,前面介绍了sysfs操作的方法,这里介绍另一种方式:mmap。mmap可以将物理设备/dev/mem映射到内存,通过读写内存的方式操作GPIO寄存器,由于避免了系统调用,不需要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频繁切换,可以提高使用效率。
还是以上面的红色LED:GPIO-PA13为例
我们先查找一下手册中该GPIO的内存地址:参考手册下载地址STM32MP13xx advanced Arm<Sup>®</Sup>-based 32-bit MPUs - Reference manual
可以看到GPIOA的内存起始地址是0x50002000 ~ 0x500023FF
接着找到相关寄存器,进行配置,以下是寄存器地址
配置相关寄存器
1)MODER寄存器用来配置GPIO的模式,这里我们需要配置为输出0x01
从图中可以看出PA13对应的MODER13是对应寄存器的bit27和bit26,可以编写配置代码如下
2)OTYPER寄存器,配置为推挽输出状态,0x00
3)BSRR寄存器用来改变管脚状态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这是一个只写寄存器,对寄存器高 16bit 1 对应管脚为电平,对寄存器低16bit1对应管脚为电平。写 0 ,无动作
用来控制电平的翻转,实现LED的闪烁效果

效果展示:
1223851db30dd81f0e6240dd986a7585

本文中涉及到的代码:
/*led内核模块*/
#include <linux/module.h>
#include <linux/of_device.h>
#include <linux/kernel.h>
#include <linux/delay.h>
#include <linux/gpio/consumer.h>
#include <linux/platform_device.h>
#include <linux/init.h>
#include <linux/sched.h>
#include <linux/time.h>
#include <linux/timer.h>

struct gpio_desc *red;

struct timer_list timer;

static void led_expires(struct timer_list *t)
{
    int toggle;
    if(t == &timer){
        printk("red led toggled\n");
        toggle = gpiod_get_value(red);
        gpiod_set_value(red, !toggle);
        mod_timer(t, jiffies + HZ/50);
    }
}
static int gpio_init_probe(struct platform_device *pdev)
{
   printk("Start example gpio red blink\n");

   red = devm_gpiod_get(&pdev->dev, "redled", GPIOD_OUT_LOW);

   timer_setup(&timer, led_expires, 0);
   mod_timer(&timer, jiffies + HZ/50);

   printk("start timer\n");

   return(0);
}

static int gpio_exit_remove(struct platform_device *pdev)
{
   printk("Example gpio red blink exit\n");

   del_timer(&timer);

   return(0);
}

static struct of_device_id foo_match[] = {
    {.compatible = "gpio-redled"},
    {}
};

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foo_driver = {
    .probe = gpio_init_probe,
    .remove = gpio_exit_remove,
    .driver = {
        .name = "foo_driver",
                .owner = THIS_MODULE,
                .of_match_table = foo_match,
    }
};

module_platform_driver(foo_driver);

MODULE_AUTHOR("Frank");
MODULE_DESCRIPTION("Gpio red flash");
MODULE_LICENSE("GPL");
MODULE_ALIAS("platform:foo_driver");
# Makefile for external out-of-tree Linux kernel module
/*内核模块对应的Makefile*/
# Object file(s) to be built
obj-m := red_led.o

# Path to the directory that contains the Linux kernel source code
# and the configuration file (.config)
KERNEL_DIR ?= /home/frank/STM32MP135F-DK/source/stm32mp1-openstlinux-6.1-yocto-mickledore-mp1-v23.06.21/sources/arm-ostl-linux-gnueabi/linux-stm32mp-6.1.28-stm32mp-r1-r0/linux-6.1.28

# Path to the directory that contains the generated objects
DESTDIR ?= /home/frank/STM32MP135F-DK/demo/test_leds/outputs

# Path to the directory that contains the source file(s) to compile
PWD := $(shell pwd)

default:
	$(MAKE) -C $(KERNEL_DIR) M=$(PWD) modules

install:
	$(MAKE) -C $(KERNEL_DIR) M=$(PWD) INSTALL_MOD_PATH=$(DESTDIR) modules_install

clean:
	$(MAKE) -C $(KERNEL_DIR) M=$(PWD) clean
/*led应用程序*/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errno.h>
#include <fcntl.h>
#include <sys/mman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<unistd.h>
#include <signal.h>

#define MEM_DEV                 "/dev/mem"
#define GPIOA_START_ADDR        0x50002000
#define GPIOA_END_ADDR          0x500023FF
#define GPIOA_MAP_SIZE          (GPIOA_END_ADDR - GPIOA_START_ADDR)

#define GPIO_REG_MODER 0x00     /**< GPIO port mode register */
#define GPIO_REG_OTYPER 0x04    /**< GPIO port output type register */
#define GPIO_REG_BSRR 0x18      /**< GPIO port bit set/reset register */

#define GPIO_PIN_13     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2000U)

#define GPIO_PIN_OUTPUT_DIRECTION     0x01 /**< Output */
#define GPIO_PIN_OUTPUT_PUSHPULL      0x00 /**< Output Push Pull Mode */
#define GPIO_PIN_13_REG_DEFINITION   (GPIOA_START_ADDR+GPIO_PIN_13)
int main(int argc, char **argv)
{
  int ret = EXIT_SUCCESS;
  static void *mmapBase = NULL; /* Virtual base address */

  /* Try to open the mem device special file */
  int fdMem = open(MEM_DEV, O_RDWR | O_SYNC);
  if (fdMem < 1)
  {
    exit(1);
  }

  /* Map memory region for the gpio registers */
  mmapBase = mmap(NULL,
          GPIOA_MAP_SIZE,
          PROT_READ | PROT_WRITE,
          MAP_SHARED,
          fdMem,
          GPIOA_START_ADDR);
  if (mmapBase == (void*) -1)
  {
    exit(1);
  }

  { /* MODER */
    /* Load the different gpio register pointers with its address */
    volatile uint32_t *gpioRegAddr = mmapBase + GPIO_REG_MODER;
    /* Get the value of the gpio direction register */
    uint32_t gpioRegVal = *gpioRegAddr;
    /* Clear the GPIO, write it back to the direction register */
    gpioRegVal &= ~(0x03 << (13 * 2)); /* mask out the 2 bits giving the direction */
    gpioRegVal |= ((GPIO_PIN_OUTPUT_DIRECTION) << (13 * 2));
    *gpioRegAddr = gpioRegVal;
  }

  { /* OTYPE */
    /* Load the different gpio register pointers with its address */
    volatile uint32_t *gpioRegAddr = mmapBase + GPIO_REG_OTYPER;
    /* Get the value of the gpio direction register */
    uint32_t gpioRegVal = *gpioRegAddr;
    /* Clear the GPIO, write it back to the direction register */
    gpioRegVal &= ~(0x0 << (13)); /* mask out */
    gpioRegVal |= ((GPIO_PIN_OUTPUT_PUSHPULL) << (13));
    *gpioRegAddr = gpioRegVal;
  }

  volatile uint32_t *const gpioSetClearDataOutAddr = mmapBase + GPIO_REG_BSRR;

  while(1)
  {
    *gpioSetClearDataOutAddr = GPIO_PIN_13; /* set the pin */
    usleep(50*1000);
    *gpioSetClearDataOutAddr = (uint32_t)(GPIO_PIN_13 << 16); /* reset the pin */
    usleep(50*1000);
  }
  return ret;
}
/*应用程序对应的Makefile*/
PROG = led
SRCS = led.c

CLEANFILES = $(PROG)

# Add / change option in CFLAGS and LDFLAGS
CFLAGS += -Wall
LDFLAGS +=

all: $(PROG)

$(PROG): $(SRCS)
	$(CC) -o $@ $^ $(CFLAGS) $(LDFLAGS)

clean:
	rm -f $(CLEANFILES) $(patsubst %.c,%.o, $(SRCS))
//设备树
// SPDX-License-Identifier: (GPL-2.0+ OR BSD-3-Clause)
/*
 * Copyright (C) STMicroelectronics 2021 - All Rights Reserved
 * Author: Alexandre Torgue <alexandre.torgue@foss.st.com> for STMicroelectronics.
 */

/dts-v1/;

#include <dt-bindings/gpio/gpio.h>
#include <dt-bindings/input/input.h>
#include <dt-bindings/leds/common.h>
#include <dt-bindings/regulator/st,stm32mp13-regulator.h>
#include <dt-bindings/rtc/rtc-stm32.h>
#include "stm32mp135.dtsi"
#include "stm32mp13xf.dtsi"
#include "stm32mp13-pinctrl.dtsi"

/ {
	model = "STMicroelectronics STM32MP135F-DK Discovery Board";
	compatible = "st,stm32mp135f-dk", "st,stm32mp135";

	aliases {
		ethernet0 = ð1;
		ethernet1 = ð2;
		serial0 = &uart4;
		serial1 = &usart1;
		serial2 = &uart8;
		serial3 = &usart2;
	};

	chosen {
		stdout-path = "serial0:115200n8";
		#address-cells = <1>;
		#size-cells = <1>;
		ranges;

		framebuffer {
			compatible = "simple-framebuffer";
			clocks = <&rcc LTDC_PX>;
			status = "disabled";
		};
	};

	clocks {
		clk_ext_camera: clk-ext-camera {
			#clock-cells = <0>;
			compatible = "fixed-clock";
			clock-frequency = <24000000>;
		};

		clk_mco1: clk-mco1 {
			#clock-cells = <0>;
			compatible = "fixed-clock";
			clock-frequency = <24000000>;
		};
	};

	memory@c0000000 {
		device_type = "memory";
		reg = <0xc0000000 0x20000000>;
	};

	reserved-memory {
		#address-cells = <1>;
		#size-cells = <1>;
		ranges;

		optee@dd000000 {
			reg = <0xdd000000 0x3000000>;
			no-map;
		};
	};

	gpio-keys {
		compatible = "gpio-keys";

		// user-pa13 {
		// 	label = "User-PA13";
		// 	linux,code = <BTN_1>;
		// 	gpios = <&gpioa 13 (GPIO_ACTIVE_LOW | GPIO_PULL_UP)>;
		// };
	};

	leds {
		compatible = "gpio-leds";

		led-blue {
			function = LED_FUNCTION_HEARTBEAT;
			color = <LED_COLOR_ID_BLUE>;
			gpios = <&gpioa 14 GPIO_ACTIVE_LOW>;
			linux,default-trigger = "heartbeat";
			default-state = "off";
		};

		// led-red {
		// 	function = LED_FUNCTION_ACTIVITY;
		// 	color = <LED_COLOR_ID_RED>;
		// 	gpios = <&gpioa 13 GPIO_ACTIVE_LOW>;
		// 	linux,default-trigger = "active";
		// 	default-state = "off";
		// };
	};

	foo_device {
		compatible = "gpio-redled";
		status = "okay";
		redled-gpios = <&gpioa 13 (GPIO_ACTIVE_HIGH | GPIO_PULL_UP)>;
	};

	panel_backlight: panel-backlight {
		compatible = "gpio-backlight";
		gpios = <&gpioe 12 GPIO_ACTIVE_HIGH>;
		default-on;
		default-brightness-level = <0>;
		status = "okay";
	};

	panel_rgb: panel-rgb {
		compatible = "rocktech,rk043fn48h", "panel-dpi";
		enable-gpios = <&gpioi 7 GPIO_ACTIVE_HIGH>;
		backlight = <&panel_backlight>;
		power-supply = <&scmi_v3v3_sw>;
		data-mapping = "bgr666";
		status = "okay";

		width-mm = <105>;
		height-mm = <67>;

		port {
			panel_in_rgb: endpoint {
				remote-endpoint = <<dc_out_rgb>;
			};
		};

		panel-timing {
			clock-frequency = <10000000>;
			hactive = <480>;
			vactive = <272>;
			hsync-len = <52>;
			hfront-porch = <10>;
			hback-porch = <10>;
			vsync-len = <10>;
			vfront-porch = <10>;
			vback-porch = <10>;
			hsync-active = <0>;
			vsync-active = <0>;
			de-active = <1>;
			pixelclk-active = <1>;
		};
	};

	v3v3_ao: v3v3-ao {
		compatible = "regulator-fixed";
		regulator-name = "v3v3_ao";
		regulator-min-microvolt = <3300000>;
		regulator-max-microvolt = <3300000>;
		regulator-always-on;
	};

	wake_up {
		compatible = "gpio-keys";
		status = "okay";

		button {
			label = "wake-up";
			linux,code = <KEY_WAKEUP>;
			interrupts-extended = <&optee 0>;
			status = "okay";
		};
	};

	wifi_pwrseq: wifi-pwrseq {
		compatible = "mmc-pwrseq-simple";
		reset-gpios = <&mcp23017 11 GPIO_ACTIVE_LOW>;
	};
};

&adc_1 {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;
	pinctrl-0 = <&adc1_usb_cc_pins_a>;
	vdda-supply = <&scmi_vdd_adc>;
	vref-supply = <&scmi_vdd_adc>;
	status = "okay";
	adc1: adc@0 {
		status = "okay";
		/*
		 * Type-C USB_PWR_CC1 & USB_PWR_CC2 on in6 & in12.
		 * Use at least 5 * RC time, e.g. 5 * (Rp + Rd) * C:
		 * 5 * (5.1 + 47kOhms) * 5pF => 1.3us.
		 * Use arbitrary margin here (e.g. 5us).
		 */
		channel@6 {
			reg = <6>;
			st,min-sample-time-ns = <5000>;
		};
		channel@12 {
			reg = <12>;
			st,min-sample-time-ns = <5000>;
		};
	};
};

&arm_wdt {
	timeout-sec = <32>;
	status = "okay";
};

&crc1 {
	status = "okay";
};

&cryp {
	status = "okay";
};

&dcmipp {
	status = "okay";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;
	pinctrl-0 = <&dcmipp_pins_a>;
	pinctrl-1 = <&dcmipp_sleep_pins_a>;
	port {
		dcmipp_0: endpoint {
			remote-endpoint = <&mipid02_2>;
			bus-width = <8>;
			hsync-active = <0>;
			vsync-active = <0>;
			pclk-sample = <0>;
			pclk-max-frequency = <120000000>;
		};
	};
};

&dts {
	status = "okay";
};

ð1 {
	status = "okay";
	pinctrl-0 = <ð1_rmii_pins_a>;
	pinctrl-1 = <ð1_rmii_sleep_pins_a>;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;
	phy-mode = "rmii";
	max-speed = <100>;
	phy-handle = <&phy0_eth1>;
	nvmem-cells = <ðernet_mac1_address>;
	nvmem-cell-names = "mac-address";

	mdio1 {
		#address-cells = <1>;
		#size-cells = <0>;
		compatible = "snps,dwmac-mdio";

		phy0_eth1: ethernet-phy@0 {
			compatible = "ethernet-phy-id0007.c131";
			reset-gpios =  <&mcp23017 9 GPIO_ACTIVE_LOW>;
			reg = <0>;
			wakeup-source;
		};
	};
};

ð2 {
	status = "okay";
	pinctrl-0 = <ð2_rmii_pins_a>;
	pinctrl-1 = <ð2_rmii_sleep_pins_a>;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;
	phy-mode = "rmii";
	max-speed = <100>;
	phy-handle = <&phy0_eth2>;
	st,ext-phyclk;
	phy-supply = <&scmi_v3v3_sw>;
	nvmem-cells = <ðernet_mac2_address>;
	nvmem-cell-names = "mac-address";

	mdio1 {
		#address-cells = <1>;
		#size-cells = <0>;
		compatible = "snps,dwmac-mdio";
		phy0_eth2: ethernet-phy@0 {
			compatible = "ethernet-phy-id0007.c131";
			reset-gpios = <&mcp23017 10 GPIO_ACTIVE_LOW>;
			reg = <0>;
		};
	};
};

&i2c1 {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;
	pinctrl-0 = <&i2c1_pins_a>;
	pinctrl-1 = <&i2c1_sleep_pins_a>;
	i2c-scl-rising-time-ns = <96>;
	i2c-scl-falling-time-ns = <3>;
	clock-frequency = <1000000>;
	status = "okay";
	/* spare dmas for other usage */
	/delete-property/dmas;
	/delete-property/dma-names;

	mcp23017: pinctrl@21 {
		compatible = "microchip,mcp23017";
		reg = <0x21>;
		gpio-controller;
		#gpio-cells = <2>;
		interrupts = <12 IRQ_TYPE_LEVEL_LOW>;
		interrupt-parent = <&gpiog>;
	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;
		pinctrl-0 = <&mcp23017_pins_a>;
		interrupt-controller;
		#interrupt-cells = <2>;
		microchip,irq-mirror;
	};

	typec@53 {
		compatible = "st,stm32g0-typec";
		reg = <0x53>;
		/* Alert pin on PI2 (PWR wakeup pin), managed by optee */
		interrupts-extended = <&optee 1>;
		firmware-name = "stm32g0-ucsi.mp135f-dk.fw";
		wakeup-source;
		connector {
			compatible = "usb-c-connector";
			label = "USB-C";

			port {
				con_usb_c_g0_ep: endpoint {
					remote-endpoint = <&usbotg_hs_ep>;
				};
			};
		};
	};
};

&i2c5 {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;
	pinctrl-0 = <&i2c5_pins_a>;
	pinctrl-1 = <&i2c5_sleep_pins_a>;
	i2c-scl-rising-time-ns = <170>;
	i2c-scl-falling-time-ns = <5>;
	clock-frequency = <400000>;
	status = "okay";
	/* spare dmas for other usage */
	/delete-property/dmas;
	/delete-property/dma-names;

	stmipi: stmipi@14 {
		compatible = "st,st-mipid02";
		reg = <0x14>;
		status = "okay";
		clocks = <&clk_mco1>;
		clock-names = "xclk";
		VDDE-supply = <&scmi_v1v8_periph>;
		VDDIN-supply = <&scmi_v1v8_periph>;
		reset-gpios = <&mcp23017 2 (GPIO_ACTIVE_LOW | GPIO_PUSH_PULL)>;

		ports {
			#address-cells = <1>;
			#size-cells = <0>;
			port@0 {
				reg = <0>;

				mipid02_0: endpoint {
					data-lanes = <1 2>;
					lane-polarities = <0 0 0>;
					remote-endpoint = <&gc2145_ep>;
				};
			};
			port@2 {
				reg = <2>;

				mipid02_2: endpoint {
					bus-width = <8>;
					hsync-active = <0>;
					vsync-active = <0>;
					pclk-sample = <0>;
					remote-endpoint = <&dcmipp_0>;
				};
			};
		};
	};

	gc2145: gc2145@3c {
		compatible = "galaxycore,gc2145";
		reg = <0x3c>;
		clocks = <&clk_ext_camera>;
		IOVDD-supply = <&scmi_v3v3_sw>;
		AVDD-supply = <&scmi_v3v3_sw>;
		DVDD-supply = <&scmi_v3v3_sw>;
		powerdown-gpios = <&mcp23017 3 (GPIO_ACTIVE_LOW | GPIO_PUSH_PULL)>;
		reset-gpios = <&mcp23017 4 (GPIO_ACTIVE_LOW | GPIO_PUSH_PULL)>;
		status = "okay";

		port {
			gc2145_ep: endpoint {
				remote-endpoint = <&mipid02_0>;
				clock-lanes = <0>;
				data-lanes = <1 2>;
			};
		};
	};

	ov5640: camera@3c {
		compatible = "ovti,ov5640";
		reg = <0x3c>;
		clocks = <&clk_ext_camera>;
		clock-names = "xclk";
		DOVDD-supply = <&scmi_v3v3_sw>;
		status = "disabled";
		powerdown-gpios = <&mcp23017 3 (GPIO_ACTIVE_LOW | GPIO_PUSH_PULL)>;
		reset-gpios = <&mcp23017 4 (GPIO_ACTIVE_LOW | GPIO_PUSH_PULL)>;

		port {
			ov5640_0: endpoint {
				/*remote-endpoint = <&mipid02_0>;*/
				clock-lanes = <0>;
				data-lanes = <1 2>;
			};
		};
	};

	goodix: goodix-ts@5d {
		compatible = "goodix,gt911";
		reg = <0x5d>;
	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;
		pinctrl-0 = <&goodix_pins_a>;
		interrupt-parent = <&gpiof>;
		interrupts = <5 IRQ_TYPE_EDGE_FALLING>;
		reset-gpios = <&gpioh 2 GPIO_ACTIVE_LOW>;
		AVDD28-supply = <&scmi_v3v3_sw>;
		VDDIO-supply = <&scmi_v3v3_sw>;
		touchscreen-size-x = <480>;
		touchscreen-size-y = <272>;
		status = "okay" ;
	};
};

<dc {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;
	pinctrl-0 = <<dc_pins_a>;
	pinctrl-1 = <<dc_sleep_pins_a>;
	status = "okay";

	port {
		ltdc_out_rgb: endpoint {
			remote-endpoint = <&panel_in_rgb>;
		};
	};
};

&rtc {
	st,lsco = <RTC_OUT2_RMP>;
	pinctrl-0 = <&rtc_out2_rmp_pins_a>;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;
	status = "okay";
};

&scmi_regu {
	scmi_vddcpu: voltd-vddcpu {
		reg = <VOLTD_SCMI_STPMIC1_BUCK1>;
		regulator-name = "vddcpu";
	};
	scmi_vdd: voltd-vdd {
		reg = <VOLTD_SCMI_STPMIC1_BUCK3>;
		regulator-name = "vdd";
	};
	scmi_vddcore: voltd-vddcore {
		reg = <VOLTD_SCMI_STPMIC1_BUCK4>;
		regulator-name = "vddcore";
	};
	scmi_vdd_adc: voltd-vdd-adc {
		reg = <VOLTD_SCMI_STPMIC1_LDO1>;
		regulator-name = "vdd_adc";
	};
	scmi_vdd_usb: voltd-vdd-usb {
		reg = <VOLTD_SCMI_STPMIC1_LDO4>;
		regulator-name = "vdd_usb";
	};
	scmi_vdd_sd: voltd-vdd-sd {
		reg = <VOLTD_SCMI_STPMIC1_LDO5>;
		regulator-name = "vdd_sd";
	};
	scmi_v1v8_periph: voltd-v1v8-periph {
		reg = <VOLTD_SCMI_STPMIC1_LDO6>;
		regulator-name = "v1v8_periph";
	};
	scmi_v3v3_sw: voltd-v3v3-sw {
		reg = <VOLTD_SCMI_STPMIC1_PWR_SW2>;
		regulator-name = "v3v3_sw";
	};
};

&sdmmc1 {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opendrain", "sleep";
	pinctrl-0 = <&sdmmc1_b4_pins_a &sdmmc1_clk_pins_a>;
	pinctrl-1 = <&sdmmc1_b4_od_pins_a &sdmmc1_clk_pins_a>;
	pinctrl-2 = <&sdmmc1_b4_sleep_pins_a>;
	cd-gpios = <&gpioh 4 (GPIO_ACTIVE_LOW | GPIO_PULL_UP)>;
	disable-wp;
	st,neg-edge;
	bus-width = <4>;
	vmmc-supply = <&scmi_vdd_sd>;
	status = "okay";
};

/* Wifi */
&sdmmc2 {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opendrain", "sleep";
	pinctrl-0 = <&sdmmc2_b4_pins_a &sdmmc2_clk_pins_a>;
	pinctrl-1 = <&sdmmc2_b4_od_pins_a &sdmmc2_clk_pins_a>;
	pinctrl-2 = <&sdmmc2_b4_sleep_pins_a>;
	non-removable;
	st,neg-edge;
	bus-width = <4>;
	vmmc-supply = <&v3v3_ao>;
	mmc-pwrseq = <&wifi_pwrseq>;
	#address-cells = <1>;
	#size-cells = <0>;
	status = "okay";

	brcmf: bcrmf@1 {
		reg = <1>;
		compatible = "brcm,bcm4329-fmac";
		interrupt-parent = <&gpiof>;
		interrupts = <0 IRQ_TYPE_LEVEL_HIGH>; /* WL_HOST_WAKE */
		interrupt-names = "host-wake";
	};
};

&spi5 {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;
	pinctrl-0 = <&spi5_pins_a>;
	pinctrl-1 = <&spi5_sleep_pins_a>;
	status = "disabled";
};

&timers3 {
	/delete-property/dmas;
	/delete-property/dma-names;
	status = "disabled";
	pwm {
		pinctrl-0 = <&pwm3_pins_a>;
		pinctrl-1 = <&pwm3_sleep_pins_a>;
	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;
		status = "okay";
	};
	timer@2 {
		status = "okay";
	};
};

&timers4 {
	/delete-property/dmas;
	/delete-property/dma-names;
	status = "disabled";
	pwm {
		pinctrl-0 = <&pwm4_pins_a>;
		pinctrl-1 = <&pwm4_sleep_pins_a>;
	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;
		status = "okay";
	};
	timer@3 {
		status = "okay";
	};
};

&timers8 {
	/delete-property/dmas;
	/delete-property/dma-names;
	status = "disabled";
	pwm {
		pinctrl-0 = <&pwm8_pins_a>;
		pinctrl-1 = <&pwm8_sleep_pins_a>;
	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;
		status = "okay";
	};
	timer@7 {
		status = "okay";
	};
};

&timers14 {
	status = "disabled";
	pwm {
		pinctrl-0 = <&pwm14_pins_a>;
		pinctrl-1 = <&pwm14_sleep_pins_a>;
	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;
		status = "okay";
	};
	timer@13 {
		status = "okay";
	};
};

&uart4 {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, "idle";
	pinctrl-0 = <&uart4_pins_a>;
	pinctrl-1 = <&uart4_sleep_pins_a>;
	pinctrl-2 = <&uart4_idle_pins_a>;
	/delete-property/dmas;
	/delete-property/dma-names;
	status = "okay";
};

&uart8 {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, "idle";
	pinctrl-0 = <&uart8_pins_a>;
	pinctrl-1 = <&uart8_sleep_pins_a>;
	pinctrl-2 = <&uart8_idle_pins_a>;
	/delete-property/dmas;
	/delete-property/dma-names;
	status = "disabled";
};

&usart1 {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, "idle";
	pinctrl-0 = <&usart1_pins_a>;
	pinctrl-1 = <&usart1_sleep_pins_a>;
	pinctrl-2 = <&usart1_idle_pins_a>;
	uart-has-rtscts;
	status = "disabled";
};

/* Bluetooth */
&usart2 {
	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, "sleep", "idle";
	pinctrl-0 = <&usart2_pins_a>;
	pinctrl-1 = <&usart2_sleep_pins_a>;
	pinctrl-2 = <&usart2_idle_pins_a>;
	uart-has-rtscts;
	status = "okay";

	bluetooth {
		shutdown-gpios = <&mcp23017 13 GPIO_ACTIVE_HIGH>;
		compatible = "brcm,bcm43438-bt";
		max-speed = <3000000>;
		vbat-supply = <&v3v3_ao>;
		vddio-supply = <&v3v3_ao>;
	};
};

&usbh_ehci {
	phys = <&usbphyc_port0>;
	status = "okay";
	#address-cells = <1>;
	#size-cells = <0>;
	/* onboard HUB */
	hub@1 {
		compatible = "usb424,2514";
		reg = <1>;
		vdd-supply = <&scmi_v3v3_sw>;
	};
};

&usbotg_hs {
	phys = <&usbphyc_port1 0>;
	phy-names = "usb2-phy";
	usb-role-switch;
	status = "okay";
	port {
		usbotg_hs_ep: endpoint {
			remote-endpoint = <&con_usb_c_g0_ep>;
		};
	};
};

&usbphyc {
	status = "okay";
};

&usbphyc_port0 {
	phy-supply = <&scmi_vdd_usb>;
	st,current-boost-microamp = <1000>;
	st,decrease-hs-slew-rate;
	st,tune-hs-dc-level = <2>;
	st,enable-hs-rftime-reduction;
	st,trim-hs-current = <11>;
	st,trim-hs-impedance = <2>;
	st,tune-squelch-level = <1>;
	st,enable-hs-rx-gain-eq;
	st,no-hs-ftime-ctrl;
	st,no-lsfs-sc;
};

&usbphyc_port1 {
	phy-supply = <&scmi_vdd_usb>;
	st,current-boost-microamp = <1000>;
	st,decrease-hs-slew-rate;
	st,tune-hs-dc-level = <2>;
	st,enable-hs-rftime-reduction;
	st,trim-hs-current = <11>;
	st,trim-hs-impedance = <2>;
	st,tune-squelch-level = <1>;
	st,enable-hs-rx-gain-eq;
	st,no-hs-ftime-ctrl;
	st,no-lsfs-sc;
};

网友:
矛盾的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