树莓派5B opencv识别

楼主:
之前买的树莓派吃灰了几周,现在终于难得有时间,尝试再搞一下

上次试着用CSI摄像头做识别,但是我装的UBUNTU23没法正常驱动

在raspi-config里的驱动使能过了,也无法正常使用

我用的是RPi Camera V1.3,去微雪的官网找摄像头驱动和教程,镜头是OV5647

参考:RPi Camera V2 - Waveshare Wiki

想调用Raspicam只支持32位的系统,5代只有64位系统,暂时无法适配

后续用PI OS再试,这里先搞一个USB摄像头用一下。

我选的是这种PDD上的720P镜头,虽然画质只有720P,模糊的一匹,但是考虑他只要15块钱,还是免驱,要啥自行车。
老样子,新建一个.py文件:
import cv2

#这里如果CV2报错就是没有正常安装opencv

cap=cv2.VideoCapture(0)#选择USB摄像头为0,仅运行图像处理要换成路径如"/Desktop/a.jpg"
while(cap .isOpened()):
	ret,frame = cap.read()
	cv2.imshow("usb camera",frame)
	if cv2.waitKey(1) ==32
		break

#严格控制各处的缩进,否则会报错

cap.release()
cv2.destroyALLWindows()
#关闭后释放资源,防止卡死

可以看到,正常显示图像:

帧率目测在20帧左右,这还是直接用到OPENCV-PYTHON的情况,如果从头编译OPENCV的话帧率应该会更高。

网友:
树莓派5B opencv玩USB摄像头还是可以滴

网友:
20帧,确实有点低,而且还是720P的。

网友:
多少入手?

网友A:
得捷原价487,不过现在淘宝上已经有485左右的4G版本了,叠券还能更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得捷原价487,不过现在淘宝上已经有485左右的4G版本了,叠券还能更低

小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