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全志R128上进行HiFi5语音算法部署

楼主:
部署算法需要完成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:

  1. 创建DSP算法组件目录及编写代码
  2. 在DSP上录音
  3. 使用算法加速库加速算法
  4. 核间通讯
  5. DUMP 数据到PC

创建DSP算法组件目录

创建并进入目录:

  • mkdir -p lichee/rtos-components/thirdparty/my_dsp_asr/src
  • mkdir -p lichee/rtos-components/thirdparty/my_dsp_asr/inc
  • cd lichee/rtos-components/thirdparty/my_dsp_asr/

编写 Kconfig 文件:

  • menu "my dsp asr"
  • config COMPONENTS_MY_DSP_ASR
  • bool "my dsp asr"
  • depends on ARCH_DSP
  • default n
  • help
  • to do
  • endmenu

修改 Kconfig后建议重新 menuconfig

在 lichee/rtos-components/thirdparty/Kconfig 中追加:

  • source "components/common/thirdparty/my_dsp_asr/Kconfig"

编写 Makefile:

  • obj-y += src/my_dsp_asr.o
  • #self
  • CFLAGS += -Icomponents/common/aw/asr_demo/inc/

在 lichee/rtos-components/thirdparty/Makefile 中追加:

  • obj-$(CONFIG_COMPONENTS_MY_DSP_ASR) += my_dsp_asr/

编写基础代码

  • #include <stdio.h>
  • #include <stdint.h>
  • #include <stddef.h>
  • #include <string.h>
  • #include <console.h>
  • #include <FreeRTOS.h>
  • #include <task.h>
  • static void my_dsp_asr_thread(void *arg)
  • {
  • size_t loop = (size_t)arg;
  • printf("%s enter\n", __func__);
  • while (loop--) {
  • printf("%s %u\n", __func__, loop);
  • vTaskDelay(500 / portTICK_PERIOD_MS);
  • }
  • printf("%s exit\n", __func__);
  • vTaskDelete(NULL);
  • }
  • const char *thread_name = "my_dsp_asr_thread";
  • size_t stack_size = 0x4000;
  • size_t thread_priority = 1;
  • int cmd_my_dsp_asr(int argc, char *argv[])
  • {
  • size_t loop = 10;
  • TaskHandle_t handle = NULL;
  • printf("%s enter\n", __func__);
  • if(xTaskCreate(my_dsp_asr_thread, thread_name, stack_size, (void *)loop, thread_priority, &handle) != pdPASS) {
  • printf("xTaskCreate %s failed!\n", thread_name);
  • }
  • printf("%s exit\n", __func__)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(cmd_my_dsp_asr, my_dsp_asr, my dsp asr);

./build.sh menuconfig,选择以下配置:

  • CONFIG_COMPONENTS_MY_DSP_ASR

(会根据 Kconfig 的 select 字段自动选上依赖的组件)

检查是否编译进固件:

  • grep -r cmd_my_dsp_asr ./out/ --include=*.bin

可以看到:

  • lichee/dsp$ grep -r cmd_my_dsp_asr ./out/ --include=*.bin
  • Binary file ./out/r128s3/evb1/r128s2_dsp0_evb1.bin matches
  • Binary file ./out/r128s3/evb1/r128s2_dsp0_evb1_raw.bin matches
  • Binary file ./out/r128s3/evb1/r128s2_dsp0_evb1_xcc.bin matches

烧录固件即可在串口终端输入:

  • rpccli dsp my_dsp_asr

后期可以添加开机自启:

  • diff --git a/arch/sun20iw2/init-sun20iw2.c b/arch/sun20iw2/init-sun20iw2.c
  • index cfb2d45d..9b5c2a5d 100644
  • --- a/arch/sun20iw2/init-sun20iw2.c
  • +++ b/arch/sun20iw2/init-sun20iw2.c
  • @@ -160,5 +160,10 @@ void app_init(void)
  • rpdata_ctrl_init();
  • #endif
  • +#ifdef CONFIG_COMPONENTS_MY_DSP_ASR
  • + int cmd_my_dsp_asr(int argc, char *argv[]);
  • + cmd_my_dsp_asr(0, NULL);
  • +#endif
  • +
  • }

在DSP上录音

在Kconfig中添加:

  • bool "my dsp asr"
  • depends on ARCH_DSP
  • + select COMPONENTS_AW_AUDIO_SYSTEM
  • default n
  • help

在Makefile中添加

  • #audio system
  • CFLAGS += -Icomponents/common/aw/AudioSystem/include/

参考代码:

  • #include "AudioRecord.h"
  • #define MS_PER_FRAME (10)
  • #define RECORD_RATE (16000)
  • #define RECORD_NAME "capture"
  • static const size_t record_time_ms = 10 * 1000;
  • static const uint32_t rate = RECORD_RATE;
  • static const uint8_t channels = 3;
  • static const uint8_t bitwidth = 16;
  • static int16_t record_buffer[RECORD_RATE * MS_PER_FRAME * 3 / 1000];
  • static void my_record_thread(void *arg)
  • {
  • tAudioRecord *pAudioRecord = NULL;
  • int ret;
  • size_t time_ms = 0;
  • printf("%s enter\n", __func__);
  • pAudioRecord = AudioRecordCreate(RECORD_NAME);
  • if (!pAudioRecord) {
  • printf("%s:%u error!\n", __func__, __LINE__);
  • // TODO
  • }
  • ret = AudioRecordSetup(pAudioRecord, rate, channels, bitwidth);
  • if (ret) {
  • printf("%s:%u error!\n", __func__, __LINE__);
  • // TODO
  • }
  • while (time_ms < record_time_ms) {
  • ret = AudioRecordRead(pAudioRecord, record_buffer, sizeof(record_buffer));
  • if (ret < 0) {
  • printf("%s:%u error!\n", __func__, __LINE__);
  • // TODO
  • }
  • time_ms += MS_PER_FRAME;
  • printf("%ums: read %d\n", time_ms, ret);
  • }
  • AudioRecordStop(pAudioRecord);
  • AudioRecordDestroy(pAudioRecord);
  • printf("%s exit\n", __func__);
  • vTaskDelete(NULL);
  • }

使用算法加速库

本节只是代码演示,对于有HIFI5授权的客户可以向 Candence 获取 NatureDSP_Signal 和 xa_nnlib_api 的源码包,其中包含api的说明文档:

  • libxa_nnlib/doc/HiFi5-NNLib-ProgrammersGuide-API.pdf
  • hifi5_library/doc/NatureDSP_Signal_Library_Reference_HiFi5.pdf

在Kconfig中添加:

  • bool "my dsp asr"
  • depends on ARCH_DSP
  • select COMPONENTS_AW_AUDIO_SYSTEM
  • + select COMPONENTS_XTENSA_HIFI5_NNLIB_LIBRARY
  • + select COMPONENTS_XTENSA_HIFI5_VFPU_LIBRARY
  • default n
  • help

在Makefile中添加

  • CFLAGS += -I components/thirdparty/xtensa/hifi5_nn_v170_library/include
  • CFLAGS += -I components/thirdparty/xtensa/hifi5_vfpu_v200_library/include

(链接加速库的动作已经在 lichee/dsp/Makefile 中添加,无需重复添加)

FFT 参考代码:

  • #include <math.h>
  • #include "NatureDSP_Signal.h"
  • #include "xa_nnlib_api.h"
  • #ifndef PI
  • #define PI (3.141592653f)
  • #endif
  • struct cplxf_t {
  • float r;
  • float i;
  • };
  • static inline void make_src_cplxf_from_record_buffer(struct cplxf_t *output, int16_t *input, int N, uint8_t chs, uint8_t ch_index)
  • {
  • int i = 0;
  • for (i = 0; i < N; i++) {
  • output[i].r = input[i * chs + ch_index];
  • output[i].i = 0.0f;
  • }
  • }
  • // N*3/4 *twdstep
  • static inline void make_twd_cplxf(struct cplxf_t *output, const int N, const int twdstep)
  • {
  • int n, m;
  • for (n = 0; n < (twdstep * N) / 4; n++) {
  • for (m = 0; m < 3; m++) {
  • float phi = 2 * PI * (m + 1) * n / (twdstep * N);
  • output[n * 3 + m].r = cosf(phi);
  • output[n * 3 + m].i = sinf(phi);
  • }
  • }
  • }
  • int get_max(const struct cplxf_t *input_cplxf, int N)
  • {
  • float max = 0.0f;
  • float index = 0;
  • int i = 0;
  • for (i = 0; i < N; i++) {
  • float cur = input_cplxf[i].r * input_cplxf[i].r + input_cplxf[i].i * input_cplxf[i].i;
  • if (cur > max) {
  • max = cur;
  • index = i;
  • }
  • }
  • return index;
  • }
  • #define FFT_SIZE (1024)
  • static struct cplxf_t g_tmp_cplxf[FFT_SIZE];
  • static int record_data_handler(struct cplxf_t *output_cplxf, const struct cplxf_t *input_cplxf, const struct cplxf_t *twd_cplxf, int N)
  • {
  • if (N != FFT_SIZE) {
  • printf("%s incorrect data length: %d\n", __func__, N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memcpy(g_tmp_cplxf, input_cplxf, sizeof(g_tmp_cplxf));
  • fft_cplxf_ie(
  • (complex_float *)output_cplxf,
  • (complex_float *)g_tmp_cplxf,
  • (const complex_float *)twd_cplxf,
  • 1,
  • FFT_SIZE)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
在录音代码中添加:

  • ret = AudioRecordSetup(pAudioRecord, rate, channels, bitwidth);
  • if (ret) {
  • printf("%s:%u error!\n", __func__, __LINE__);
  • // TODO
  • }
  • + static struct cplxf_t g_input_cplxf[FFT_SIZE];
  • + static struct cplxf_t g_output_cplxf[FFT_SIZE];
  • + static struct cplxf_t g_twd_cplxf[FFT_SIZE];
  • + int N = rate * MS_PER_FRAME / 1000;
  • + int twdstep = 1;
  • + int max_index = -1;
  • + make_twd_cplxf(g_twd_cplxf, N, twdstep);
  • while (time_ms < record_time_ms) {
  • ret = AudioRecordRead(pAudioRecord, record_buffer, sizeof(record_buffer));
  • if (ret < 0) {
  • printf("%s:%u error!\n", __func__, __LINE__);
  • // TODO
  • }
  • time_ms += MS_PER_FRAME;
  • + max_index = -1;
  • + make_src_cplxf_from_record_buffer(g_input_cplxf, record_buffer, N, channels, 0);
  • + if( !record_data_handler(g_output_cplxf, g_input_cplxf, g_twd_cplxf, N)) {
  • + max_index = get_max(g_output_cplxf, N);
  • + }
  • printf("%ums: read %d, max: %d\n", time_ms, ret, max_index);
  • }

核间通讯

代码仅供参考,不包含实际业务代码

在Kconfig中添加:

  • bool "my dsp asr"
  • depends on ARCH_DSP
  • select COMPONENTS_AW_AUDIO_SYSTEM
  • + select COMPONENTS_RPDATA
  • select COMPONENTS_XTENSA_HIFI5_NNLIB_LIBRARY
  • select COMPONENTS_XTENSA_HIFI5_VFPU_LIBRARY
  • default n
  • help

在Makefile中添加

  • #rpdata
  • CFLAGS += -Icomponents/common/aw/rpdata/include/

由于核间通讯需要RV核配合,故还需编写RV端控制及接收数据的组件,可以参照编写DSP算法组件的方法编写: Kconfig:

  • menu "my rv asr"
  • config COMPONENTS_MY_RV_ASR
  • bool "my RV asr"
  • depends on !ARCH_DSP
  • select COMPONENTS_RPDATA
  • default n
  • help
  • to do
  • endmenu

(注意是 !ARCH_DSP)

其它修改类似第一节内容,不再重复说明; rv 端 menuconfig命令为 mrtos_menuconfig rv端执行代码不需要"rpccli dsp";

通用代码:

  • #include <rpdata.h>
  • struct my_rpd_t {
  • rpdata_t *rpd; // both
  • void *addr; // both
  • size_t buf_len; // send
  • void (*cb)(void *priv, void *data, unsigned int data_len); // recv
  • void *priv; // recv
  • };
  • struct my_rpd_cfg_t {
  • int dir; // both
  • const char *type; // both
  • const char *name; // both
  • size_t buf_len; // send
  • void (*cb)(void *priv, void *data, unsigned int data_len); // recv
  • void *priv; // recv
  • };
  • static void rpd_ch_deinit(struct my_rpd_t *hdl)
  • {
  • if (hdl->rpd) {
  • rpdata_t *rpd = hdl->rpd;
  • hdl->cb = NULL;
  • hdl->priv = NULL;
  • hdl->buf_len = 0;
  • hdl->addr = NULL;
  • hdl->rpd = NULL;
  • rpdata_destroy(rpd);
  • }
  • }
  • static int rpd_recv_ch_callback(rpdata_t *rpd, void *data, unsigned int data_len)
  • {
  • struct my_rpd_t *hdl = (struct my_rpd_t *)rpdata_get_private_data(rpd);
  • if (hdl->cb)
  • hdl->cb(hdl->priv, data, data_len)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static struct rpdata_cbs rpd_recv_cb = {
  • .recv_cb = rpd_recv_ch_callback,
  • };
  • static int rpd_recv_ch_init(struct my_rpd_t *hdl, struct my_rpd_cfg_t *cfg)
  • {
  • printf("recv rpd dir:%d, type:%s, name:%s\n", cfg->dir, cfg->type, cfg->name);
  • hdl->rpd = rpdata_connect(cfg->dir, cfg->type, cfg->name);
  • if (!hdl->rpd) {
  • printf("rpdata_connect failed!\n"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hdl->addr = rpdata_buffer_addr(hdl->rpd);
  • if (!hdl->addr) {
  • printf("rpdata_buffer_addr failed!\n");
  • rpd_ch_deinit(hdl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hdl->cb = cfg->cb;
  • hdl->priv = cfg->priv;
  • rpdata_set_private_data(hdl->rpd, hdl);
  • rpdata_set_recv_cb(hdl->rpd, &rpd_recv_cb);
  •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static int rpd_send_ch_init(struct my_rpd_t *hdl, struct my_rpd_cfg_t *cfg)
  • {
  • printf("send rpd dir:%d, type:%s, name:%s, buf_len:%u\n", cfg->dir, cfg->type, cfg->name, cfg->buf_len);
  • hdl->rpd = rpdata_create(cfg->dir, cfg->type, cfg->name, cfg->buf_len);
  • if (!hdl->rpd) {
  • printf("rpdata_create failed!\n");
  • goto err;
  • }
  • hdl->addr = rpdata_buffer_addr(hdl->rpd);
  • if (!hdl->addr) {
  • printf("rpdata_buffer_addr failed!\n");
  • goto err;
  • }
  • hdl->buf_len = cfg->buf_len;
  • return 0;
  • err:
  • rpd_ch_deinit(hdl);
  • return -1;
  • }
  • static int rpd_send(struct my_rpd_t *hdl, void *data)
  • {
  • memcpy(hdl->addr, data, hdl->buf_len);
  • rpdata_wait_connect(hdl->rpd);
  • return rpdata_send(hdl->rpd, 0, hdl->buf_len);
  • }
  • // RV to DSP 控制通道
  • #define RPD_CTL_TYPE ("RVtoDSPCtl")
  • #define RPD_CTL_NAME ("RVtoDSPCtlCh")
  • #define RPD_CTL_SIZE (4)
  • // DSP to RV 数据通道
  • #define RPD_DATA_TYPE ("DSPtoRVData")
  • #define RPD_DATA_NAME ("DSPtoRVDataCh")
  • #define RPD_DATA_SIZE (64)

DSP端代码:

  • static int g_run = 0;
  • static void my_rpd_dsp_recv_cb(void *priv, void *data, unsigned int data_len)
  • {
  • printf("%s recv:%d\n", __func__, data_len);
  • memcpy(&g_run, data, sizeof(g_run));
  • }
  • static void my_rpd_thread(void *arg)
  • {
  • struct my_rpd_t send_ch;
  • struct my_rpd_cfg_t send_cfg = {
  • .dir = 2,
  • .type = RPD_DATA_TYPE,
  • .name = RPD_DATA_NAME,
  • .buf_len = RPD_DATA_SIZE,
  • };
  • struct my_rpd_t recv_ch;
  • struct my_rpd_cfg_t recv_cfg = {
  • .dir = 2,
  • .type = RPD_CTL_TYPE,
  • .name = RPD_CTL_NAME,
  • .cb = my_rpd_dsp_recv_cb,
  • .priv = NULL,
  • };
  • unsigned char data[RPD_DATA_SIZE];
  • int i = 0;
  • for (i = 0; i < RPD_DATA_SIZE; i++) {
  • data[i] = '0' + 1;
  • }
  • g_run = 1;
  • printf("%s start\n", __func__);
  • if (rpd_send_ch_init(&send_ch, &send_cfg)) {
  • printf("%s:%u error!\n", __func__, __LINE__);
  • // TODO
  • }
  • if (rpd_recv_ch_init(&recv_ch, &recv_cfg)) {
  • printf("%s:%u error!\n", __func__, __LINE__);
  • // TODO
  • }
  • while(g_run) {
  • rpd_send(&send_ch, data);
  • vTaskDelay(500 / portTICK_PERIOD_MS);
  • }
  • rpd_ch_deinit(&recv_ch);
  • rpd_ch_deinit(&send_ch);
  • printf("%s exit\n", __func__);
  • vTaskDelete(NULL);
  • }

RV端代码:

  • static int g_run = 0;
  • static void my_rpd_rv_recv_cb(void *priv, void *data, unsigned int data_len)
  • {
  • printf("%s recv:%d\n", __func__, data_len);
  • }
  • static void my_rpd_thread(void *arg)
  • {
  • struct my_rpd_t send_ch;
  • struct my_rpd_cfg_t send_cfg = {
  • .dir = 3,
  • .type = RPD_CTL_TYPE,
  • .name = RPD_CTL_NAME,
  • .buf_len = RPD_CTL_SIZE,
  • };
  • struct my_rpd_t recv_ch;
  • struct my_rpd_cfg_t recv_cfg = {
  • .dir = 3,
  • .type = RPD_DATA_TYPE,
  • .name = RPD_DATA_NAME,
  • .cb = my_rpd_rv_recv_cb,
  • .priv = NULL,
  • };
  • g_run = 1;
  • printf("%s start\n", __func__);
  • if (rpd_send_ch_init(&send_ch, &send_cfg)) {
  • printf("%s:%u error!\n", __func__, __LINE__);
  • // TODO
  • }
  • if (rpd_recv_ch_init(&recv_ch, &recv_cfg)) {
  • printf("%s:%u error!\n", __func__, __LINE__);
  • // TODO
  • }
  • while(1) {
  • int run = g_run;
  • rpd_send(&send_ch, &run);
  • if (!run)
  • break;
  • vTaskDelay(500 / portTICK_PERIOD_MS);
  • }
  • rpd_ch_deinit(&recv_ch);
  • rpd_ch_deinit(&send_ch);
  • printf("%s exit\n", __func__);
  • vTaskDelete(NULL);
  • }

RV 端和 DSP 端各自创建处理线程;

DSP 定时将数据发给 RV,RV 定时将运行标志发给 DSP;

RV 端修改 g_run 的值为 0,RV 将 g_run 的值发送给 DSP 后退出,DSP 收到 g_run 也将退出;

DUMP 数据到PC

DSP 端没有文件系统,所以数据需要先通过核间通讯发送给 RV 核,再由 RV 核通过某种方式保存或发送;

在 RV核上 可以使用 adb forward 实时将数据传输到 PC,或者也可以保存数据到 flash,然后使用 adb pull 到 PC;

本节的代码都是跑在RV核上的

可以使用现有封装接口:

  • // file_path和port只需指定一个即可,另一个填NULL或0
  • // 指定file_path表示保存数据到flash,指定port表示提供adb传输数据到PC
  • void *data_save_create(const char *name, const char *file_path, int port);
  • void data_save_destroy(void *_hdl);
  • int data_save_request(void *_hdl, void *data, int size, int timeout_ms);
  • // 需要保存后续数据到另一文件时调用,用于分割音频数据
  • int data_save_flush(void *_hdl, int timeout_ms);

可以复制 lichee/rtos-components/aw/asr_demo/inc/data_save.h 和 lichee/rtos-components/aw/asr_demo/src/data_save.c 到自己的组件中使用,或者选上 CONFIG_COMPONENTS_ASR_DEMO 时可以直接使用;

  1. 通过标准文件操作接口保存到flash或data_save组件指定文件路径保存到 flash

  2. 按以下步骤通过 adb forward 传输数据到 PC:

① 设备端:

  • reboot(重启设备)
  • (等待设备重启完成)
  • adb shell af -p [代码中填写的port] -r

② PC端:

  • adb forward tcp:11112 tcp:[代码中填写的port]
  • adb_record.py(或adb_record_3.py,2个文件都在lichee/rtos-components/aw/asr_demo/tools/,接收到的数据会保存在脚本执行目录下)

③ 设备端开始调用data_save接口创建通道并发送数据(可以参照第一节添加start和stop传输的命令)

网友:
这个是需要上传到pc端做算法吗?是不是在本机完成的推理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