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制12V或24V 步进电机按程序运行,需要哪些设备?

楼主:
控制12V或24V 步进电机按程序运行,需要些设备?

网友A:
12V或24V电机驱动,12V或24V电源,再一个主控即可。

网友:
必须得有驱动器啊,最好是带隔离的

网友:
12V或24V 的开关电源要备

电机驱动器要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2V或24V电机驱动,12V或24V电源,再一个主控即可。

驱动程序是写入主控里面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驱动程序是写入主控里面吗?

是的,一般驱动器都不带控制,都是主控通过协议去控制驱动板输出的。

网友:
步进电机的控制IC很多,按电机参数选一合适的,编程很容易。

网友:
电源,控制器,还有驱动器,简单点,用单片机加驱动就可以了

网友:
控制 + 驱动 一体的也有很多,譬如这个开源项目,485 发指令可以控制步进电机运转,自带加减速,中途可修改目标位置,512 细分:

网友:
控制可以采用PLC、单片机、频率发生器等,

再通过驱动器就可以驱动步进电机了

网友:
电机驱动器要有12V或24V 的开关电源控制

网友:
电机控制器,电源,

网友:
电源,步进电机控制器,步进电机。如果自己要写程序调试,得选择自己熟悉的单片机控制器,否则买一套现成的方案

网友:
最简单的电机驱动器+西门子smart200:简单便宜,形象直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