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32作为中央设备,蓝牙连接外围设备PIN配对问题

楼主:
大佬们,我现在用ESP32,使用蓝牙连接一个传感器控制板,该传感器连接需要PIN配对

我在MicroPython手册里没找到配对的方法啊,网上也没找到

是因为低功耗模式不支持,还是蓝牙配对这块暂时还没做啊

官网上

BLE.gap_passkey(conn_handle, action, passkey, /)
方法可以用PIN,但
Note: This is currently only supported when using the NimBLE stack on STM32 and Unix (not ESP32).

求大佬们给解解惑

网友A:
低功耗蓝牙是没有密钥配对功能的吧。我是没接触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低功耗蓝牙是没有密钥配对功能的吧。我是没接触过。

啊。。。那就难受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啊。。。那就难受了

你用手机是可以连接那个传感器控制板的吧?确认一下是经典蓝牙还是BLE蓝牙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用手机是可以连接那个传感器控制板的吧?确认一下是经典蓝牙还是BLE蓝牙。

低功耗蓝牙,使用手册上写了。。。。好奇怪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低功耗蓝牙,使用手册上写了。。。。好奇怪啊

你手机连接的时候要输入PIN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手机连接的时候要输入PIN吗?

手机连不了啊,要连接提示要使用专用设备连接,不被手机识别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手机连不了啊,要连接提示要使用专用设备连接,不被手机识别

你下载一个BLE调试宝,看看能不能连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下载一个BLE调试宝,看看能不能连上。

我现在MicroPython使用BLE.gap_connect可以连接上,ESP32作为GATT客户端,配对什么的先不管了,

请问一下,手册上如下:

    数据接收UUID 0x00 0x02

    属性:writewithoutresponse

    描述符:无

    数据发送UUID 0x00 0x03

    属性:notification

    描述符:CCCD(该项UUID为0x2902)

请问我要怎么发送数据给传感器呢,我用BLE.gattc_write的话,value_handle传什么呢

网友C:
低功耗蓝牙直接就可以配对了,不需要PIN code.看看手册上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低功耗蓝牙直接就可以配对了,不需要PIN code.看看手册上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

感谢回复,这几天又试了,根据版主那个官方案例贴找到官方例子ble_simple_central.py

根据他能够连接到传感器,但是我用gattc.write了之后,配置收到确认的话,能够触发writedown,但收不到传感器回复notif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