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DigiKey创意大赛】作品名称+智能家居控制系统

楼主:
本次DIY是通过触摸屏和外部开关来控制家居设备的开启和关闭,并且触摸屏和外部的LED对应的显示当前家居设备工作状态。

利用PIC32-MAXI-WEB demo (MCU: PIC32MX795F512L)作为主控板, 外部的扩展开关和LED板来代替家居控制系统中的开关和电灯。

视频链接:https://training.eeworld.com.cn/video/38917

源码链接:https://download.eeworld.com.cn/detail/beyond_%E7%AC%91%E8%B0%88/630634

Word 档案请见附件。

下图为主要的测试环境:

网友:
本次是通过触摸屏控制家居设备的开启和关闭,并且对应的显示当前家居设备工作状态。

大佬牛呀!花了不少心思吧。

网友:
pic32确实很冷门,楼主给力!

网友:
大佬给力,扩展板不错!

网友:
一、作品简介

设计名称: 触摸控制的智能化家居控制系统设计

作品介绍:通过触摸屏和外部开关控制家居设备的开启和关闭,并且对应的显示出当前家居设备工作状态。利用PIC32-MAXI-WEB demo(MCU: PIC32MX795F512L,PIC单片机由于高可靠性和抗干扰性能优越,经常用在工业控制领域和家电设备中)作为主控板, 外部的扩展开关和LED板来代替家居控制系统中的开关和电灯。

作品如下图所示:

二、系统框图

系统应用简图如下:

如系统应用简图所示,利用demo和外部扩展模块来实现整个设计方案。

三、各部分功能说明

如下图圈出区域所示,利用拨码开关代替家中常用的翘班开关,采用外部的3V电池供电。IN1为开关检测信号,MCU通过电平检测功能即可采集开关状态。

如下图圈中区域所示,利用LED代替照明灯。当控制器输出控制信号,导通隔离继电器S1的开关侧后,LED点亮。开关、控制板和LED都是采用了不同的电源和电压信号,模拟实际家居控制系统中的各负载隔离供电。

四、作品源码

测试主要源码如下,在测试程序中读取信号状态和输出控制信号。其余源码请见下载链接

void vTaskTest( void * pvParameters )

{

       xSemaphoreTake(xSemaphorePrint, portMAX_DELAY);

       while(1); {

              xSemaphoreTake(xSemaphorePrint, portMAX_DELAY);

              switch(ProdTestType) {

              case PROD_TEST_NONE:
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case PROD_TEST_EXTCON:

                     vTaskSuspend(pxTaskIO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ExtConTestAll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UserPeriphInit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vTaskResume(pxTaskIO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case PROD_TEST_USBOTG:
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case PROD_TEST_CAN:

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LEDSet(1, FALS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LEDSet(2, FALS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LEDSet(3, FALS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counter = 400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ch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testing(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counter--)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testing(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UartCommRead(&ch, 1) )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CommWrite(&ch, 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 = '*'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CommWrite(&ch, 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TaskDelay(5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LEDSet(1, FALS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LEDSet(2, FALS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LEDSet(3, TRU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ProdTestType = PROD_TEST_NONE;

       }

}

源码链接:https://download.eeworld.com.cn/detail/beyond_%E7%AC%91%E8%B0%88/630634

五、作品功能演示视频

演示视频中主要是模拟家居控制中的使用情况,进行了实际操作演示。

视频链接:https://training.eeworld.com.cn/video/38917

六、项目总结

项目总结:通过在触摸屏上和机械开关的方式来实现家居控制系统的开关控制,并且用触摸屏上的图标和LED来显示被控制的家电状态,从而实现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概念设计。

Word 文档如下:

digikey_iot_contest_2023_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