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屏幕总是一下黑一下黑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家里电脑屏幕这段事件总是一下黑屏又亮屏,非常频繁,一分钟1~10次。感觉是像是屏幕驱动板出问题了,之前另一个屏幕之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,然后有一次黑屏之后,再也亮不起来了,我就换了一个驱动板,然后就正常了,结果又一个屏幕出现这种问题。不会又要换驱动板了吧。。。

想换个电容或者电阻能解决。。。

网友:
我公司的也出现了 偶尔会黑一下的情况。

我的环境是笔记本电脑通过HDMI连线的方式才出现。

当显示屏通过HDMI与台式机连接时,显示正常,从未出现过黑屏,内屏现象。

供分析参考

网友A:
是不是接的线太太长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接的线太太长了?

两米,应该正常线吧,换了一根线也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出现这种情况需要综合分析,比如黑屏时指示灯是否有变化。指示灯无变化则说明非电源问题导致,进一步观察背光板是否正常,可以通过是否漏光来判断。即使是驱动板的问题,也可以检查电路逐步分析缩小故障范围来最终确定问题出在哪里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出现这种情况需要综合分析,比如黑屏时指示灯是否有变化。指示灯无变化则说明非电源问题导致,进一步观察背 ...

黑屏时指示灯是正常的,所以应该不是电源问题。驱动板问题估计不好找,没经验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电脑也有出现过这种情况,换一根数据线就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电脑也有出现过这种情况,换一根数据线就解决了

我好像换了也不顶事,我再搞一根新得试试。

网友E:
结果又一个屏幕出现这种问题,都被你碰到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结果又一个屏幕出现这种问题,都被你碰到了。

有可能是之前显卡坏了,导致屏幕也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可能是之前显卡坏了,导致屏幕也出问题了。

有可能是之前显卡坏了,导致屏幕也出问题了。

哦,是同一台电脑。我以为是两台电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可能是之前显卡坏了,导致屏幕也出问题了。 哦,是同一台电脑。我以为是两台电脑。

一个电脑两个屏幕呀。

网友:
记得@eric_wang 比较有经验

网友F:
有可能是显卡有点问题,但是不是全坏,导致屏幕显示有问题,也有可能屏幕本身也有问题,这种问题很麻烦,尤其是笔记本,很难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可能是显卡有点问题,但是不是全坏,导致屏幕显示有问题,也有可能屏幕本身也有问题,这种问题很麻烦,尤 ...

我的是台式机,现在就将就着用一个屏幕,可以把这个一直黑的屏幕放到别的主机上试试,如果还一直黑,估计就是屏幕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黑屏时指示灯是正常的,所以应该不是电源问题。驱动板问题估计不好找,没经验。。。

想做到元件级维修,对电路结构的理解是必须的,是否熟悉反而无所谓,这就是工程师与维修工的差别。

网友G:
之前家里的显示器受潮了也这样,晒一晒,通通电就可以了,跟电脑主板一样,时间长了不用就开不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之前家里的显示器受潮了也这样,晒一晒,通通电就可以了,跟电脑主板一样,时间长了不用就开不开

受潮确实可能会引起电路工作不正常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受潮确实可能会引起电路工作不正常。

所以公司电脑从来不关电,反而没问题。。。不是我不省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所以公司电脑从来不关电,反而没问题。。。不是我不省电

我也不爱关机,每次开机都要四五分钟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电脑也有出现过这种情况,而且还很频繁,不知道怎么解决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的电脑也有出现过这种情况,而且还很频繁,不知道怎么解决?

换个电脑试一下,如果还是这样,估计屏幕的驱动板坏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電源不穩,造成螢幕容易損壞??

网友:
传统经验 拍一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