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键电路设计

楼主:
求助

按键电路设计这样有问题吗?这样的设计我不太明白,按理说按键电路这样设计不久可以了吗

网友A:
上图设计可以,但不好,要求IO不能有静态偏置,且电阻选择需要满足门限电平要求,元件也多用了,不如下图设计。

网友B:
【按键电路设计这样有问题吗?这样的设计我不太明白,按理说按键电路这样设计不久可以了吗】

我认为两种设计都可以使用。不过两种按键电路都是使用电阻电容消除按键的抖动,这样用元件比较多。前图共15个按键,占用15条口线。15个按键完全可以用8条口线组成矩阵式键盘电路,省7条口线。

网友C:
两种按键电路都是使用电阻电容消除按键的抖动,

可以在软件方面考虑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两种按键电路都是使用电阻电容消除按键的抖动, 可以在软件方面考虑。

抖动,若用软件方面的话,等待时间太长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【按键电路设计这样有问题吗?这样的设计我不太明白,按理说按键电路这样设计不久可以了吗】 我认为两种 ...

因为需要制作按键式光源控制器,矩阵式按键的话是不是不能够同时按下按键1和按键2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上图设计可以,但不好,要求IO不能有静态偏置,且电阻选择需要满足门限电平要求,元件也多用了,不如下图设 ...

因需要制作按键式光源手控盒,使用按键中断,所以才设计上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因为需要制作按键式光源控制器,矩阵式按键的话是不是不能够同时按下按键1和按键2

【矩阵式按键的话是不是不能够同时按下按键1和按键2】

如果要求多个按键按下,采取一些特殊措施,可以实现,软件上稍麻烦一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抖动,若用软件方面的话,等待时间太长,

人的手指,无论如何每秒按键到不了百次。用软件判断按键抖动,每次不到百分之一秒,一点也不慢。

网友:
两种解法都可以,不过是对高低电平对应的按键按下状态不同而已

网友:
键盘设计通常使用GPIO矩阵方式,例如:8条线组成 4X4=16个按键,如果直接用GPIO则需要16条线,不过4个按键就直接来了,2X2=4有点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因需要制作按键式光源手控盒,使用按键中断,所以才设计上图

请问一共15个按键,其中5个按键代表5种模式的灯,按下第五个按键则代表前4种模式的灯同时亮或者灭或者频闪,剩余的10个按键代表这个5种模式灯的亮度调节增与减,请问软件方面应该怎么去编写?我在cubemx中设置这个5个按键为按键中断控制光源,这剩余的10个按键是关于光源亮度调节的,这10个按键在cubemx如何设置,因为他是光源控制盒,只有按键和主控芯片,以及串口通信USB接口,有没有例程可以学习可直接修改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上图设计可以,但不好,要求IO不能有静态偏置,且电阻选择需要满足门限电平要求,元件也多用了,不如下图设 ...

那可否直接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来进行消抖就行了,就是这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可否直接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来进行消抖就行了,就是这样子

有好多cpu口内部有上拉电阻的就可以省掉。 搞个4X4矩阵吧。这样就16个按键只要8根线了。

网友:
按键电路,采用数字阵列形式进行设计,可以大大优化电路设计;

网友:
比如按照下面经典的设计,这样可以极大节省单片机的IO口管脚;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【按键电路设计这样有问题吗?这样的设计我不太明白,按理说按键电路这样设计不久可以了吗】 我认为两种 ...

请问按照第一种设计,按键按下去是低电平是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按照第一种设计,按键按下去是低电平是吗

首帖第一幅图,各按键均未按下时,电容C33两端电压为电源电压3.3V,各按键对应电容如C18、C19等两端电压为零。某一按键例如SW1按下瞬间,电容C33与电容C18分压,PA7端对地电压大约是3.25V,其后由于电阻R25与R10分压,PA7端电压逐渐降低,最终稳定在1.65V。

1.65V不是高电平,但也绝对不是低电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按照第一种设计,按键按下去是低电平是吗

问题就在于各消抖动的电阻和电容数值上。所以chunyang在2楼说“设计可以,但不好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帖第一幅图,各按键均未按下时,电容C33两端电压为电源电压3.3V,各按键对应电容如C18、C19等两端电压 ...

请问若将电阻R10去掉,不焊接呢

网友:
报名最后一周!2025 英飞凌消费、计算与通讯创新大会-北京站
会议时间:3月18日(周二)09:30签到
参会奖励:电动螺丝刀套装、户外登山包、京东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