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核加FPGA的SOC芯片外设不够用

楼主:
如上图,这个芯片的UART只有两路,CAN也只有两路,当我需要8路支持并发UART和CAN时,怎么扩展?
另外,这种芯片对电路设计人员来讲,看的是哪个资料?现在对芯片带的CAN、SPI等认为是和单片机一样的外设功能,但没有像单片机一样标明引脚,这些外设是通过FPGA编出通道输出,没有固定引脚吗?
希望热心网友解答下,感谢。

网友A:
多搞几个单片机,通过SPI接到这个芯片上,是否可行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搞几个单片机,通过SPI接到这个芯片上,是否可行呢

不大合适啊,这个芯片和单片机还得通信,除非用并口过到单片机,单片机再转到多个串口

网友B:
都带 fpga 了,soc 的外设管脚肯定是可以通过 fpga 随便引出的啊,更不用说 zynq 这种高级货了

soc 自带的 uart 等外设不够你用的话,可以用 fpga 逻辑生成更多 uart 控制器啊

对于 uart 控制器,可以看一下这个 cdbus.org 的 ip 核(建议用 next32 分支),把 uart 传统流数据升级为块数据传输,跟 soc 对接会简单很多,还支持 p2p 总线(可多主对等),速率支持很高。但是基础的打包格式是固定的,要看具体应用是否能满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带 fpga 了,soc 的外设管脚肯定是可以通过 fpga 随便引出的啊,更不用说 zynq 这种高级货了   ...

想用串口与CAN芯片通信,CAN速度不高,最多1Mbps,可是我不懂编程,看来还是得找FPGA工程师聊聊。

网友C:
以主控controller角度来使用这颗FPGA,UART只有两路,CAN也只有两路,那是足够用了。CAN 是 bus 就是让您挂一长串 终端device使用,终端device通常也会用便宜的MCU处理CAN报文。UART两路通常也够用,要看产品定位,定义用途

网友:
没有像单片机一样标明引脚,所以、设计初其要建立 文件/表格,分配、定义、记录,相关脚位功能,这也是by case, by 设计 的初步和基本功夫

网友D:
可以使用USB转串口,只要能够找到linux的驱动应该不是问题。还有可以使用串口扩展芯片,但是linux驱动编程很难搞定。

网友E:
自己写个UART控制IP再串上AXI

网友F:
fpga应该可以自己整串口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fpga应该可以自己整串口吧。

我不会这个,就一个用单片机的,这时第一次接触,还得查资料,好和FPGA工程能沟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自己写个UART控制IP再串上AXI

我先查下资料,看看怎么和FPGA工程师沟通,能表达清楚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可以使用USB转串口,只要能够找到linux的驱动应该不是问题。还有可以使用串口扩展芯片,但是linux驱动编程 ...

以前用过TUSB2046B这个集线器,一路USB转4路USB,再转到RS232,插电脑上不识别,领导给装了个什么驱动,就好了。朋友的意思是不是这个Zynq-7000能装linux操作系统,也就可以装驱动?并且驱动不是写的,是可以找到下载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主控controller角度来使用这颗FPGA,UART只有两路,CAN也只有两路,那是足够用了。CAN 是 bus 就是让您挂 ...

刚接触这些,确实没思路。如我首帖中请教的,需要8路“支持并发”的uart(实际是RS485)和8路“支持并发”的CAN,实际“支持并发”我也没搞清楚,理解是每路CAN或RS485是独立控制(如DMA方式),各自在各自的通信链路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以前用过TUSB2046B这个集线器,一路USB转4路USB,再转到RS232,插电脑上不识别,领导给装了个什么驱动,就 ...

x86肯定是没有问题的,FTDI和CH340都有linux驱动,至于ARM架构就不知道了,如果板子上有PCIe总线扩展,也可以试试PCIe的扩展卡

网友H:
你用PL端多模拟几个不就行了,几百个串口也没问题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用PL端多模拟几个不就行了,几百个串口也没问题啊。

对的,这个找嵌入式同事聊了下,他说见过FPGA编程虚拟串口,不费劲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