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GPIO寄存器的设置

楼主:
有一个问题没弄明白,GPIO_ODR寄存器可以设置端口输出,GPIO_BSRR也可以设置ODR置位,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。我只配置BSRR不配置ODR就可以了吧。感觉这里的寄存器是不是功能有些重复了。而且BSRR和BRR是不是也重复了

网友:
GPIO_BSRR可以完成BRR全部功能,不过和BRR相比,GPIO_BSRR相同功能在高16位

网友:
ODR寄存器可读可写是另外一种模式,设置某个 IO 口电平, 首先需要读出来 ODR 寄存器的值,然后对整个 ODR 寄存器重新赋值来达到设置某个或者某些 IO 口的目的

网友:
BSRR可以在不影响其它端口输出的情况下只改变某个端口状态为0或1

ODR配置则需要先读回状态,再修改对应端口寄存器数据

BRR则只能将端口清除为0

网友:
都可以设置输出,当你觉得当前控制方式满足不了你时,你也许就知道为什么要多出来一个寄存器来控制了。

网友:
ODR是设置端口工作模式的,可配置为输入或输出,BSRR和BRR是配置端口数据寄存器的,即端口的缓冲寄存器,这两个不是一个概念。

网友:
两个有共同点:操作的实际上是同样的寄存器位

不同点:           前面的只能所有位一起操作,后面的是一位一位的操作,操作某一位时不会影响其他位,清零某位用BRR 设置用BSR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