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用两个反向串联的IGBT实现对220v线路的通断

楼主:
各位大佬,我想请教一下,下面的电路图需要怎样改进才能满足我的要求,其中R1模拟用电设备,利用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控制两个晶体管导通与关断再控制IGBT的导通与关断。

网友:
【我想请教一下,下面的电路图需要怎样改进才能满足我的要求,其中R1模拟用电设备,利用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控制两个晶体管导通与关断再控制IGBT的导通与关断。】

用反向串联的两个IGBT控制交流,IGBT必须具有内部反向并联的二极管(注意不是所有的IGBT都有内部反向并联的二极管,具有内部反向并联二极管的IGBT的二极管其通流容量也未必等于IGBT通流容量),IGBT的驱动信号必须“悬浮”,即必须以两个IGBT相联接的发射极为驱动信号的“地”。

网友:
功率MOS管内部的反向并联二极管是生产过程中自动生成的,通流容量等于MOS管通流容量。所以用两个功率MOS管反向串联来控制交流,比较简单。但两个反向串联的功率MOS管控制交流,其驱动仍然必须“悬浮”。

网友A:
首帖图中,要驱动两个IGBT,12V电源的“地”必须联接到两个IGBT的发射极。图中V2为3.3V,这么小的电压不足以使两个IGBT充分导通。如果S6是单片机输出信号,那么单片机输出信号必须先经过一级放大,幅度达到10V或者更高一些,才能够驱动IGBT。如果单片机与驱动电路之间没有隔离,那么单片机的电源也必须“悬浮”。

网友A:
你这个电路,不如采用光耦可控硅。市场上有固态继电器成品出售,用起来很方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电路,不如采用光耦可控硅。市场上有固态继电器成品出售,用起来很方便。

如果用继电器工作量就太小了,不满足,而且我是需要设计一个智能断路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首帖图中,要驱动两个IGBT,12V电源的“地”必须联接到两个IGBT的发射极。图中V2为3.3V,这么小 ...

第一句话的意思是直接将12V电源的“地”接在两个IGBT之间吗?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是要放大和隔离了,我还没有放上去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第一句话的意思是直接将12V电源的“地”接在两个IGBT之间吗?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是要放大和隔 ...

建议:

1、尽量采用两个反向串联的功率MOS管,不要使用IGBT。

2、控制220V交流,不需要非常快的速度。那么,两个MOS的驱动可以采用小高频变压器,变压器次级加整流滤波,滤波的时间常数远小于工频交流周期。变压器初级可以用个三极管或者两个三极管推挽,由单片机控制。这样,单片机已经与两个MOS隔离,且不必另加悬浮电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建议: 1、尽量采用两个反向串联的功率MOS管,不要使用IGBT。 2、控制220V交流,不需要非常快的速 ...

好的,谢谢你的建议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好的,谢谢你的建议!

如果不想使用小变压器来隔离,那就要使用光耦。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光耦,但光耦驱动MOS,必须另加一个悬浮的独立电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不想使用小变压器来隔离,那就要使用光耦。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光耦,但光耦驱动MOS,必须另加一个悬 ...

我感觉我基础太差了,专业术语都不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感觉我基础太差了,专业术语都不懂。

脑海中没有电路浮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不想使用小变压器来隔离,那就要使用光耦。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光耦,但光耦驱动MOS,必须另加一个悬 ...

对于小白来说应该怎么快速入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对于小白来说应该怎么快速入门

【对于小白来说应该怎么快速入门】

复习《模拟电路》,必要时复习《电工学》教材。

网友C:
建议是使用双向可控硅,价格便宜,可控硅的电流比较大,而且控制较为简单。只要一个引脚使用不同方向的PWM就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是使用双向可控硅,价格便宜,可控硅的电流比较大,而且控制较为简单。只要一个引脚使用不同方向的PWM ...

好的,我去了解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【对于小白来说应该怎么快速入门】 复习《模拟电路》,必要时复习《电工学》教材。

网友D:
这个问题坛里有三个相似的问题了,解决的方法都是一样,说明看贴不认真了,我维修的功率放大器的驱动板就是12V的方波去控制大功率的MOSFET管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问题坛里有三个相似的问题了,解决的方法都是一样,说明看贴不认真了,我维修的功率放大器的驱动板就是 ...

不怕您笑话,我没有找到相关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怕您笑话,我没有找到相关的

用单向电子器件控制交流电路的通断,包括双极型三极管、MOS管、IGBT……可以用一个整流桥,单向电子器件接整流桥的正负输出端,整流桥的两个交流端接入交流电路,即可用这个单向电子器件控制交流电路的通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