补充-Follow me 第二期扩展 ESP32-S3驱动RGB

楼主:
手上还有之前买的大的RGB灯还没有使用,最近也是找时间画了个板子来把那些灯给用上。

买的RGB灯是WS2812,这种灯的好处是省IO口,一个IO口可以轻轻松松驱动十几个RGB,缺点就是对于驱动信号特别敏感,一旦信号传递出现问题就会不亮。

ESP32-S3有专门驱动WS2812B的库

import neopixel

调用的代码就是

pixel = neopixel.NeoPixel(IO, 1)

IO是信号的输出脚,1值的是代表只有1个灯,如果灯变多了数字也要随之增加。

最后实现效果如下

  完整代码如下

import time
import board
import neopixel
import digitalio
n = 0
button = digitalio.DigitalInOut(board.BUTTON)
button.switch_to_input(pull=digitalio.Pull.UP)

pixel = neopixel.NeoPixel(board.SCK, 3)  # 初始化rgb引脚
pixel.brightness = 0.6  # 更改亮度

while True:

    if not button.value:
        time.sleep(0.1)
        if not button.value:
            if n % 3 == 1:
                pixel.brightness = 0.6
                pixel.fill((255, 0, 0))
            elif n % 3 == 2:
                pixel.brightness = 0.5
                pixel.fill((0, 255, 0))
            elif n % 3 == 0:
                pixel.brightness = 0.3
                pixel.fill((0, 0, 255))
            n = n+1
    else:
        pass

网友:
图文并茂,这个帖子真是精彩绝伦,让我收获颇丰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