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平台完整的LVGL开发环境

楼主:
一、文件说明

  1. gcc_arm.tar.bz2 ARM架构的交叉编译器
  2. gcc_riscv.tar.bz2 RISCV架构的交叉编译器
  3. lvgl_linux.tar.bz2 Linux平台LVGL源码
  4. Gui-Guider-Setup-1.6.1-GA.deb LVGL图形开发环境(Windows平台百度自行下载)

二、文件处理

  1. 解压命令:
    tar -jxvf file
  2. 压缩命名:
    tar -jcvf file.tar.bz2 file

三、环境搭建

  1. 解压交叉编译器gcc_arm.tar.bz2或gcc_riscv.tar.bz2;移动解压的交叉编译器文件到自己的开发文件路径并记录路径;配置交叉编译环境,如下:
  2. Vim打开文件
    vim ~/.bashrc
  3. 文件末尾加入
    export PATH=$PATH:/usr/local/toolchain/riscv/riscv64-glibc-gcc-thead_20200702/bin
    注:/usr/local/toolchain根据刚才记录的文件路经替换。
  4. gcc交错编译器验证
    必须重新打开一个控制台,输入riscv64-unknown-linux-gnu-gcc -v
    查看是否有信息输出,有则环境配置成功

四、LVGL编译

  1. 进入LVGL源码根目录lv_port_linux_frame_buffer即可
  2. make CC=riscv64-unknown-linux-gnu-gcc clean
  3. make CC=riscv64-unknown-linux-gnu-gcc -j12
  4. CC的值根据开发板芯片架构选择上述两个交叉编译器中的一个

五、开发板运行

  1. LVGL编译完成后,会在源码根目录的build/bin生成demo文件
  2. 通过ssh或其他方式将生成的demo文件放到开发板的文件系统中
  3. 在开发板中修改demo的权限为755
  4. 使用./demo运行该文件即可
  5. 可以将demo设置为开机启动,具体百度即可

资源下载:链接:

提取码:79is
--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

网友:
你这个运行环境是什么,还有驱动使用的是什么驱动,是fb吗